IARfor 430 5.3断点问题。。。。

楼主(2012-08-08):
(无正文)

网友A:
你设那么多断点做什么啊,想让他停到哪一步,就设个断点啊

楼主:
2# figo20042005    最少也得三个啊..如果我程序多的话..断点多点不好吗?..查问题也方便点..

网友B:
最多是可以设置两个断点的吧

网友C:
这个跟你使用的MCU硬件型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