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高端开关驱动问题?

楼主(2012-08-08):
如图所示。
1像这样的电路属于高端开关吗?
2直接用下图电路驱动可以吗?还是要用IR2110自举电路驱动?
3把负载移到高端,开关就在低端了?
问题可能有些白痴,求问的态度是很诚恳。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其他不说,驱动方式肯定不行,通常用变压器或者光耦合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能具体说说存在的问题吗?上面的驱动电路没有加光耦隔离的,可以在前级加上一只高速光耦做隔离,保护单片机。

网友A:
驱动电压加在源极-栅极之间,必须隔离;负载不应该是一个普通1k电阻吧,原理上是可行的,也有用可控硅的

网友B:
注意:楼主上下两图的地不是同一个地!

网友C:
LZ用“马儿踢死你”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你的回复。
元器件买了,在搭电路了。 希望不要爆炸。

楼主:
注意:楼主上下两图的地不是同一个地!
引用 网友B:

对的,不是同一个地的,那这样的电路会出问题吗?

楼主:
LZ用“马儿踢死你”呀
引用 网友C:

不懂,能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