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不够,怎么设计?

楼主(2012-08-08):
我有16路输入 低速,数字信号,而目前空的单片机输入脚只有4个,怎么设计这个输入方案?

网友A:
移位寄存器。

楼主:
如果不复杂的扩展,使用锁存器273、373、573。573由于引脚输入在同一边,输出在另一边,线路设计更方便一些。但只能输出或只能输入。可扩展8个端口
标准的扩展口是使用8155、8255。8155还有RAM可用。扩展24个端口,而且可输出、输入。
串口的也有很多。上面几位讲的164、165、595都很好用,特别是595。这些也是只能输出或只能输入。可扩展8个端口
另外,244、245也都不错,特别是245,可输入、输出。可扩展8个端口
其他还有不少,有些相当好用但不常见,比如ch452、453等等该系列,是国产的(好像是南京的)

网友B:
应该可以用串行口扩展I/O口吧,可以查查资料

楼主:
是输入扩展不是输出?

网友C:
4个引脚,用74HC165的确不错。74HC165用3个IO就可以了,还空1根,呵呵

网友C:
1个74HC165可以接入8路数字输入,想要多少个,串联级别即可,而MCU的IO,始终只占3根。。。

网友D:
并串变换是正着

网友E:
也可以考虑电子开关

网友E:
比如4051,4066

网友F:
输入并转串 74HC165

网友G:
换单片机

网友H:
大把的电子开关

网友I:
用74hc595

网友J:
就用HC165吧,两片级联没问题的,好用得很,还很便宜又好买。如果想画板省点事,搞个PLD芯片,EPM3032A,大概能扩20多个数字输入,比较时尚,还能加密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