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2-08-08):
想设计一个简单的过压保护电路,直流输入电压12-20V,超过20V保护后面的DC-DC。
求教!

网友:
几个电阻一个运放,做个比较器,不就搞定了么。

网友A:
DC/DC没那莫不耐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用20v的稳压管呢?

网友C:
建议使用:保险丝、稳压管、几个电阻,电压比较器、可控硅(必要的限流电阻),应该可以的!

网友D:
比较器+继电器,当超过20V,比较器输出翻转控制继电器通断,实现保护。

网友E:
这样的电路很多,查一下找几个电路,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网友F:
做电压保护电路挺简单的,两个元件就可以搞定。给你个我最近在用的电路做参考。

网友G:
最简单的还是搞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你莫害人哦,2920的料价格和货期都不好,不用料

网友H:
10楼的莫害人,2920那个料不通用,价格和交期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不想加过多元件,想用最简单的设计。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的图就两个元件 还不够简单吗 :o

网友I:
一个一毛多钱的TL431加三极管或MOSFET

网友J(2013-04-04):
引用 网友H:
10# weilaiheike
你莫害人哦,2920的料价格和货期都不好,不用料

你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K:
用个稳压管(或者TL431),三极管,电阻等驱动继电器,电压高了继电器动作

网友L:
不需要运放的,就一个保护电路而已。用个稳压管,一个三极管,一个PMOS,外加几个电阻就好了。Normal时,稳压管正常工作,三极管截止,控制MOS管ON,给后面的DCDC供电;过压时,稳压管会被击穿,三极管导通,控制MOS管OFF,给DCDC的供电断开。不知道这样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M:
仅供参考
左侧输入,场管右侧做输出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仅供参考
左侧输入,场管右侧做输出

tvs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F:
16# inter2011
我的图就两个元件 还不够简单吗

请教这个电路的原理。。。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不需要运放的,就一个保护电路而已。用个稳压管,一个三极管,一个PMOS,外加几个电阻就好了。Normal时,稳 ...

请教下电路原理,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不需要运放的,就一个保护电路而已。用个稳压管,一个三极管,一个PMOS,外加几个电阻就好了。Normal时,稳 ...

老兄,你好! 你说稳压管正常工作,后面又说稳压管会被击穿,把我弄糊涂了. 稳压管不就是被击穿后才正常工作的吗?求解!

网友L:
首先把这个电路的原理搞懂,分两种情况分析:假设D1你选择选择20V的稳压管
A:当你的DC_IN<20V时,稳压管正常工作,处于稳压状态,Q1截止--->Q2 ON,此时正常给DCDC供电;
B:一旦你的DC_IN>20V,或者更高,D1首先就被打坏了-->Q1导通--->Q2 OFF,把DCDC的供电切断。这样起到保护DCDC的效果。
假设这个大于20V的电压直接加在DCDC上,就有可能把DCDC 干倒,

要知道,情况B是你不希望发生的,多数情况下也不会发生的。保护DCDC的代价,是牺牲一个稳压管。你可以去做一个破坏性的实验,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具体的电路电路参数,自己去设计一下好了,实践出真理。

网友Q:
过压保护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各位
输入AC220~发动机提供的,后面是ACDC。
有时候电压会提升到380V左右,持续5~10秒左右。过压的的时候ACDC很容易损坏(264VMAX),这个保护怎么做?

网友R:
比较器加继电器控制开关,,,

网友S:
直接电阻分压,控制PNP型三极管导通。原理:超过20V时,PNP的三极管基极分压为19.3V,发射极20V,这样三极管导通,将Vin电压降到0V、电路图不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