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电路中为何在G与E间加电阻?

楼主(2012-08-08):
(无正文)

网友A:
给结电容提供一个放电通路,提高稳定性

网友B:
这个电阻叫栅极电阻,它影响IGBT开通和关断速度斜率的,同时取值也影响IGBT关断时所承受的 Vlotage stress。

网友C:
mos也有。。。。据说可以防静电。。。
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米勒效应。。。

网友D:
容易烧管子

楼主(2012-10-08):
回复 网友C:

放静电和缓解米勒效应?
这个什么原理?

网友E:
与MOSFET管加电阻的原理相近:
分享下MOSFET中加电阻的好处
1.是分压作用
2.下拉电阻是尽快泄放栅极电荷将MOS管尽快截止
3.防止栅极出现浪涌过压(栅极上并联的稳压管也是防止过压产生)
4.全桥栅极电阻也是同样机理,尽快泄放栅极电荷,将MOS管尽快截止。避免栅极悬空,悬空的栅极MOS管将会导通,导致全桥短路
5.驱动管和栅极之间的电阻起到隔离、防止寄生振荡的作用

网友F(2014-01-26):
引用 网友C:
mos也有。。。。据说可以防静电。。。
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米勒效应。。。 ...

防静电是真,缓解米勒效应那是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