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2-08-08):
sp6-xc6slx25csg324调用xps_ethernetlite IP,全局时钟通过GCLK1接入,rxclk txclk分别通过接在GCLK31,GCLK30,结果能发不能收,示波器看了信号PHY接收信号确实给出来了,然后我将RXCLK换到GCLK9接入,这样就可以接收了,求高手解释~~~

网友A:
把package图发上来。

网友A:
我看了一下,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使用DCM或者PLL?

楼主:
给外部PHY的时钟是PLL输出的

网友A:
那问题有点奇怪了。加chipscope查吧

网友B:
百兆还是千兆呢?
以太网数据进FGPA如果时钟相位不好,经常会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