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复合表达式的不理解?

楼主(2012-08-08):
今天写程序,用如下语句:if (0 < num < 30)
{
    ...
}

BOSS说不好,应该写成:
if ((0<num) && (num<30))
{
    ...
}

不大明白这两者区别啊!

网友A:
两个表达式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些么?
BOSS让我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也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才提问的。

网友B:
意义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A:
在C里面,任何表达式都有返回值。将复合表达式按优先级和结合顺序分解,得到每一个表达式的返回值,重复操作直到得到复合表达式的返回值,这样就可以看得出你提供的这两个表达式有什么不同

网友C:
int result;

for (int num =0; num <100; num++) {
    result = 0 < num < 30;
    printf("%d\n", result);
}
看看结果~

网友D:
不是不好,表达意思就不对,和数学表达式是有区别的

网友E:
还是头一次见有这么写的

网友F:
第一个是数学表达式吧!!

网友G:
if ((0<num) && (num<30)) 这个是按照数轴的方向写的很好

至于:if (0 < num < 30) 干脆是个错的。
(0<num)<30 如果 0<num成立则是1<30就是1
如果0<num不成立就是0<30就是1

网友H:
关系运算符是从左到右结合的,
第一个运算合,结果要么0,要么1,但都小于30,也就是说你的表达式永远返回1。
呵呵,猜的,没测过:lol

网友H:
C语言很多时候,表达式会写错,但最怕不知道错在哪儿。当你具备一定经验时,再从新看看C语言相关书藉,相信会有不少收获。

还有一类书是专门介绍C的一些容易出错的地方,像表达式啊,宏定义什么的,不要忽视这类书藉。

网友I:
if (0 < num < 30)
这是C吗?
建议你找一个pclint之类的lint工具,好好检查一下这种潜在的bug

网友:
0<num的值只能为0或者是1,该结果再做后一个运算,即0<30或1<30,故整个表达式的值为1

网友J:
if (0 < num < 30)
这样写,太牛P了(开玩笑哈),我就没这样写过,见识了,:lol
这个东西看编译器咋个处理,要不就是num>0 表达式成立 为1
那个1小于30 也就是说当num大于30这个表达式也成立 因为1小于30是真理。
哈哈。  小菜认为这是你一厢情愿写出来的,基础好没咋个夯实。多看看书,看看别人的程序。
你就是最牛P的程序猿。

网友:
我要是你BOSS 直接把你开掉

网友K:
再看一遍标准C教程吧

网友L:
如果你的num是一个表达式呢?按照运算符的结合优先级,就会出问题的.......

网友M:
我只是曾经想过,一直没实施,后来就不敢实施了,却被你做了,其实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因为你没有测试所以才来这里问,测试之后自己一想就能明白

网友N:
这个,曾经刚学C语言的时候有这样写表达式的想法,都没敢说出来过,这次终于见到有人这样写出来了。。

网友O(2013-01-10):
表达式的优先级及运算结果问题。

网友P:
大神,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