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选择三极管时是不是β越大越好?

楼主(2012-08-08):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的,β越大,稳定性比较差,漏电流大。

网友B:
选择三极管时,并不是 β 越大越好,一般取硅管 β 为 40 ~ 150 ,锗管取 40 ~ 80 。

网友C:
3楼正解,不能太大的

网友D:
3楼对三极管很了解啊!赞

网友E:
不能太大  如果是为了提高放大倍数  可以使用多个三极管采用多级放大  这样效果比较好  实在不行就用达林顿管或者使用驱动芯片

网友C:
当然不是啊

网友F:
谢谢三楼的,看来你第三极管很是精通啊,向你学习

网友G:
初学者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