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_SPI传输问题

楼主(2012-08-08):
我两块板子做的实验,都发11 33 55 77 99 bb dd,用串口检测到的主机接收数组是11 55 99 dd 00 00 00,从接到的是11 00 33 00 55 00 77  。SPI的时序不是都由主机发送的?而DMA传输都模块化了,我该改哪些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芯片, 关注进一步测试结果.
这两天不少人反应  DMA 有问题, 不知道 ST 怎么反应?

网友B:
回复 楼主:
需要更具体的信息。你的硬件怎么接的,相关模块工作在什么模式,希望怎么工作,实际怎么工作了。

有相关代码最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只是RXONLY模式下才会出现。TX模式一切正常。

TX模式硬件只用了MOSI,驱动一块128×32的LCD。纵向取模,每帧分4行,每行128字节。因此需要我反复重新配置DMA、启动DMA。

操作顺序是初始化一次SPI、DMA,将DMA的源指向显存第一段,DMA的数量是128字节。

工作时一边刷新显存,另一边启动DMA的传输。一次传输128字节结束后产生DMA TC中断,在中断里面将DMA源指向下一段显存,把已经变成0的DMA计数寄存器重新设置为128,接着就可以开始下一次传输。很完美,没出错。芯片是STM32F103RBT6。

楼主:
就是2个STM32L152RB的SPI2之间的通信。想从发数据,主接数据。我主从都配成全双工模式,都有发和接。我也试着把主机改成RXONLY模式,把TX相关注销掉,但主机收到的更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