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放电针的作用?

楼主(2012-08-08):
如图所示,开关电源是一个ac to dc 的开关电源,这个放电针跨接在高压侧和低压侧两端,请问他的作用是什么? 给谁放电? 为什么要放电?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有些电路是加一个高压小电容,以消除两部分的静电差

网友B:
有些电路是加一个高压小电容,以消除两部分的静电差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是为了EMC考虑  话说楼主图中所指的放电针我还真没见识过  请高人解答

网友C:
放电针还能干啥,当然是放电的喽
这个板貌似是无Y设计啊
通常我会把放电针放在初次级跨接的Y电容两个引脚的焊盘上,初次级打高压的时候放电用

楼主:
Y电容是跨接在变压器两侧的GND上吗?Y如何消除变压器两端静电差?
2# YT10L

网友D(2012-11-06):
一般都是在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间加个Y电容,一是消除静电差,二是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