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A达不到150度的疑问???

楼主(2012-08-08):
最近买了些STM8AF5288TD的芯片,资料上写的工作范围能达到150度,但实际测试只达到110度左右。STM8AF5288TC(这是125度的版本),实际测试可以达到140左右,难道这个芯片有假的了???

网友A:
个别差异?可以多测试看看

楼主:
不行,都一样,今天又买一批,还没有到,人家都主动要求退货了。难道ST自己的芯片达不到自己给的参数?这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B:
STM8A用量不大,假芯片的可能性小。记得STM8A也有唯一ID,可以联系ST的人 查查芯片是否正品。

网友C:
查ID,比较可行

网友D:
想说一句:楼主你确认你的板子上除了STM8A以外的其他器件都能在150度下稳定工作?
因为必须他们正常了,整个板子才有机会正常。

网友E:
在哪卖的能不能透露一下?谢谢!

网友F:
最近看到不少搞极端环境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