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原理怎么分析呢?

楼主(2012-08-08):
图1中的DBB控制的端口做什么用呢?IBS又是干嘛用的呢

图2为低压输入(60v)的变频原理图,所用的元器件和图1有所不同,图中为什么要用8个MOS管来实现变频呢?

网友A:
一般变频器都是三相输出, UVW 是正常的, 至于 DBB 这一路, 有可能是接高压泄放回路的.

网友B:
DBB 这一路, 就是是接高压泄放回路的.

网友B:
下面的不是普通的变频器。

楼主(2012-09-20):
回复 网友B:

也是普通的变频器啊,只是下面的是低压的变频器,实验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接高压泄放回路呢

网友C:
电动机工作在发电机状态(例如减速)就会产生高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变频器来说实际上是能耗制动

网友C:
变频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都有制动单元,制动单元是选购件,而多段速度运行就避免不了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