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IAR突然无法调试STM8了

楼主(2012-08-08):
中午刚用iar下载调试stm8还是正常的,睡了一觉后打开工程,点调试,结果弹出下面的提示框:

无法调试了。。
一个星期前也遇到过一次,同样也是重新开机后弹出上面的提示框,后来是重装了软件才又可以用的。。
求问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有时候IAR软件不大稳定,可以关掉再重新运行试试看,另外,还可以重新rebuild all试试看。

楼主:
刚才试了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93170&highlight=IARSTM8 的方法,就可以用了~ 但是悲催的是发现stvp不能用了:

请问iar可以编辑选项字节的吗?

网友A:
STVP也可以关掉再重开,另外ST-LINK方面也可以重新上电。

IAR EWSTM8估计不能编辑选项字节,印象里IAR EWARM就不能操作选项字节。

楼主:
知道原因了,是st-link的固件更新后和stvp的dll不一致导致的,替换一下dll就好了

网友B:
有时候IAR软件不大稳定,可以关掉再重新运行试试看,另外,还可以重新rebuild all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重新运行就好了

网友C:
知道原因了,是st-link的固件更新后和stvp的dll不一致导致的,替换一下dll就好了
引用 楼主:

又是固件更新造成的

网友D:
IAR软件有时候的确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以前固件更新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以上所说方法,LZ可以都尝试下

网友G(2013-04-26):
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H:
问题解决了   不过   感觉一般不要轻易更新编译器版本   否则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错误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I:
关掉再重新运行试试

网友J(2013-10-25):
引用 楼主:
知道原因了,是st-link的固件更新后和stvp的dll不一致导致的,替换一下dll就好了 ...

嗨,您好!你提到知道原因了,能具体点么?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搞了半天了,也下载了STVP软件并安装了,但不知道用那个dll替换那个dll。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K: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每个新版本的IAR跟新仿真器固件后,用低版本的IAR就识别不了了

网友J:
能应该如何处理呢?更新那个dll,STVP最新版本我已经安装了,但不知道如何继续做,现在还是无法下载。还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L(2014-03-11):
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