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R8T6 ISP下载擦除失败的原因

楼主(2012-08-08):
芯片用的是STM32F103R8T6 ,没挂任何外部晶振,没挂复位电路,串口1过FT232BL ISP下载,下载软件FLYMCU V0.100,几乎把所有的波特率都试过了,都是  DTR电平置高(+3-+12V),复位RTS置高(+3-+12V),选择进入BootLoader
...延时100毫秒
DTR电平变低(-3--12V)释放复位
RTS维持高
开始连接...61, 接收到:79
在串口COM6连接成功@19200bps,耗时5797毫秒
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2.2
RDP除能次数:0
RDP使能次数:0
芯片PID:00000410  Medium-density
芯片FLASH容量为128KB
芯片SRAM容量为65535KB(此信息仅供参考,新版本芯片已不包含此信息)
96位的芯片唯一序列号:
[49FF6F064978555644542087]
[066FFF49 56557849 87205444]
芯片做全片擦除失败

换了两片都是如此,不知是否大家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第一次用103系列的这个型号,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摸了老半天就手工加了个阻容复位,还是一样,现在找不出原因,唉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建议先用ST 提供的ISP软件,或者国内出的针对STM32的ISP试试看。

楼主:
大家没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B:
只能换个软件先烧

网友C(2013-03-21):
为什么还是没答案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Flymcu 一直失败 擦除 读 写 都有问题 开始连接...3, 接收到:00 00 00
开始连接...6, 接收到:00 00 00 00 79
在串口COM6连接成功@14400bps,耗时187毫秒
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3.1
RDP除能次数:0
RDP使能次数:0
芯片PID:00000411
芯片已设置读保护,无法读取更多信息
去除读保护失败
***向您报告,命令执行完毕,一切正常

楼主:
呵呵,都好几个过去了,楼上的换颗芯片再试试吧

网友D:
连续几个片子不可能都出现同样的状况,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
isp费劲,SWD 多好啊

网友F:
建议多换几个软件试试,特别是用官方的软件。
我的软件太久没更新,不一定适合新版的芯片

网友G:
换一换软件试一试吧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个人认为   仔细看看   是否是电路中有虚焊的地方   呵呵

网友H(2014-04-30):
兄弟们,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啊?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I(2021-07-05):
换了最新的flymcu软件可以了

网友J:
晶振都没有怎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