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FS9922-DMM4?求教……

楼主(2012-08-08):
手上有块FS9922-DMM4,想用来做个万用表,找了一个转接板把所有引脚都引出了,然后按照它提供的手册把电源系统、基准电压、晶振、复位电路接上了,然后量了一下电压,我是3.0V VDD输入,但是发现倍压输出VGG在3.6~4.1V之间跳来跳去,稳压输出VDDA也在3.0V~3.6V之间跳动,然后检查了一下倍压电容是10uF没有问题,而内部基准电源REFO也只有1.1V,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求大神指导一下,对于这个芯片应该怎么去用啊~~

网友A(2018-12-20):
1、重新焊接一次。
2、把芯片引脚度上焊锡
3、PCB一定要清洗干净
微信:16607735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