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1 pwm驱动4个直流电机

楼主(2012-08-08):
(无正文)

楼主:
高手快跳出来啊!

网友A:
如果是直流无刷电机 ,可根据传出来的霍尔信号进行电子换向。控制电机转几圈。
如果是普通直流电机,又没有编码器,则无法实现闭环控制。

楼主:
就是普通的玩具直流电机,没有编码反馈,想用pwm 的定时时间来确定电机位置,但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高手出来啊

网友B:
一般没办法做到,除非是恒定负载,有减数器下,可以通过供电电压和PWM占空比及时间来确定最终单元,但精度很难保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