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读NRF24l01寄存器值为0XFF?

楼主(2012-08-08):
程序先进行了初始化,并进入了接收模式,然后读取工作频率设置寄存器的值,读出的值为0XFF,很显然,读出的值不正确,因为最后一位默认为0,

网友A:
量SPI接口上MISO是否对VCC短路?

网友B:
SPI时序又没问题,初始化正确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