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

楼主(2012-08-08):
在串口通信中,下位机发的十进制数是不是以十六进制形式传送的? 那么在上位机怎么处理才能显示成是十进制数呢?

下位机代码: Tmp是测得的温度值 如果是28.5度的话

TX_BUFFER[4]=Tmp/10; //温度整数
TX_BUFFER[5]=Tmp%1000%100%10; //温度小数
TX_BUFFER[6]=0x00; //保留
Check_TX(); //校验

上位机我该如何处理才能在编辑框显示28.5度

网友A:
下位机最好按精度乘倍数将其转换为整数,上位机接受的按你现在的要按十六进制接收。然后到接受到多个byte,处理不管是直接提还是以后转都随便。

网友A:
手机上论坛真费劲

网友B:
发送都是01,自己定义协议,规定好整数和小数位数和位置,接收后就显示了

网友C:
PC程序很好处理啊
float tem;//你需要显示的浮点数
tem=(float)buf[4];
tem+=(((float)buf[5])/10);
if(buf[3]!=0)tem=-tem;

起始校验你自己判断下

网友D:
都是以二进制传输的,你喜欢用什么进制显示都行

网友E:
发送都是01,自己定义协议,规定好整数和小数位数和位置,接收后就显示了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方法可行,试试看

网友F(2012-09-14):
还是按照16进制接受 最后再转换成10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