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问题

楼主(2012-08-08):
为了简便说明问题,提取代码如下。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b=1;
uchar a=5;
uchar c=10;
void main()
{
while(b)
{
a--;
}
c--;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b=0;
}
当上面while循环中语句为while(b)
{

}只有一个分号时,可以跳出while循环,但是当while(b)
{
a--;//或其他语句时
}跳不出while循环。
这是为什么,测试时两次都进入了中断。
求指教

网友A:
如果非要解释,从语法上解释不通
只能说是编译器的优化。。。

网友B:
把优化级别调低一些
如果不愿意调低优化级别,试试在变量前面加上 volatile

网友C:
加上volatile试试

网友D:
建议调低优化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