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问题

楼主(2012-08-08):
stm32 循环从串口收发数据,为什么只有加延时才能成功?寄存器反应不过来

网友A:
是串口太慢,如果发送过种中你更新数据缓冲寄存器,那么发送的数据并会出错。
有兴趣,可以自己计算一下你用的波特率下,通信一个位所需要的时间与你一个机器周期所需要的时间的差异
另外,STM32的串口是双缓冲,这也是有别于一般51的,在编程的时候也要把这个考虑进去

网友B:
如果有OS的话可以考虑新建一个任务专门处理收发任务

网友C:
2L的回答很清晰,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