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标准的主要指标怎样理解会好点?

楼主(2012-08-08):
rs232, ce, ST, AD, AN

1.In order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the crosstalk between theadjacent signals,RS232 limits the maximum slew rate 30V/μs;
2.The impedance  between thedriver and the receiver was defined,the load seen by driver is 3k~7kohm;
3.The standard specifies the capacitive load of the 2500pF.
以上3点是232标准的3个重要指标,第1的意思应该是信号在上升或者下降沿的过渡区的斜率最大不能超过30v/μs,否则信号间的串扰会加大;从第3点可以知道标准规定了驱动器的负载线电容最大不能超过2500pF说明传输电缆不能太长,否则容易引起数据错误,因为随着电缆增长,线电容将增大;第2点说驱动器到接收器间的阻抗为3K~7K,要怎么理解者点好呢?

网友A:
232很少考虑阻抗匹配,我觉得可能是对高低电衰减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的产品232通讯有时会有问题,而我是做硬件测试的,所以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handshake

楼主:
这边提的这些点应该怎样跟仪器挂钩起来好呢?第1点从示波器应该可以直接测,2,3这两点中的指标要怎么衡量会好点呢?:o:o
1.In order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the crosstalk between theadjacent signals,RS232 limits the maximum slew rate 30V/μs;
2.The impedance  between thedriver and the receiver was defined,the load se ...
引用 楼主:

楼主:
有谁知道232中驱动器的负载阻抗怎么测呢?我想知道是否能够满足3K~7k这个指标,可是不知道怎么测?:o:o

楼主:
有谁知道232中驱动器的负载阻抗怎么测呢?我想知道是否能够满足3K~7k这个指标,可是不知道怎么测?:o:o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没给分数基本没人愿意答啊?:o俺没啥分数,下次发帖得多给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