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里面的UOC和ZO,还有电容的端电压怎么算?

楼主(2012-08-08):
600-j600换成三角形式的话,变成0∠45°。请各位指点,应该怎么算。有没有必要学得这么深??

楼主:
谁能来看看呀。麻烦大家了。

网友A:
这与直流电路的分析方法一样,用戴维南等效啊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这里面的UOC 这一些怎么算?

楼主:
谁来回答一下呀。

楼主:
麻烦各位了呀。。。

楼主:
或者大家跟我说一下。当R、C、L三个并联或者串联时,应该怎么计算出其两端的电压?交流电的哦。

楼主:
:'(快来人呀。。

网友:
我试试啊
Uoc=U*(Zc/Zc+Z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