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比较器

楼主(2012-08-08):
用LM393设计了一个比较器,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Vin+比Vin-大1V的时候,输出就跳转了!
有图,有测试数据

楼主:
这一组数据测试的时候是将反馈电阻悬空的。R20阻值为10K,R19在为150K

网友A:
从原理图上看没问题呀,你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接错线了哈~

网友B:
因为共模输入电压太高了

楼主:
就是共模输入电压太高了,超过了电源Vcc-1.5V的值,现在讲电压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