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楼主(2012-08-08):
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我把230v的接口接到115v的接口上去了,然后看到一道烟,但是我又找不到是那个元器件烧掉了,所以想向大家求助,大家帮忙看看原理图,看看哪个元器件可能被烧掉了,小弟不盛感激!

网友A:
不可能吧。你的电路输入电压是220V,你接到110V上不可能烧东东吧。

网友B:
有烟看看电阻喽,电容就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230v的电压接到那个115v的电压接口了,确实是烧掉了……

网友C:
拆开看,应该有很明显的烧掉痕迹
别忘了

网友D:
有可能是R84, RV2。
最应该烧的是F1,但是看起来这次它没烧掉。
230V和115V的接口可以混插的?这个设计有点悬!

网友E:
接到115v上面,成了半波整流,冒烟可能是R84,你带负载了吗,右边电路啥样子??

网友F:
230V接到115v上面,整流成了倍压输出了,C44,C45电容耐压不够可能烧了,冒烟可能是R84,后面电路不清楚怎么样。。。。。

网友G:
有极大的可能是你的R84坏掉了......

网友H:
C44或是C45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
自己用万用表量一下就清楚了,自己测量分析比别人的分析要好。
烧掉一个怕什么呢?

网友J:
闻闻,看看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K:
应该从外观上会有不同的  闻闻有没有糊味

网友L:
二极管1烧了或R84

网友M:
以后上电前,拿个摄像机照着电路板,烧了东西后,回放一下,慢镜头很容易看清拿个器件挂掉了,hoho

楼主:
6# jjjyufan 哎,我鼻子没那么灵敏啊,也看不出那个烧了……

楼主:
7# cool_coder 哪来的f1哦,这个设计很经典的,是ti的人设计的,不过115v那个线图我看不懂,兄台你呢?

楼主:
8# chenyongand 嗯,分析是成了半波整流,但是我还是没看懂,希望能赐教!没带负载!

楼主:
9# huang_bs 后面的电路看我的回复别人,电容我测了下电容值还是接近1500u

楼主:
10# zuanze 这个不应该坏的,这个是用来初期限流,应该能耐操的,我测了下,阻值没变,但电阻烧了阻值也不会变?

网友N:
V430RA8的AC耐压能达到270V,所以应该没坏

C45 C44 200V,如果没坏的话,你查查图的最右边几个电阻是否有烧坏

网友:
如果要是我,我就在插电看看是哪个冒烟,看到冒烟的果断拔掉,然后把那个换掉。在看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O:
二极管烧了或R84

网友P:
查R63-R66
查C44-C48
查VSENSE去的那个器件
115V那一路典型的倍压整流电路,你把230V接上去,倍压到多少了:L

网友P:
不过话说,有发个帖子的功夫,万用表估计就搞定了

楼主:
11# h0610001210 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测了下电容,我无法判断电容坏了没有,一点坏的痕迹也没有,用万用表打了下,换了正负极就响了,通了,再换正负极又不响了显示0LΩ,坏了吗?

楼主:
12# gx_huang 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测了下电容,我无法判断电容坏了没有,一点坏的痕迹也没有,用万用表打了下,换了正负极就响了,通了,再换正负极又不响了显示0LΩ,坏了吗?

楼主:
22# forgot 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测了下电容,我无法判断电容坏了没有,一点坏的痕迹也没有,用万用表打了下,换了正负极就响了,通了,再换正负极又不响了显示0LΩ,坏了吗?我再测测别的电阻试试

楼主:
27# 不亦心 您说的确实是,可是我都测了,感觉都没问题,我测了下电容,我无法判断电容坏了没有,一点坏的痕迹也没有,用万用表打了下,换了正负极就响了,通了,再换正负极又不响了显示0LΩ,坏了吗?电容值测了下和标准值差不多

网友P:
同一个回复好几遍,牛B

更换正负极,肯定会叫了,1500uF,用万用表给它充电得充到啥时候。。。不叫才怪

回复 楼主:
你表笔放上不动等一会就不叫了,;P

楼主:
32# 不亦心 原来是这样啊,我也不懂啊,所以才来求教的么,我要是懂就不到处问这么低级的问题了,不错谢谢了,我去试试看罗!

网友Q:
RV1,RV2还有坏?

楼主:
32# 不亦心 万用表的喇叭档是什么工作原理啊,确实是过了一会儿又不叫了呢!我用电容档测了下,容值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判别它坏了没有呢,大哥……

楼主:
34# lhkjg 这个一般是不会轻易坏的,耐压值很高,它的技术参数是 Wide operating voltage range:Vm(AC)RMS:4-275V     Vm(DC): 5.5-369V

网友R:
电容裂开了
仔细观察一下电容的外观
百分之九十是电容
把电容拆下来看一下

网友S:
R84 因当不会坏

网友S:
可能是保险挂了, 其它的地方我觉得都不容易死, 低压部分都有 稳压管了,

网友T:
压敏电阻烧了

楼主:
40# 熊海波 哪个是压敏电阻哥哥?

楼主:
39# jrcsh 保险丝没坏

楼主:
37# lanseshuijing 我不知道如何判别电容是否完好

网友U:
把图传上来才好分析

网友U:
如果电路不工作的  怀疑是  FSD200BM  坏了
[local]1[/local]

网友U:
LZ下次 修好后可以把 115V VAC  哪个接口 用胶布给 包 起来省得插错

网友V:
用什么软件画的图啊

网友F:
严重怀疑  FSD200BM  坏了

楼主:
46# Periodic 是的……

楼主:
47# sfkeyin ad6.9,是自带的图

楼主:
45# Periodic 就是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