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08):
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就是ucos安装到pc机上有什么意义,我可以在pc机上跑程序吗,跑程序能像单片机一样看出效果吗?

网友A:
UCOS是个实时系统,切换任务实时性好,PC上没单片机的硬件当然外设效果就不一样了。但是处理数据能力比单片机好

网友B:
ucOS 是这么说的:
"选择 PC 做为目标系统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以 PC 做为目标系统比起以其他嵌入式环境,如评估板,仿真器等,更容易进行代码的测试,不用不断地烧写 EPROM,不断地向 EPROM 仿真器中下载程序等等。用户只需要简单地编译、链接和执行。其次,使用 Borland C/C++产生的 80186的目标代码(实模式,在大模式下编译)与所有 Intel、AMD、Cyrix 公司的80x86 CPU 兼容。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pc上跑就是学应用程序用,想学驱动就么办法用,是这样吗?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pc上跑就是学应用程序用,想学驱动就么办法用,是这样吗?

4# airwill

网友C:
学习的时间到了。签名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