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叫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帮我看看

楼主(2012-08-08):
看不懂,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知道干什么用就好分析了。从电路来看7#输出小于0.7v时,uo=ui,7#大于0.7v,输出等于uo-ui同时反馈到输入端,如此循环

楼主:
这里不是的输出Uo不是一直等于Ui吗? Ui是一个很微小的信号经过逐级放大得到的 完整的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B:
精密正钳位电路
负半周,D27导通,输出给C200充电,左负右正,
正半周,D27截止,输入与电容的电压的叠加后加在负载上。

网友A:
uo怎么会一直等于ui呢?如果那样还要放大器干嘛?这个电路小信号时uoui同相位,大信号时反

网友C:
由于C200串入限流电阻R207中,精密钳位不精密。

网友D:
这是全波整流电路

网友D:
我来仿真看一下波形

网友E:
同意3楼

网友F:
好像是精密整流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电容与没电容是有区别的,有电容其输出电压峰值*2,有点相当于倍压检波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不过还不明白,为什么信号要经过运放呢?不可以经过导线就走了吗?

楼主:
希望给俺指点一下,不胜感激:lol

网友G:
不经过运放,谁给D27提供电流呢?能驱动后面的电路吗。那根线有负反馈的作用。

网友B:
楼主看下这个等效电路,

楼主:
D27 和 R212 有用吗?我感觉没用啊    Vo等于直接接到D27的阴极了啊  :)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