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触摸屏的坐标问题呀

楼主(2012-08-08):
这两天看触摸屏了。刚看完如何控制液晶屏并完成了相应的显示。。今天就看了触摸的部分使用XPT2046(和ADS7843驱动一致)感觉不做校准,基本的控制还挺简单的。只要获得坐标就可以了。但是我想简单了,这坐标是怎么得到的?读取的是一模拟转换的数字量是怎么换算成坐标的?这点一直没明白也没能搜索到。望各位大大们能够帮帮忙。。。。

网友A: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的,里面有详细的介绍的

楼主:
找了好多,没找到,不知道是不是搜索问题。。。

网友B:
电阻触摸屏两张隔开的电阻膜。一张是上下两边有电极,另一张是左右两边有电极。要X坐标,可以在左边电极通5V,右边电极通0V,这之间的膜就相当于一个平面的电位器。你按下去的位置,另一片电阻体和这一片接通了,另一片电阻体就相当于电位器上的滑片。

Y坐标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