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的最小工作电流

楼主(2012-08-08):
在选择上拉电阻的时候,最小值可以通过(上拉电压-IO口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IO口最大可承受电流来计算,对吗?
那么我想知道,上拉电阻的最大值怎么算呢?

网友A:
根据负载所需要的最大电流来选择上拉电阻的参数

网友B:
根据负载高电平所需电平\高电平输入电流\负载电容\开关速度来计算

网友C:
门限电平,驱动能力,功耗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我都不太明白

网友D:
最小值不是通过你说的方法计算的,是直接用上拉电压/最大灌电流 再适当加些余量,主要是考虑输出低时,IO能把电压拉低,并且不会损坏I/O口,最大电阻我想没什么意义吧,不上拉(直接使用内部上拉)就算是最大的啰

加上拉电阻基本是增加高电平时IO的驱动能力,当然OD(开漏)型的IO必须上拉否则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E:
今天才发现  大学的数字电路书 中 有讲到你说的问题。不信你翻翻看............

网友F:
楼上几位说的我都不太明白
引用 楼主:

你想想加上拉是为了什么就知道了。

最大的极限就是开路,等于不加上拉电阻,那你为啥加来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加上拉是为了让IO口保持在高电平,加电阻是为了限流,所以电阻必须保证灌电流小于IO口允许的最大灌电流。 对吧,
我有个疑问,单片机的IO口有个最大电压的限制,这个最大电压和这个最大电流是什么关系呢?当电流达到最大灌电流时,是不是电压就到了最大电压呢?
还有,这个限流电阻有没有最大值的限制,如果有的话,应该怎么算

网友F:
错了,这是因为你只知道OC门要加上拉,其实不OC的地方也又要上拉的,你再想一下,明天晚上还想不出来我再告诉你答案。

最大电压限制主要是内部MOS的击穿电压,与电流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了些帖子和资料
看到上拉电阻的用途还是挺多的,比如增加抗干扰能力,提高输出电平,增加引脚对负载的驱动能力。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这么想的话,我有点明白楼上几位的意思了,不过我还想知道,只是用在OC门电路的上拉电阻,不需要另外带负载,最大值的取值范围。这种情况下,上拉电阻可以很大吧,但是就像您说的,最大的极限就是开路了,这么想,是不是也应该是有个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