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R2110可以驱动单相全桥逆变器吗?求指导

楼主(2012-08-08):
想用两片IR2110来搭建单相全桥逆变器,不知这行得通吗?SPWM波

网友A:
可以  就是不隔离  得三路独立的供电电源

网友A:
错了  不用独立供电。。。。

网友B(2012-12-27):
变频器都是用这个东东,驱动一个逆变器,没有问题

网友C(2013-07-14):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D:
TM2132三相高压MOSFET桥式驱动IC-----输出200/420ma,100V工作
TM2103高压MOSFET桥式-------输出160/270ma,500V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