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OP28的片子量产后,有没有比较好的烧写办法?

楼主(2012-08-08):
请教一个问题,SSOP28的片子量产后,我准备不在板子上烧写了,有没有比较好的烧写办法?烧写插座比较难用 大家一般怎么烧写贴片的片子?

网友A:
使用针床,PCB上的预留编程焊盘 在线烧写呢?

网友B:
有专用的IC适配座

网友C:
用烧录器烧好后再焊接到板子上
引用 网友D:

大批量生产可以这么干

网友E:
PM3+插座,我们就这么干

楼主:
我们买的插座非常不好用,SSOP28脚间距太小,弄起来很不好

网友E:
要么就把编程口引出来,表贴完了以后再用PM3来烧。

网友E:
我们买的插座非常不好用,SSOP28脚间距太小,弄起来很不好
引用 楼主:

你买了假冒伪劣货而已,请买规范的转换座

网友F:
我所有的产品上都留有烧写接口,5个孔而已,难道你不用调试吗?

网友G:
PCB板留有PGD/PGC/MCLR/VSS/VDD这几个脚就可以.

网友H:
量大的话,直接找供应商烧程序,把BIN文件给他带烧程序。

网友I:
PM3+插座,我们就这么干
引用 网友E:

请问PM3为和神物,只用过MP3~

网友J:
可以用编程器TOP2005+适配座,批量生产。

网友E:
请问PM3为和神物,只用过MP3~
引用 网友I:

PM3是PIC的一种烧写编程器型号。

和MP3没啥关系;P

网友K:
用脱机编程器进行在线编程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