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和三极管的区别

楼主(2012-08-08):
原来搞的的电路都很简单,都没有用到MOS管,最近接触了好几个电路,经常看见MOS管。一直不知道MOS管和三极管的区别。什么时候三极管可以代替MOS管呢,在充电器电路里面见到有MOS管。请朋友们用最通俗的语言给我解释下。

网友A:
电压控电流源 与 电流控电流源 的区别

网友B:
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Ib的大小控制Ic的大小。
MOS管是电压型器件,Vgs控制Ids的大小。

网友C:
多数情况是用的饱和区,即当开关用
MOS管更多用在大电流情况下,在低压小电流时可用三极管
三极管为电流驱动,负载电流越大,越难驱动饱和,故不宜用于大电流应用场合
MOS管为压控驱动,即使负载电流再大,只要控制电压高于门槛电压(一般就5-8V),MOS就能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D:
MOS管也是3极管的一种吧。

网友E:
约定俗成,三极管指的常见的晶体管

网友D:
没有这样约定的

网友F:
四楼介绍的很详细了!

网友G:
多数情况是用的饱和区,即当开关用
MOS管更多用在大电流情况下,在低压小电流时可用三极管
三极管为电流驱动,负载电流越大,越难驱动饱和,故不宜用于大电流应用场合
MOS管为压控驱动,即使负载电流再大,只要控制电压高于门槛电压(一般就5-8V),MOS就能进入饱和状态
评分次数

**kfu

网友H(2017-07-06):
四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