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容问题请教,先行谢过

楼主(2012-08-08):
要做一个稳压电源,但LDO前后不知该加多大的电容来滤波,是加电解电容还是其他电容呀?

网友A:
LDO的说明书上一般都有注明用什么样的电容的。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延时响应,电路体积, 温度等问题的话   建议使用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滤波效果很好   价钱相对来说便宜    如果需要考虑时序,工作环境温度等问题   建议使用瓷片电容或独石电容   一点自己的看法

网友C:
通常, LDO 的数据手册都会提到输出电容的要求, 一般最小不低于 47uF. 准确的值找相关的数据手册吧
但是根据 LDO 负载的不同, 通常这么大的电容是不够的.
如果是电解, 一般达100mA电流, 建议 220uF 以上的电容.
更大的电流, 就采用更大的电容

网友D:
在选择电容耐压值和容值的时候,应考虑到所用点的电压值就选比此电压略高的电压值即可

网友E:
学习一下,一般选电容式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效果来决定

网友F:
LDO输出电容选择时要注意ESR范围,Cout有环路补偿的作用,瓷片电容ESR只有几mΩ。建议看下datasheet中有关输出电容ESR对环路稳定性的说明,厂家一般会给出ESR选择范围。另外,LDO的输入和输出电容最好是瓷片电容,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1、钽电容失效形式一般是短路,失效后可能会对电路照成一定的危害;
2、瓷片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比钽电容的小,比较适合LDO的输出滤波。

网友G(2012-09-07):
首先考虑你的电压范围,电容的容压至少要比你的稳定电源大,然后选择匹配电阻

网友H:
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一块用

网友I:
电容混合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