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系统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2-08-08):
DSP系统一般有两种电压:核供电 (低, 多为 1.2, 1.6, 1.8V) 和 I/O (高, 多为5 3.3, 2.5V) ,两者供电是分开的。

<电源加电顺序

核电压要比 I/O 电压先加载, 至少要同时加载。如果IO电压存在而核电压不存在,会损害内核。同时电源关闭也应该遵循这样的条件

一般的方法有如下三种:
方法一: 两个电同时上, 选用两款同样的电压芯片, 供电也是一样的, 只是其输出电压可调

方法二: 选用带双路输出的电源芯片. 芯片上有管脚来控制一二两路的输出顺序(由管脚上电压的高或者低来控制

方法三: 如果用的是两个不同的电源芯片, 但是此电源芯片上有相当于输出使能的管脚;

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隔离

为保证电源的纯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独立供电

1 两个电源芯片同时选用

2 一个电源芯片,但是通过电感或者磁珠进行隔离
同时在电路设计中也要考虑电源的干扰等

以上为抛砖引玉,请各位踊跃发言

网友A:
基本上特别全了,感谢分享。希望多多看到这样的贴子

网友B(2013-07-05):
求具体的电源电路设计!提供3.3v和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