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B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8-08):
最近在学习USB通信。发现个很奇怪的现象,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哦。

两个单片机通过USB通信。

16bit单片机+USB HOST  <---------> 32bit单片机+USB DEVICE

发现32bit单片机发送数据 34 45 02 32,在16bit单片机收到的数据是45 34 32 02

为啥高字节和低字节是反的呢?这个是啥原因呢?高手指点一下哦。

网友A:
你看看你的单片机是big endian还是little endian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我是新手 来学习的

网友C:
整数表示方法不同,倒过来就对了。

网友D:
一般16bit和32bit单片机存储方式有big-endian(大端模式:高地址存低字节,低地址存高字节)和little-endian(小端模式:低地址存低字节,高地址存高字节)两种,可以通过其一个endian相关引脚进行配置。你将两个单片机系统配置成同一种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E:
嗯,应该就是两个单片机的数据存储格式不同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