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磁环匝数与工作频率的关系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08):
(无正文)

网友A:
增加磁环初级匝数,驱动加强

网友B:
磁环又称铁氧体磁环,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抗干扰元件,对于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一般使用铁氧体材料(Mn-Zn)制成。
  磁环在不同的频率下有不同的阻抗特性,一般在低频时阻抗很小,当信号频率升高磁环表现的阻抗急剧升高。
  大家都知道,信号频率越高,越容易辐射出去(要买优质的电脑机箱也是要减小电磁泄漏),而一般的信号线都是没有屏蔽层的,那么这些信号线就成了很 好的天线,接收周围环境中各种杂乱的高频信号,而这些信号叠加在本来传输的信号上,甚至会改变原来传输的有用信号。那么在磁环作用下,使正常有用的信号很好的通过,又能很好的抑制高频干扰信号的通过,而且成本低廉。
  所以大家在显示器信号线,USB连接线,甚至高档键盘、鼠标上看的塑料疙瘩型的一体式磁环就不足为奇了。
  磁环的匝数选择
  将整束电缆穿过一个铁氧体磁环就构成了一个共模扼流圈,根据需要,也可以将电缆在磁环上面绕几匝。匝数越多,对频率较低的干扰抑制效果越好,而对频率较高的噪声抑制作用较弱。在实际工程中,要根据干扰电流的频率特点来调整磁环的匝数。通常当干扰信号的频带较宽时,可在电缆上套两个磁环,每个磁环绕不同的匝数,这样可以同时抑制高频干扰和低频干扰。从共模扼流圈作用的机理上看,其阻抗越大,对干扰抑制效果越明显。而共模扼流圈的阻抗来自共模电感Lcm=jwLcm,从公式中不难看出,对于一定频率的噪声,磁环的电感越大越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实际的磁环上还有寄生电容,它的存在方式是与电感并联。当遇到高频干扰信号时,电容的容抗较小,将磁环的电感短路,从而使共模扼流圈失去作用。

网友B:
有个问题   楼主   你问的是抗干扰用的磁环   还是说的电感匝数或变压器匝数与频率问题
应该是后者      肯定的说, 电源频率和变压器匝数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在自激振荡电路中,因为变压器自身的电感量会影响电路的振荡频率,具体影响的量和电路设计有关.而在他激式振荡电路中没有影响   高频变压器的线圈匝数一般比较少,因为高频电流通过较少的线圈就可以产生足够的磁通量,线圈匝数增加会增大变压器的电感量,反而影响其高频特性

一句话   频率越高,匝数越少,但不成比例

楼主(2012-09-16):
感谢楼上的朋友,看了你们的提点,和学习,有所了解,结贴了。

网友C:
跟楼上学习了,三楼的讲的非常到位的,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