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mu和cache关系的问题

楼主(2012-08-08):
cpu产生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是先去cache呢?还是需要先经过mmu?

网友A:
目前采用最新的寻址方式是同时去,也就是virtual index, physical tag的方式,一个地址读写指令发出后,高位部分交给mmu进行物理地址查找,低位部分交给cache进行cache行查找,然后将cache行的tag位同得到的物理地址进行比较,相等即为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