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6bit单片机和一个32bit单片机的USB通信问题

楼主(2012-08-08):
最近在学习USB通信。发现个很奇怪的现象,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哦。

两个单片机通过USB通信。

16bit单片机+USB HOST  <---------> 32bit单片机+USB DEVICE

发现32bit单片机发送数据 34 45 02 32,在16bit单片机收到的数据是45 34 32 02

为啥高字节和低字节是反的呢?这个是啥原因呢?高手指点一下哦。

网友A:
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B:
传输大小端与处理大小端问题

楼主:
是高低字节交换呢,还是大小头呢?

我理解的16bit的单片机:
小头是:  bit0 bit1 bit2……bit15
大头是:  bit15 bit14 ……bit1 bit0

感觉USB是先传输了低字节,再传输了高字节,是bit7 bit6……bit0  bit15  bit14 …… bit8。这样的话,好像不是简单的大小头呀

高手继续解答呀

网友A:
是高低字节交换呢,还是大小头呢?

我理解的16bit的单片机:
小头是:  bit0 bit1 bit2……bit15
大头是:  bit15 bit14 ……bit1 bit0

感觉USB是先传输了低字节,再传输了高字节,是bit7 bit6……bit0  bit15  bit ...
引用 楼主:

搞编程的,大小端都不知道,
不知道也没有关系,BAI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