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裸机程序,在AXD调试中,报data abort错误

楼主:
今天使用FL2440开发板做了一个中断的简单的实验,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在axd仿真的时候总是提示data abort错误,如下图:

使用开发板自带的程序没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谢谢

网友A(2012-08-09):
读写了总线上不存在的地址,由软件错误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知道哪里问题:我自己的程序,在axd调试的时候,按run运行,跳到主函数Main处,再按run运行,就报data abort错误,然后我再按run继续运行就不报data abort错误,并且程序运行正常。(这个过程并没有让pc复位)
我用C语言写的,但是如果把我的主函数文件,放到开发板自带的程序中(即只是将主函数文件替换,其他的头文件都用开发板带的)就没有问题。   郁闷我滴个神

网友A:
data_abort之后还能运行?那就搞不懂了,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头文件的原因:我用的郭天祥提供的头文件《2440addr.h》,这个头文件里面有个错误,就是priority寄存器的地址是错误的,我看到他的所有试验里面只要是这个文件,地址都是错误的。之前的那个地址没有字对齐,所以报个abort错误。如果这个寄存器地址错误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只是中断优先级不会出现你所设置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