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 编译错误“PANIC!”

楼主(2012-08-09):
tv, AN, ic, ni, ST
最近在用到STM8S207做触摸按键,程序编译时意外发现一个错误: #error cgstm8 main.c:117 main() PANIC! VOID
查了编译说明资料,知道这种问题不常见,但始终未查明原因。望明白原因的同行指点,谢谢~
程序工程文档见附件
程序在子文件夹中的“ Demo文件夹 → Touch Sensing文件夹 → STM8S_EXAMPLE_FW文件夹 → Project文件夹  → STVD文件夹    → Cosmic文件夹  ” 中
我的编译器路径设置的为: E:\CXSTM8

网友A:
STM8 的COSMIC C编译器用过一段时间,但从来没有碰到这种错误,所以不好说。

另外用STM8S207做触摸按键,效果差,据说ST已经放弃这种方式,建议还是用STM8L来做好点。

楼主:
麻烦也看下这个编译错误是什么原因。可以肯定是由于value=hh<<4;   即这种左移方式造成的。但这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且将 unsigned int value = 100;unsigned char hh=0;放在main函数之外作为全局变量编译就可通过。

楼主:
但是我用STM8S207开发板做的EFT测试可过4KV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批量效果会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用STM8S207开发板做的EFT测试可过4KV

现在就是不知批量效果会怎样

网友A:
但是我用STM8S207开发板做的EFT测试可过4KV
引用 楼主:

触摸按键,性能/效果差,有干扰时更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所以这次用ST做的很小心,尤其是PCB布板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