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收发器是5V,而单片机是3.3V系统,怎么处理?

楼主(2012-08-09):
如题,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专用的芯片。

网友A:
CAN也可以用3.3V的噻
这个型号还是很多的

网友B:
使用双向电平转换芯片吧。好像TI有一款叫74LVC245,具体你查一下吧。

网友C:
光耦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74LVC4245

网友B:
光耦也是不错的选择
引用 网友C:

光耦分两种,一是线性的,可用于隔离传输小信号。二是开关的,用于传输数字量。LZ要求电平转换,一般都是好多条线啊,你得用多少光耦啊。还不如用电平转换芯片呢!

网友E:
LZ,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可以不用什么芯片就能搞定的,就是实现3.3V与5V的双向转换电路,转换电路由3个电阻加一个MOS管构成,附图中S1,S2为两个信号端,VCC_S1和VCC_S2为这两个信号的高电平电压。
           另外限制条件为: 1,VCC_S1<=VCC_S2. 2,S1的低电平门限大于0.7V左右(视NMOS内的二极管压降而定). 3,Vgs<=VCC_S1. 4,Vds<=VCC_S2 对于3.3V和5V/12V等电路的相互转换,NMOS管选择AP2306即可.原理比较简单。

网友F:
用专用的芯片,ti就有,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F:
SN65HVD231DR
SN65HVD232DR

网友G:
STM32与5V器件都是直接连

网友H:
MCP2551 可以将3.3V认为高电平,高电平门限是2V-GND,,MCU和CAN芯片你之间串个1K电阻就可以。这样(5v-3.3-0.6v)/1k = 1.1ma  只要你3.3V系统的功耗大于1.5mA就没事,,否则将1K电阻加大,单最好别大于5K

网友I:
回复 网友E:
速度受限与上拉电阻,只能用作短距低速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