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输入的是模拟信号,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楼主(2012-08-09):
比如LM319,LM119,供电电源是看做模拟电源?还是数字电源?
电源地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

而且这种器件输出端需要上拉,上拉用的电源是模拟电源?还是数字电源?

网友A:
没必要区分这么详细吧,如果输入信号频率比较高,为避免对模拟部分造成干扰,可以给数字电源。
上拉也一样给到数字电源,很多新出的比较器都是push-pu架构,不需要接上拉

网友B:
放大器电源用数字的合适些,因为要给输出的数字信号供电,所以要用数字的。 比较器对精度要求不高,所以没必要用模拟电源~

网友C:
数字电源、数字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比较器输入信号是模拟信号。
比较器用数字电源行吗?地也是数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