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增益(程序控制前级电压增益)

楼主(2012-08-09):
我们在做放大电路时,往往是固定增益。但有时候却需要程控增益。
如果一个传感器输出0~5VDC的电压信号,而ADC参考电压是2.5VDC,表面看起来,需要将传感器的信号衰减2倍,但是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如果信号输出为20mV,那肯定不能进行衰减,反而要进行放大呢。
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呢?

网友A:
想弄个万能的放大器或者衰减器?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传感器有两种:电桥输出的差分0-20mV,另一种是经过放大器输出的线性0-5V。当然,可能还有4~20mA的传感器。

我觉得很难用一个电路适应三种需求。初步想法是,三种电路分别设计,分别跳线选择吧。因为实际连接的传感器并不是三种都有,只有其中某一个而已。

楼主:
不是的。楼上不理解我的意思。
假如测量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20000 PSI,对应0~5VDC.
这样,求得1PSI=5VDC/20000=0.00025V
而在外面一个大气压压力为14PSI,即14*0.00025=0.0035V=3.5mV
这么小的信号肯定要放大的。
如果电路按照小信号设计,就顾全不了大信号,如果按照大信号设计,就顾全不了小信号。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实现程控增益,即通过模拟开关切换反馈电阻实现增益可调。
但是具体不知道如何实现?
难道使用探测的试试,进行AD转换,如果值太小,就将增益调大,直到ADC得到的数据够大。
???

网友B:
采用低导通内阻、高隔离度的模拟开关即可实现不同的增益设置
软件上就是采取试探的方法,先开启低增益,看ADC采样的结果,偏小,就开启高一级的增益,然后就在看ADC采样结果。

网友A:
如果只接一种传感器,那就用PGA,这在N年前是最常见的用法。不过这东西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厂家也不出新器件。估计得自己搭电路,或者用内置PGA的仪表放大器,比如sigma-deta类型的器件。

楼主:
采用低导通内阻、高隔离度的模拟开关即可实现不同的增益设置
软件上就是采取试探的方法,先开启低增益,看ADC采样的结果,偏小,就开启高一级的增益,然后就在看ADC采样结果。 ...
引用 网友B:

除了这种试探的方法外,还有别的方法吗?感觉这种算法也行。不过有没有更好的 ?

楼主:
贴子要沉下去了,顶一下。

楼主:
使用程序试探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吧:
1、先将增益调到最大,AD采样,如果结果是满量程,则进行第2步。
2、将增益下调一级,再进行AD采样,如果结果还是满量程的话,再下调一级,如果不是,则就在此增益内采样,计算结果根据AD采样的结果和选择的增益值进行计算即可。

但是这个方法有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对于小信号时不可能达到满量程。所以判断算法还不能这样,要复杂一点的。

先以按照1/2满量程、1/3满量程、1/4满量程,....  1/10满量程,进行计算。这样就更精确一些。
但是应用在高速数据采集系统中,这还是会牺牲速度的。

楼主:
看来想造一个非常合适的程控增益放大器并不是那么简单。主要是范围太大了。

网友C:
想想数字电位器的方案吧。用数字电位器做增益控制

网友D:
建议你选择合适的ADC,如sigma delta ADC 最适合你这种应用:
1)输入为差分与sensor完全匹配。
2)这种ADC内部一般都带可控放大,正合你的要求。
3)这种ADC分辨率都高,正合你的要求。

网友E:
选一款带PGA的ad转换器吧,不建议用数字电位器,现在很多芯片都是带有PGA的比如Cs5532之类的

网友F:
建议你选择合适的ADC,如sigma delta ADC 最适合你这种应用:
1)输入为差分与sensor完全匹配。
2)这种ADC内部一般都带可控放大,正合你的要求。
3)这种ADC分辨率都高,正合你的要求。 ...
引用 网友D:

MSP430就有

网友D:
MSP430就有
引用 网友F:

嗯,430就有。我用430的SD16做了一个大气压力表,轻松实现10P分辨率。

楼主:
两种选择了:
1、使用带有PGA的ADC
2、使用数字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