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欣赏我做的6层电机控制板

楼主(2012-08-09):
NANDFLASH存储器达到64Gbit ,这个芯片价格很贵,需要3000块*币,125度高温芯片!

网友A:
电机控制,为什么要64GBit存储呀?
这个设计能商业化吗?

楼主:
这个是客户要求的!
回复 网友A:
另一块采集板也是用的这个芯片。

楼主:
工作环境温度高,都要用高温芯片!

楼主:
NANDFLASH存储器LGA52封装,不好焊接!

网友B:
看样子是要做黑匣子……如果是我,肯定会通过无线/光纤将数据传出存放到远处安全的地方,就算是没有“安全的远处”(例如机车上)也要多放几个备份。那3000块都不知能搞多少个备份了

网友B:
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个客户要求必须使用125摄氏度的单片机,高温钽电解……我说为啥不用铠装的热电偶,控制板放到其他地方

网友C:
高温在航天和油田常见啊,175度也不稀罕。老外的钻井仪器有200度以上的指标。

网友D:
测井行业。地下7000米,温度175摄氏度,你去大庆油田看看吧。

网友E:
可以可以哦

网友F:
其实我想看看内部布线;P

网友G:
板子左半部分那根粗粗的电源线怎么在电源层走不下来?板子中部最下边的信号线时候距离板子边缘太近了?!

网友H:
kan shangqu还行

网友I:
测井行业。地下7000米,温度175摄氏度

测井的设备,井下部分都只是物理量传感,然后通过模拟/数字总线上传到地面,再进行处理.
用不到大容量存贮芯片.

网友I:
因此,只会使用少量的MCU或者FPGA.

网友J:
8GB容量,要不要高性能数据压缩模块,对于象这样电机控制的数据,可以无损压缩10倍左右,尺寸约3cm*4cm,可以耐125度,同样的数据winrar只能压缩两到三倍左右

网友K:
这个FLASH存储速度怎么样??

网友L:
确实是第一次看到哦,好

网友M:
你应该说:
请大家欣赏我做的六层板电机控制板的第一层。

网友N:
没什么值得欣赏的地方

网友O:
哪有6层啊?
明明只看到1层啊~

光看这一层的话,觉得很一般,谈不上欣赏。

楼主:
难点在散热和处理器的工作频率!

网友P:
好吧,欣赏了,求贴PCB图。。。

网友Q:
高温在航天和油田常见啊,175度也不稀罕。老外的钻井仪器有200度以上的指标。
引用 网友C:
测井行业。地下7000米,温度175摄氏度,你去大庆油田看看吧。
引用 网友D:

两位高人,求普及高温芯片知识。

楼主:
我知道处理器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10度!但其它电源芯片、数字芯片和模拟芯片能达到150度的还没见过!
这个64Gbit存储器芯片是由米国工业级的重新封装了的!

楼主:
带防辐射功能的芯片更贵!

网友Q:
我知道处理器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10度!但其它电源芯片、数字芯片和模拟芯片能达到150度的还没见过!
这个64Gbit存储器芯片是由米国工业级的重新封装了的! ...
引用 楼主:

处理器的复杂度和功耗应该远大于小规模的逻辑芯片吧?为什么反而工作温度可以更高呢?这个处理器是哪家的?

网友R: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