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电路的功能

楼主(2012-08-09):
电路如下:IN为采样信号输入,OUT为信号输出,该电路的作用是做比较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前级是同相比较器,后级是跟随器,当输入小于1#的1/6时,下一个瞬间输出为低,反之为高

网友C(2012-10-07):
有点糊涂的,大虾在的话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D:
输出相当于同相比例运放,因为虚短,同事说是改变带宽用的

网友E:
猜的话,输入可能是个PWM信号,三级滤波以后成电压信号,运放放大以后输出来,最右边那个运放是个跟随器,当他不存在来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