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器线性原理之新分析

楼主(2012-08-09):
注:原标题“线性振荡器原理之新分析”本意为“线性的振荡器原理之新分析”。考虑到容易被误解,今改为“振荡器线性原理之新分析”。2016-4-10

标题含有几层意思,

  • 线性分析。现有振荡器理论分为线性和非线性两类,本分析属于线性分析。
  • 现有线性理论没有线性振荡的稳态机理,即,将稳态机理归结为电路的非线性增益压缩。“单位增益”是线性和非线性稳定机理分析所“梦寐以求”的,现有线性分析之所以没有得到单位增益的结果,是因为分析不得法,甚至没有进行正确的“增益分析”。
     本分析“新”在进行了线性振荡器增益的分析,得到了线性下单位增益的稳定机理。
3.  新分析带来了许多新结果。

本帖将陆续介绍该新分析,欢迎新老朋友讨论、指正。

声明: 本线性分析不涉及非线性内容。

-------------------------------------------------------------
2013-9-6上传:"了解负阻”
.
2013-9-17 上传: “线性振荡原理的动态分析”
其中参考[8]将稍后上传。
.
2013-9-24 上传上文参考[8]: “起振的数值动态分析和电感动态反电动势的等效”
原名“电感反电动势功能的分析和等效方法”
.

网友A:
严重支持学习心得体会类的帖子!
正常情况下,这类帖子至少应占总贴量的10%以上,人气才会旺

楼主:
I 背景介绍

本帖分针对的是应用最广的“三点式谐振类振荡器”,见图1。

图1 不定组态三点式谐振类振荡器

组态指:参考(地)接在发射极、基极或集电极的某一处,就形成共发射极组态(CE)、共基极组态(CB)或共集电极组态(CC)。图1中,参考没有接在任何地方,因此是不定组态。

现有振荡器原理分为线性和非线性振荡器原理。本文仅分析线性振荡器原理。
所谓的线性振荡指的是,不需经过滤波,振荡器的原始振荡就具有非常低的谐波产物,例如,谐波可以低于基波-60 dBc,见图2。

图2 一个原始线性振荡
f=7.76MHz,Po=-23dBm,2HR(2次谐波抑制)>70dB

该线性振荡需要经过细致的偏置控制,即Vce,Ic控制。
现有线性振荡器模型有两种,FBO(反馈振荡器)和NRO(负阻振荡器)。但是,它们都将其稳定振荡机理归结为器件的非线性,例如,其稳态是由增益的压缩所致。这就与线性振荡的事实不符。换句话说,现有的理论还缺少线性振荡的机理,不是彻底的线性振荡器原理。
本作者现在不打算,但是会视情况对现有理论,作更多的介绍和评论,读者应该不难找到有关现有线性振荡器原理的资料。
下面,本作者将陆续介绍一个原创的线性振荡器原理分析,没有参考可供借鉴。该分析由线性振荡器模型的仿真出发,说明振荡是如何稳定在“单位增益”条件上的,并有开关控制的振荡包络与之对比。

楼主:
求助:
贴图,在编辑的“高级回复”中有,发表后就成“x”了。

网友B:
硬盘图,当然X啦,重新上传。

网友C:
to LZ:

  建议仔细分析和理解振荡电路中“非线性”的作用。这都是些成熟理论和技术,不是说“突破”就能突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容易,往后看吧,欢迎挑错。

xukun977:在本分析中,幅度不是稳定的条件,而是单位增益,后面会说到。

谢谢NE5532的贴图帮助。

楼主:
新线性分析(1)

振荡器模型的分析
在图1中(不定组态振荡器),当拿掉晶体管,整个电路就是一个LC无源谐振电路。尽管电路中可能存在初始振荡,但是由于元件的损耗,振荡也无法维持。
在图1中,当电路的偏置与元件参数设置合适后,振荡将从噪声中建立起来,并可以维持在稳定的高幅度上。因此,晶体管的能量放大功能和电路损耗补偿功能,即负阻功能,功不可没。
晶体管具有输入和输出端口,因此具有传输功能,尽管振荡器被认为是个单端口有源电路。振荡器应具有一个内部端口,即,振荡器电路至少是个双端口电路,一个内部端口和一个外部端口的电路。
器件的持续输出,需要其输入端提供持续的输入,因此,振荡器内部须以某种形式存在一个等效的内部信号源InSSinternal signal source)。InSS的输出幅度应是可变的,以正比方式控制振荡器的输出幅度。
振荡器的一个主要特性是自生,即不需要外部信号激励而产生输出。这就需要振荡器的振荡由内部产生和自动控制,不允许有外部的帮助。自生的稳定,从外部观察,是幅度由小到大并稳定;但是自生的条件是:增益变化至1。幅度的变化不是自生的条件,因为,不同的振荡器可以有不同的稳定输出幅度,但是在稳态下都具有单位增益。自生特性也需要建模。
基于以上的分析,振荡器的模型应该具有上面所有的特点和功能:不同组态下都是具有传输和负阻功能的双端口有源谐振网络,该网络由内部信号源InSS驱动,InSS使振荡器具有自生特性(因为输出只是受控的结果,自生特性须发自于输入)。

线性分析的条件
1.       所有元器件的参数在任何振荡阶段都不允许被改变,即在瞬态和稳态振荡中参数都不允许被改变,例如,不允许有增益压缩出现;
2.       InSS是固有的,且无法去除,其输出幅度永远不可能为0,否则,振荡器的输出也将为0。输出能否为0,也是区分内源和外源的条件
3.       单位增益是稳态的条件,且只有InSS源阻抗的变化可以导致线性振荡器增益的改变,因为增益是系统置端的函数(源阻抗和负载都是网络端口的置端)。只要器件是线性的,电路在"源内阻变化导致的增益变化"下也是线性的;
4.       “自生的建模,需要InSS源阻抗为动态阻抗,即该动态阻抗可以使增益内在、自动地变到1

在给振荡器建模前,先考察一下图3网络的特性。

内含负阻的双端口谐振网络的特性

3 内含负阻的双端口谐振网络

3是个含有负阻R_的双端口串联谐振网络,其中只有R_是变量。该网络的特性可以通过改变R_得到。
3中,端口阻抗R01=R02=50欧,等效损耗(电路元件的任意组合) RL=150欧,网络谐振在550 MHz。在本仿真软件中,既使没有显示R01R02 置端元件,但是其参数被用于仿真。

     (a) R_=-245 ohm
.
(b) R_=-255 ohm
.
  (c) R_=-250 ohm

  4   3网络的频率响应

在图4中,该网络在谐振频率下的回路净阻Rnet (Rnet=R01+R_+RL+R02),在(a)中是5欧,(b)中是-5欧,(c)中是0欧。

4揭示,在谐振频率下,
  当Rnet >0,即在(a)中,增益可以是有限且稳定的(26dB)、相位=0、相位斜率<0、群延时GD>0 (5.848ns)
  Rnet <0,即在(b)中,增益也可以是有限且稳定的(26dB)、相位=180度、相位斜率>0GD<0 (-5.848ns)
  当Rnet =0,即在(c)中,增益为无穷,相位、相位斜率和GD没有定义(可以有定义,但是需要知道Rnet是从何方向接近0的,有定义的意义还有待观察)。
4(c)中的有限增益(≈157dB,应为无穷) 是受限于步进频率和LC参数的精细度造成的。

利用图4(b)的特性就可以建立一个振荡器的模型。
利用(b)而不是(a)特性的原因,是因为(a)是属于放大器的特性。放大器振荡模式是存在的,即,是Rnet>0、相位斜率<0GD>0、增益>1的振荡。但是这不是我们所需要,且是需要避免的振荡模式,其原因将在后面提及。
.

网友C:
to LZ:

线性系统是个“平直”系统——即可理解为一个“平面”,而振荡器则是个“自持”系统(无外界输入维持)——可理解为平面上的“球体”。一个光滑球体放置在一个光滑平面上其状态如何这并不难想象,至此也容易理解非线性(弯曲平面)在振荡器中的作用。

网友C:
如果没有非线性,增益就不变(为常数)。若环路增益大于1,则振荡发散(球体滚向一侧);而若环路增益小于1,则振荡衰减至零(球体滚向另一侧)。增益恰是1的(球体固定于某点),几率几乎为零且固定点不定。

楼主:
HWM: 关于增益必须由非线性产生,可能是忽视了我所说的“系统增益是置端函数”的原理。例如同样的电路和偏置,50欧系统和75欧系统的增益就不同,差1个多dB;同样的电路,两个置端不同时,电路的增益也会因置端的变化而不同。在电路分析中,我常见到没有源阻抗条件的分析,忽略源阻抗的作用,这样的分析结果令人堪忧。

xukun977: 线性和非线性振荡器的区分可以仿照线性和非线性放大器的区分,非线性程度可以由谐波产物的抑制度来衡量。通常振荡器的输出是非线性的,低谐波产物需要经过滤波得到,我们在分析中并不把经过滤波的振荡器称为线性的,因为其稳定也是有增益压缩的。图2的原始线性振荡,是不需要经过滤波,本身就产生的线性输出。与之对应,需要有线性的稳定机理来解释。如前所述,现有理论缺少此线性稳定机理的分析,而止步于起振条件,将线性的稳态交棒给非线性的增益压缩,实际上是在回避问题。

网友C:
HWM: 关于增益必须由非线性产生,可能是忽视了我所说的“系统增益是置端函数”的原理。例如同样的电路和偏置,50欧系统和75欧系统的增益就不同,差1个多dB;同样的电路,两个置端不同时,电路的增益也会因置端的变化 ...
引用 楼主:

1)增益不是由非线性产生,而是由“有源”器件产生。

2)系统偏置是为了给有源器件提供工作点,以使其实现相应的“增益”(能量源于电源)。

3)由于存在偏置,系统必然有直流偏移,线性分析中必须将偏置剥离,使输入为零时其输出为零——即所谓的交流分析。

4)严格的线性系统(现实中其实并不存在)其增益是个常数且偏移为零(线性系统定义)。

通常我们所谓的“线性”只是指系统的某个微小动态范围,其中点就是工作点(由偏置确定)。动态范围过大则线性分析将失效,但却为某些其它应用提供了基础。

楼主:
我在13楼笔误,我要说的是,“增益的变化”必须由非线性产生,可能是...。落了“变化”两字。

网友C:
我在13楼笔误,我要说的是,“增益的变化”必须由非线性产生,可能是...。落了“变化”两字。
引用 楼主:

若存在非线性导致增益变化,那系统就不再是线性的了。所以相应系统采用纯粹的线性分析自然不行。需结合适当的非线性分析才可。

楼主:
嗨,你们断章取义了。
我上下文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即,置端变化导致的增益变化,在器件是线性的情况下,电路还是线性的。你们看仔细了,我是不是这个意思?“置端与增益的关系”是个基本的原理,不是我的发明,后面的内容将演示这个原理。

网友C:
to LZ:

不明白你的“置端”是什么意思,故不予评论。

振荡器通过增益自适应形成稳定输出是个成熟的理论和技术,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了“非线性”。具体可通过利用放大器件的有限线性动态范围来限制信号幅度,或通过器件参数(如热敏器件)的漂移来移动偏置点导致增益变动。这都是非线性,不能简单地用线性理论来描述和分析。

正是由于振荡器的这种非线性本质,致使其分析相对复杂,所以对振荡器一般都采用某种近似分析。LZ如果能理解线性的“平直”特性就明白纯粹线性分析在此根本就行不通,或你所描述的根本就不是个地道的线性系统和线性分析。

楼主:
置端:termination,是网络端口阻抗,包括源阻抗R01和负载R02。从网络的观点看R01和R02没有区别。

HWM:我想我知道我们叉在哪了。
我暂且把增益分为两类,A:“幅度的函数”类;       B:“参照系的函数”类。
你说得是A类增益,即参考电阻不变,增加源(电动势)的幅度,由此产生非线性。此非线性是由增益的压缩造成的。
我说的是B类增益,即源电动势不变,改变参考电阻,同样的电路将得到不同的增益。这是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增益。这种增益的不同也会导致器件面临幅度的变化

无论是A还是B,器件的非线性都是由幅度造成的,毕竟器件只对物理量作出响应。

本分析中只有InSS动态源阻抗变化,R02不变,基本属于B类。我暂称单边阻抗变化的为B’类。B’类增益、幅度的变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无论是A、B还是B’,实践中对非线性的判断都是看其非线性的产物,振荡器中看谐波产物,放大器中还看互调、交调产物。图2是个线性振荡,没有增益压缩,应该有线性稳态的机理蕴含其中。

楼主:
xukun977:
我可能做不到你希望的方法对比。殊路同归的,有可能进行方法对比;殊路不同归的,就不能以某方的方法为判据来鉴定另一方。例如你说的,如果我的方法达不到现有方法的要求就是没希望(错)的。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使用的是“振荡器”仿真的判据,并且经过大量、多品种、多组态振荡器成功的实战检验。
据我所知,现有的分析多是对“放大器”的分析,即“不稳定放大器”的设计,例如Bode图的幅度、相位分析。但是,即使它们能工作,放大器的原理和判据毕竟不是振荡器的。
能比较方法最好,判据只能是基础理论,注意,是适用于“振荡器”分析的基础理论。
我看你对振荡器是有研究的,以后即便不作过多的分析方法对比,也可以作仿真实战的对比,如何?我可是可以给振荡器制造麻烦,例如制造高损耗停振,然后在高损耗下使其重新起振的哦。

楼主:
新线性分析(2)

线性振荡器模型
图5是谐振条件下的线性振荡器模型。

图5  谐振条件下振荡器模型

图5 中的“1”和“2”是端口号,E和R01是电压型InSS的部件,R02是端口2的置端。在谐振频率下,负阻R_接在两个端口之间,R_可以由偏置和元件参数设定。在线性条件下,当偏置和元件参数设定后,R_就是常量。
通常,E对增益没有贡献(见公式(1)和附录,公式中没有电压源E),常设为常量。当E是常量时,端口1的电压幅度就取决于R01的取值,即,R01越大,1端口电压越小。端口1的电压幅度与回路谐振电流的大小或者谐振器储存谐振能量的高低成正比。
因此,R01 的大小与谐振器能量、振荡器输出幅度的高低成反比
当仿真起振中,振荡器输出幅度由低变高时,即谐振器能量由低变高时,就需要R01 由大变小,R01因此需要是动态的。这样,动态的R01与固定的R02就不相同了,该仿真采用的算法就将是:广义散射参数,即S’参数。S’算法可以处理任意置端的网络参数(相比之下,标准S参数只能处理相同置端的网络参数)。
图6中采用的正向增益S’21的仿真公式(1)。

公式(1)

附录中给出了公式中各项的含义,见此节尾。
(a)

(b)
图6   图5中S’21 的仿真
图6中,x-轴是R01(欧),y-轴是S’21(dB)。S’21是[S’]的正向传输参数,是R01的函数,即S’21(R01)。
图6(a)中,R02=50欧、R_=-55欧、R01=[10, 0.01]欧(起振中,R01 由大变到小,即由右变到左)。
图6(b)是图6(a)在S’21(R01)=0 dB区间的放大图,R01=[0.5, 0.01]欧。
在图6(a)无穷增益处,R01=5欧,Rnet=0欧。
在图6(b)单位增益处,R01≈0.12欧,Rnet <0。

振荡器模型仿真与振荡包络的对比

为验证模型仿真的合理性,仿真结果将与图7开关控制的振荡包络进行对比。
图7   开关控制的振荡包络

图7中,“a”是振荡的起始区间,谐振能量低,这对应于图6(a)中高R01值区间(R01从10欧起,只是个示意)。
图7中,“b”点是瞬态包络的拐点,它对应于图6(a)中的无穷增益处,此处,Rnet从正变到负, S’21(R01)从上升变为下降。 此时,尽管S’21经过“b”后在下降,其增益还是>1,因此能量还是在增长,直到“c”区间。
图7中,“c”是稳定振荡区间,振荡器的谐振能量高,振荡趋于稳定,这对应于图6(a)和(b)中S’21(R01)=0 dB区间。
S’21(R01)=0 dB是振荡的动态平衡稳定条件。如果有扰动使R01< R01(1) (线性增益等于1时的R01),谐振能量就高于稳态值,增益就低于1。但是此低增益不能维持此高能量,结果导致能量降低、增益升高、R01升高,状态恢复到稳态。如果扰动使得R01>R01(1),谐振能量就低于稳态,增益就高于1,能量在高增益下就增加、 R01 降低,状态将恢复到稳态。

从“a”-“c”的瞬态包络中可见,其各处幅度变化的斜率不等,反映了幅度被放大过程中增益的变化,即,斜率大处增益大。如果增益不变,幅度的放大将产生斜线的包络,且无稳态。

到此为止,该模型的仿真展示了线性振荡的各个主要状态,与振荡包络状态一一对应。

模型仿真提供的信息

• 线性振荡在增益S’21(R01)=1(0dB)条件下稳定,该条件的实现不需要借助于增益压缩。
• 在稳定振荡频率处,相位斜率>0,群延时GD<0。
• 振荡稳定在回路净阻为负的区间,即回路Rnet<0区间。
• 无穷增益的条件是回路Rnet=0,或者更通用的条件是,公式(1)的分母D=0。无穷增益的条件仅是瞬态条件,它不能维持稳定振荡。无穷增益没有导致谐振器储能的突变,如振荡包络所示;该能量的平滑增长对应于仿真计算中R01连续的平稳递减。

网友C:
to LZ:

仅问你两个问题

“阻抗”的变化根据是什么,即Z()函数自变量是什么、函数关系如何?

系统包含了Z()后是否还能保持线性?

楼主:
to LZ:

仅问你两个问题

“阻抗”的变化根据是什么,即Z()函数自变量是什么、函数关系如何?

系统包含了Z()后是否还能保持线性?
引用 网友C:

HWM:
1. 动态阻抗R01由瞬态阻抗和稳态阻抗所构成。瞬态阻抗是LC谐振器的瞬态电抗,它们只对非稳态产生响应,例如L对增长的谐振电流的反电动势抵抗,C的电荷积分效应对谐振电压增长的抵抗;稳态阻抗包括谐振器的电阻损耗。这些都是元件对外的自然响应,此内容将在InSS的物理模型中提到。
2. 由1的内容可以看出,Z()是系统中自然含有的,当开始是线性的之后,如果没有外力,我目前还看不出由线性变为非线性的理由。

网友C:
to 25L:

我的问题目的性其实很明显,Z() 的自变量若含信号幅度(这是必然的——热敏元件)则必然导致系统非线性。理想基本电路元件电容和电感的阻抗与信号幅度无关,这根本不需考虑。

建议学点《线性代数》,这或许对线性系统的理解有点帮助。

另需说明的是,这里根本无需散射参数S的介入分析。当然,这不是关键所在。

网友C:
再次阐明振荡器中所涉及的非线性元件

1)晶体管放大器的非线性

2)二极管的I~V非线性

3)热敏元件所引入的非线性。

这些都是导致振荡器非线性特性的基本元素,而正是由于这些非线性才致使振荡器状态的稳定(条件之一)。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到热敏特性导致的非线性,只是在作线性起振到稳定的机理分析。

S参数分析不是必须的,它可以跟其他线性参数互换,例如跟Y、Z、H等参数互换。但是我见到的例如Y参数分析,缺少源阻抗,尤其是缺少动态源阻抗,即,既缺乏对源阻抗重要性的认识,更缺少处理任意置端的意识和手段,这可能也是至今没有见到现有线性分析得到单位增益稳态的原因。广义S参数的手段既重要,物理概念表达的也更直接,且现在还没有见到S‘ 与其他参数的互换。

网友C:
to LZ:

所谓“广义S参数”涉及的是“功率波”,可以通过连接各端口的传输线特征阻抗和“狭义S参数”建立相应的关系。如前所述,这根本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所谓的“动态源阻抗”是如何变动的——及Z()具体是何物,由于“动态源阻抗”的引入系统还是否线性?

楼主:
to LZ:

所谓“广义S参数”涉及的是“功率波”,可以通过连接各端口的传输线特征阻抗和“狭义S参数”建立相应的关系。如前所述,这根本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所谓的“动态源阻抗”是如何变动的——及Z()具体是何物,由 ...
引用 网友C:

HWM:
你的问题都很好。我在整理稿子,有些内容可以回答你的部分问题。总之,我尽量把你的问题考虑进去。但是,这种分析也是有局限的,如果回答不了,也希望搞清楚局限在哪里。

楼主:
xukun977:
我不是搞微波的,我搞射频(RF)。你用手工在阻抗圆图上计算,印象肯定较深,会受益终生。
如果我有没讲明白的,你就问,我尽量解答。

累了,明天有事不发帖了。奥运还歇菜呢。

楼主:
V1(+)=Vs/2根本就不用推,根据定义就可以看出,且跟所接网络无关。
V1(+)是无反射下的行波(入射)电压,定义是,负载跟源阻抗50欧匹配时负载上的电压,负载必须是50欧,分压就是Vs/2; a1=V1(+)(根据定义)。

根据定义,2端口合成电压V2=V2(+)+V2(-); 由于匹配条件,V2(+)=0, V2=V2(-)=b2(2端口的反射波,即负载上的入射波)。
因此,S21=b2/a1=V2/(Vs/2)=2V2/Vs.

我手头没书,有的解释不细。你只要从定义出发就可以搞明白。

后天见。

楼主:
这些相移可以通过双端口定标消除。
基本的定标件:开路、短路、匹配负载(R-反射类定标);通路匹配传输线(T-传输定标)。
通过在1、2端口参考面的R类定标,消除Vs(适用于1、2端口)到各参考面的相移,相当于将源Vs移到了各端口(Vs是0相移);
通过1、2端口间的T类定标,扣除两个参考面间的相移,相当于合并两个参考面(不是物理上的合并)。
这样就得到了没有相移的结果。

楼主:
Eth=Vs,等于等效源的开路电压。网上能搜到戴维南源的定义。

楼主:
新线性分析(3)

InSS的物理模型
InSS物理模型的合理性决定了振荡器模型及其仿真的合理性。
模型中的E,在概念上,对应于最大的稳态谐振能量、或者最大的稳态谐振电压。这是因为,振荡器的输出幅度总是趋于稳态最大值,E因此需要是最大,即最大的源输出产生最大的电路输出。如前所说,E的绝对值的高低对振荡器的增益并不重要,因此,出于方便,常将E设为常量。
需要说明的是,本线性分析"不预测振荡器的输出幅度"。
.
通常,源阻抗常被视为损耗元件,它消耗源的能量,或者截取源供给负载的能量。在InSS中,R01的表现也是如此。在瞬态振荡中,电感的反电动势必定试图阻止其谐振电流的增长;电容的电荷积分效应也必定试图阻止其谐振电压的增长。LC谐振下的瞬态电抗阻力可以等效为瞬态时的损耗电阻Rtransient。从前面振荡包络图的“瞬态包络变化”中可以看到,Rtransient 需是动态量。稳态时,此动态电阻消失,R01呈现出其他损耗,例如元件的电阻损耗,该稳态损耗可以等效为Rstable
因此,R01 由两部分构成,可以用公式(2)表达,
R01=Rtransient+Rstable
(2)
.
瞬态振荡中,Rtransient 占主导地位,R01≈Rtransient
稳态振荡中,Rtransient 消失,R01=Rstable
稳态中,只要出现扰动,Rtransient 就将再起作用。
.
可以想象,在起振的初期,谐振电流从0开始增长,电流的增长率是最高的。最高的谐振电流增长率将导致电感最大的反电势,即最大的阻力;谐振电流的大小控制着谐振电容上谐振电压的大小,起始时谐振电流最小,谐振电压因此也最小。因此,仿真中令R01在起始时为最大、InSS输出最低是合理的,它与振荡包络的起始状态相符。
振荡包络的增幅是器件对谐振电流放大的结果,只要振荡器的增益大于一,电流放大、继而输出增幅就会继续下去。
在包络的稳态,幅度达到最大;对应的仿真增益为1R01稳定在最小,对应的稳定的源输出最大、振荡器的输出最大。
可见,本分析对R01的建模是合理的。
.
不同振荡器的起振过程大同小异,本分析要揭示的是R01的动态变化规律,求的是“大同”。R01对应的电路实际变化,依赖于元器件的自然属性,无法人为、也无需人为控制。
总之,内源的功能是提供正确的激励,能否产生无穷增益和单位增益,将是检验源激励是否正确的适当条件。
.
.
瞬态中谐振器能量放大的解释
                这里借用图1不定组态振荡器。

有源谐振器由电感支路和电容支路并联构成,并有晶体管在电容支路中抽头接入。以CC组态为例,电源(交流地)接在集电极上,为晶体管提供能量。
定性地看,每当电感的反电势带来其端电压的提升、阻止了部分增长的谐振电流注入电感支路,被阻的电流就将注入基极,导致发射极电流Ie注入电容支路。额外的Ie将使LC两个支路的电流不等,电容支路的电流大于电感支路,以超出正常谐振的速率“自举”了电容支路电压,协助了谐振器由电感反电势引起的端电压的提升。“谐振电流”的交换,提升了电感支路的电流,增加了谐振器的总能量。只要电路的增益>1,这种电流放大、谐振电压提高的过程就会继续下去,直至增益等于一的稳态。稳态后,LC两支路的电流相等,达到无源类的谐振(忽略电路的损耗)。
.

“自生”特性的建模
如前所说,“自生”的幅度变化是由内部产生且自动控制的结果。不难看出,对InSS的建模就是对振荡器“自生”特性的建模,即,InSS内部)含有恒定的E自动产生响应的动态内阻R01

“自生”的外在表现是输出幅度的变化,其实现的条件是,R01合理的变化造成增益的趋于稳态

网友C:
to LZ:

我看你基本是已经到了“走火入魔”之地步,完全不知自己在阐述些什么。

为正视听,有必要将此问题说明清楚。

以你那个“负阻振荡器”为例,设“源”(负阻)为R1,负载为R2,串联谐振容感为C、L。按网孔电流法得方程

  (R1 + R2) i + L i' + (1 / C) ∫ i dt = 0

求导得

  L i'' + (R1 + R2) i' + (1 / C) i = 0

显然,当 R1 + R2 = 0 时,电流 i 的解是个稳态单谐信号。而当 R1 + R2 < 0 时,解是个发散至无穷的解(R1 + R2 > 0,则衰减至零)。其实,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线性时不变方程”(相应系统为LTI系统)。

若 R1 可变,令其为 R1(t),则网孔电流方程为

  (R1(t) + R2) i + L i' + (1 / C) ∫ i dt = 0

求导得

  L i'' + (R1(t) + R2) i' + (R1(t)' + 1 / C) i = 0

这是个变系数微分方程,显然不再是个“线性时不变方程”,自然与之对应的系统也将不再是个LTI系统。

如果 R1(t) 相对于时间而言变化非常缓慢,上述变系数微分方程可采用常微分方程作近似解分析。但这仅是近似,系统非LTI本质不变。

楼主:
等一等,HWM,我还没明白你指的是哪个图或例子。
“源(负阻)为R1”?
什么意思?源阻抗从来不是负阻。

网友C:
就是所谓的“NRO(负阻振荡器)”,图在9楼图3。

“负阻”本身就是个“源”,其并不是狭义理解的源内阻。

网友C:
补充,前述“R1(t) 相对于时间而言变化非常缓慢”意为相对于振荡信号来说非常缓慢。如果 R1 是电流 i 的函数——即 R1(i),则情况更为复杂(非线性),具体可自己分析。

楼主:
图3中串联元件可以等效为Z元件,Z中含有负阻。这是个2端口线性网络,置端R01和R02都是正阻。源的负阻性质不以负阻体现,而是以电压值代入分析,这是常规。

.
Z中的负阻可以,例如,产生于下图振荡器中。

(a)是CC振荡器原理图。
(b)是(a)的有源电路输入阻抗Zin的测试图;E和Ro是50欧测试源。当参数适当,Zin将呈现负阻。
.
仿真软件就是对Z网络进行线性计算的,结果没有问题。

网友C:
to 45L:

作为理想基本电路元件的电容和电感,其只有电抗而无电阻(阻抗是电阻加电抗),故根本无负阻之说。无源器件的电抗可有“正负”,但其电阻只能是正(损耗能量)。

你所提供的电路从根上就不是个纯粹的“线性电路”,线性电路不会含Vcc(为何?自找回答)。

请仔细分析“负阻”,且建议按“常规”重修相关课程。友情提示,教科书上的“鬼扯”通常更为靠谱些。

此贴不再评论。

楼主:
谢谢HWM评论至今。

楼主:
xukun977,
“进退维谷”? 技术内容上倒没有,都是有根有据的。原理性部分也快完了。
你说的“参考平面法”是什么意思?IEEE什么**?

如果要作对比,你介绍现有方法,我来评论如何?我了解的现有线性方法就是“反馈振荡器”和“负阻振荡器”方法,算是主流的。说实在的,我懒得介绍它们。

楼主:
xukun977,
"你这个帖子是想证明:幅度恒定的原因?从前面看不出来你证明了。"

首先答复你上面的问题。我已经证明了幅度恒定的原因是增益动态达到了“单位增益”,见有无穷增益的增益仿真曲线。该增益曲线的变化规律与振荡包络的变化规律完好对应。这些都是在线性条件下实现的。
相比之下,现有分析无法证明单位增益,甚至不认为可以实现线性单位增益,也没有进行过像样的线性单位增益的分析。
.
你说: “虚部之和等于零,实部之和小于零”(对负阻振荡器),这个对高频电路来说也不成立。所以说判据不明确。”
“单端口”就是你指的“参考平面(法)”吗?这个单端口负阻振荡器模型的问题有:
1.没有传输增益,因为是单端口,增益没有定义,因此不论是线性振荡还是非线性振荡,都没有单位增益的稳态机理。
2.其判据是,起振条件:单端口两侧的实部之和<0;   稳态条件:实部之和=0。端口负阻的变化是由器件的非线性所致。
.  问题是,在线性条件下,不应该出现非线性,也就是说,单端口的负阻不应该变化,稳态的“实部之和=0”的条件不成立。
3.反馈振荡器、负阻振荡器的分析,都是放大器的分析,使用的都是放大器的判据。它们或是在反馈开环下、或是在单端口开环下,设置了不稳定放大器的条件,即只是设定了初始值;然后将各自的环路闭合,电路就该死该活认命了,既不知道工作时里面是什么状态,也无法闭环下如同放大器一样仿真。
4.仿真判据靠的是经验。例如反馈类的增益设为3dB左右;  负阻类,有源电路端口的负阻约为负载正阻的3(?)倍。
5.单端口负阻原理的参照,或前身,我认为是负阻二极管振荡器原理。但是套用到三极管振荡器,能对吗?
.
我认为现有的振荡器模型有“盲人摸象”的性质,从有两个振荡器模型上可见一斑,一个没有负阻,一个没有增益。
作为对比,我对振荡器模型的分析考虑到电路的多方面因素,比现有模型更合理。不是吗?
.
你贴的图是非线性仿真。我能提供新线性仿真,是有振荡器判据的仿真。  跟哪个作对比呢?

楼主:
xukun977:
你肯定你52楼第1个问题是我说的吗?还是指44楼的内容?

51楼第2点,起振条件的判据:单端口两侧的实部之和<0, 在高频可以实现;  在线性下”实部和=0“不可实现。

你说:“3,你的3,4,5点貌似有点那个。。有空聊,吃饭先”
没关系,可以直说是哪个“那个”。

楼主:
我争取两天内发出新帖。现在手头有些急事。

51楼第2点是针对单端口负阻模型的。由于单端口网络没有传递函数,因此没有相位斜率和那奎斯特判据可言。
对第3、5点的看法,留到以后解释。

楼主:
xukun977,
我先问一下,你能进行现有方法的线性仿真吗?我好准备后面的仿真方法对比。
如果可以,仿真晶振电路可以吗?我有经过验证的结果可以对比。

楼主:
Good evening!

这个说法我不认同。接上,两个模型的关系类似于电场和磁场的关系,本质上是统一的,只不过是用哪个更顺手的区别。对于负阻振荡器模型,左边是-R,右边是谐振,实际上负阻可以用BJT或MOS一样,等效于 ...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能贴个负阻振荡器(NRO)的模型图吗?

楼主:
新线性分析(4)

振荡模式

再贴图6(a)。

6是线性振荡器以R01为变量的增益仿真。R01与谐振器的储能、或者跟振荡器的输出高低呈反比。可以预料,对于同一个振荡器,R01(1)(线性增益为1下的R01值)越低,储能就越高,振荡的Q值就越高。
在有增益压缩的振荡中,增益将低于相同R01下的线性增益,因此R01(1)non (非线性单位增益对应的R01)将大于线性下的R01,即R01(1)non>R01(1)。与R01(1)non R01(1)相对应的曲线关系可以从图6(a)中想象出:R01(1)non 的曲线移动到R01(1)曲线的右边,并且原无穷增益处的增益,因增益压缩也变为一个有限的峰值增益(S’21公式的分母D=0将不成立)。较大的R01(1)non 振荡,意味着比R01(1)线性振荡的Q值更低,如果R01(1)状态是可以实现的话。
基于同样的理由,放大器模式振荡的稳态R01 位于Rnet>0区域,它将大于Rnet<0区间的R01(1)。因此,放大器模式的振荡将具有更低的Q值,是个需要避免的振荡模式。
实验证明,由放大器振荡模式“R01 位于Rnet>0区间”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振荡的起振条件:增益无穷。现有理论的起振条件不一定成立
对放大器振荡模式不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可以看出,本线性振荡器模型的仿真结果为线性和非线性振荡器指出了正确的振荡模式和高Q振荡条件。
.
振荡器仿真的判据
本线性分析的一个应用就是振荡器的线性仿真。为此需要制定出仿真的判据和仿真电路原理图。
仿真判据是为了保证可靠的起振,因为可靠的起振是仿真的首要任务。线性振荡器仿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线性振荡是所有线性和非线性振荡的必经之路。线性振荡是由于振荡的低幅度,非线性振荡也起始于低幅度的线性振荡。
该判据为稳态下的组合判据需要在相同的稳态频率下同时满足,见公式(3)。
.
S’21(R01)1 (0dB),-----------------(3-a)
Rnet<0,-----------------------------------(3-b)
相位斜率 >0或者GD<0,----------(3-c)
.
(3-a)是稳态振荡下的增益条件;
(3-b)保证了稳态振荡处于希望的振荡模式;
(3-c)是内含负阻谐振网络的传输相位特性。相位斜率>0GD<0是同一特性的不同表达,两者二取一即可。
以上的判据适用于不同组态振荡器的仿真。
仿真电路的结构与电路原理图基本上完全相同,只是需要在InSS的接入方式上根据电路作出安排(此处略)。
.

振荡器原理从线性到非线性的平稳过渡
当振荡幅度高到一定程度后将出现谐波,这意味着增益被压缩了。
在一般放大器中,-20-30dBc的谐波水平通常对应约1dB的增益压缩。器件的非线性程度是与电路增益的压缩成正比的,即谐波越高,增益压缩越大。

在振荡器中,对于同样的谐波水平,相同的器件将被指望具有相近的非线性程度,进而具有相近的增益压缩。
因此,根据本分析,低增益压缩仅对从峰值增益到单位增益的形成产生小的影响。本分析允许、适用于非线性从零增长到低幅度,从而允许线性原理到非线性原理的平稳过渡,如同放大器原理从线性到非线性的平稳过渡。
作为对比,现有线性原理到非线性原理的过程是:切换。即只有线性无穷增益的起振,没有线性的稳态;稳态需切换到非线性解决,之间没有过渡。
.
提问:现有理论从起振的无穷增益到稳态的非线性单位增益之间增益被压缩了多少?何以见得?

至此,线性振荡器原理分析的主要内容已介绍完毕。

重点回顾
双端口振荡器模型,内部信号源InSS,动态源内阻R01,源内阻的自动物理响应,线性“自生”振荡器建模,增益与置端,线性与非线性增益变化,无穷增益与单位增益,线性稳态机理,仿真与振荡包络的匹配,振荡模式,振荡器仿真判据,不同组态振荡器,线性到非线性原理的平稳过渡。

楼主:
很多地方都看不懂,貌似证明核心部分是23楼?图七所用的仿真电路是什么样的,等等,很多内容突然直接跳出来了。所以没法判断证明合理性。
确实,内容比较多,有些概念、方法、模型上都是新的,没有参考可依靠,一下要前后联系起来不容易。图6是模型的仿真;图7是实际的振荡包络,我用它来检验仿真的结果和规律。

1,貌似23楼维稳靠的是R01,如果是那么是非线性证明,不管它的阻值变化幅度有多小。
是靠R01“维稳”,但那不是非线性问题,主要是LC的瞬态电抗,对环境变化自动产生响应,无需人为控制。
我们谈线性和非线性,根据“增益是置端的函数”这一原理,不是看增益是否是直线,即增益是否在变,而是看是否产生非线性产物。本分析中增益随置端的变化(图6仿真)虽然不是线性的,但是只要没有非线性产物,电路就是线性的。举个例子,同一个放大器,在50欧和75欧系统中可以都是线性的,但是两者的增益和幅度不同。

2,很多东东在仿真环境下是无法体现的(除非建模时特别处理),而这些东东对于幅度维稳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略的,比如jitter,只能是把理论预测与实测结果比,而不能与仿真结果比。
本分析,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在补课,补线性振荡器分析的课。路要一步一步走,先解决线性原理上的问题,现在就跟非线性原理和过多应用纠缠,是会拎不清的。

3,最重要的是这个研究没什么意义,所以没多少**细致分析这个,因为对于实际震荡波形幅度,其大小很容易估算,其稳定度也很容易通过限幅滤波放大等手段进行精确控制。所以我们最关心的是频率稳定性。

用现有线性方法的分析已经是冷饭了,没多少**分析这个很正常。但这不代表它已经完美无缺不需要发展了。你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关心的,只是在进行这个分析时我没涉及,它们是不同的问题。
关于这个研究的意义,我看到的是,它打开了“负阻”领域的一个窗口,目前只是对振荡器有了新的了解。比如,起振中增益的变化状态,振荡有不同的模式,提供了不同的建模和分析方法,建立了振荡器的仿真判据,得到了多个与现有理论不同的结论,等等。

楼主:
如果承认维稳是靠R01,那就有破绽了。
接上页的相关说明,负阻这一"传递函数"直接与"激励"相关,且为线性关系,为便于说明,假设成传递函数R=V/I,I为定值,则R与电压V成线性关系,于是据此你认为这是线性分析。但是线性系统的传递函数必须与激励幅度(V)无关。当振荡幅度变大,V作为激励来调整R,改变I进而达到调整幅度的目的。这个过程可能是"线性"的,但不是线性分析。

你搞混了。
负阻与激励无关。我说过,当电路元器件参数、偏置合适时,电路将产生负阻,且是常量,在线性下不允许改变。R01的维稳,是在电路受到扰动时作出的自动响应,R01变动不等于负阻变动。

楼主你弄这个主啃的书是??
分立件设计方面,我看的是克拉克的(通信电路:分析与设计),比张肃文和陆的(高频电路)还帅来。

我的这些分析无书可查,是原创。如果发表**,外参考书目只有一本:
Ralph S. Carson, “High Frequency Amplifier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5, ch.7.1
讲到广义散射参数,早就无再版了。再就是以前搞过网络参数的电路编程,对电路仿真的底层内容有基础,比如,如何将多个元器件的不定导纳参数组成系统矩阵(电路建模),进行S‘参数的分析、电路优化,等等。在振荡器的线性分析上,这些内容不成障碍,直接使用。其他内容都是根据基本原理,结合振荡器多项因素的分析得到的。中间,要跨不少的坎,思考的强度也挺高的。
总之,一句话,有没有道理,看理论依据和结果,什么事情总有干的第一人。

楼主:
这样的讨论很好

这个解释与23楼的"正比,反比"及40搂最下面两句不一致。其实所谓的"自动响应或自动调整"就是负反馈,电路左边的某个量根据输出电压变化情况自动使输出电压往反方向变化,达到维稳目的。对于单端口这个特殊情形,必然导致传递函数与输出电压(激励)相关(否则没有负反馈了),这是非线性过程。
R01的“自动响应”改变了电路的增益。此增益的改变并不需要输出幅度来反馈,输入的改变就可以引起R01的改变,进而引起增益的改变。振荡的稳态、维稳,是增益变为1的结果,不是幅度反馈的结果。R01稳的是增益,幅度的稳定是增益稳定的产物。本分析一直强调增益与幅度关系不大,因此,负反馈原理不一定适用。
.
除了线性技术,谐波平衡技术,瞬态技术等研究的很成熟了,比如利用线性时变理论较好的解决了噪声估算等,所以事情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格得考虑下。
关于意义、必要性等,还是见仁见智吧,我看也要慎用“成熟”、“很成熟”的定论。成熟与否,时间固然是个判断条件,但是是个次要条件。为了“拎得清”,我还无力兼顾非线性技术,这也是我目前对此避而不谈的原因。你对“谐波平衡”原理了解深吗?我了解不深,以前看过,但是感到有不信服的地方。
.
说明:最简单的模型就是一谐振电阻与一负阻(放大器)并联,谐振电阻上的电压是V,电流是I,串联电流一致,于是负阻等效于一受控电流源,其电流大小受控于输出电压V,或者说放大器为跨导放大器,跨导表示为G,由此模型可得上面结论,只不过楼主用R01来模拟受控源(E为定值)的动态,本质上没区别
电压型源与电流型源是可以等效的。作为线性放大器,跨导G(对应于负阻)是不改变的,R01不对应于跨导G,而是对应于电流源的源电导G01。你是不是把负阻和R01混谈了。

.
还有,你在前面对FBO和NRO模型间的关系引用了论文的说明。我要说的是,两模型的原理本来就应该是统一的,该论文的说明在联系两个模型原理的方面是个进步,我以前没见过类似的说明。但是说明归说明,在应用上并没有实现统一的模型和处理方法,这是欠缺之处,显得欠缺章法。“盲人摸象”指的是不全面,两个模型,各自都欠缺全面。
给你个小建议(不要紧):今后的分析最好不要在两个模型间切换,而是一个模型插到底,这样的描述会清楚些。

楼主:
xukun977,见短信。

楼主:
振荡器仿真实例

本例是4 MHz CC(共集电极)高损耗晶体振荡器的仿真,电路图见8。之所以选择此电路,是因为晶体振荡器通常比普通LC振荡器的仿真实现要困难;并且CC振荡器常被赋予单端口负阻模型,没有振荡器的传输增益。本例为挑战这些难题,故选择了这个电路。

8--4MHz CC晶体振荡器电路原理图

8中, C1C2C3Rr 是变量;其他元件设置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电路的耦合、退耦,它们是,C4=1 nFC5=100 nFC6=470 pFR1=220欧、R2=27 K欧。
晶体管T的型号是BFG520,偏置设置在Vce=2.8 VIe=10 mA。器件的S参数文件由厂家提供。由于4 MHz低于厂家提供参数的频率范围,因此仿真软件对厂家提供的S参数作了向低频端的外插。谐振器是4 MHz的石英晶体,其功能相当于一个电感。晶体的S参数由网络分析仪(NA)测得并被人工制成数据文件。C3在输出端口,与频谱仪(SA)相接,SA的输入阻抗为50欧。Rr 是人为强加给晶体的损耗元件,用于模拟一个非正常的晶体器件,增加Rr将导致停振。Rr与晶体结合,形成了一个“损耗可变晶体谐振器”。

9--8S’21GD传输特性仿真电路图

9是传输特性的仿真电路图。图9与图8中相同位置上的元件具有相同的参数,图10中也如此。
9中,内源由“箭头-1”代表,其内阻是R01。端口2的接收机由“箭头-2”代表,其内阻是R02。名为“4MHz Xtal”的方框是晶体谐振器,由其S参数文件建模。
箭头中的R01R02没有分别以元件的形式出现,但是其参数会被仿真计算所用。

10--8的回路净阻仿真电路图

10是测量回路净阻的仿真电路图,用Z参数(开路参数)测量。图中,R01Rr、晶体、Zin(有源电路的输入阻抗)的串联,形成了输入回路阻抗。
与图9传输特性仿真电路图不同的是,2端口的箭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原置端R02,用以保证在2端口开路条件下(并联开路阻抗),原置端条件不变。同时,在输入端串接R01,箭头-1代表Z参数测试源(相当于内阻为无穷的万用表)。
8中,当C1=714 pFC2=590 pFC3=1 nFRr=0R01=0.018R02=50时,电路满足振荡判据,仿真指出,振荡发生在3.99921 MHz。当Rr=220欧后,电路停振,图11仿真了其传输特性。

11--Rr=220欧停振时,图9传输特性的仿真曲线

停振后,在前面振荡频率上,增益 S’21约为-20 dB,相位斜率<0(未显示)或者GD>0(2.8∙106 ns)。这是一个衰减器的特性。
12中,在前面频率上,输入回路的净阻Rnet=200欧,电抗约3.3欧(接近0)。

12--停振时,图10的输入回路净阻仿真曲线

该仿真诊断与停振条件相符。
.
为使电路在高损耗条件下重新起振,即仍保留Rr=220欧条件,仿真仅调整了其他部分元件参数:C2390 pF变为690 pFC31 nF变为440 pFR010.018变为0.128欧,在3.99928 MHz,仿真满足判据要求:S’21≈0 dB (0.07dB)GD<0 (-20∙106 ns)Rnet<0(-40.3), 见图13、图14

13--重新起振后的传输仿真曲线(S’21≈ 0 dBGD<0)

14--重新起振后输入回路净阻仿真曲线

在满足判据条件后,实际电路在高损耗下重新起振,本实例仿真诊断成功。

楼主:
我介绍了新的“线性分析方法”,单位增益的证明是其结果之一。新方法展示了多个结果,这些结果的可信度,进而分析的可信度,须由物理模型、现象对照、仿真实战应用等多项内容来检验。
回到你的证明:
如上图所示的负阻OSC单端口model,在振荡频率附近很窄的范围内Zin可近似为只是幅度A的函数,即Zin(w,A)=zin(A).
且慢,在线性条件下,没有哪个参数是幅度的函数!
你继续证明。

楼主:
楼主现在的研究的conditons for stable oscillator也有结论了,至于到底是不是用线性分析方法就另当别论了。因为线性与非线性难以说清的,严格来说,任何OSC本质上都是非线性的,纯线性意味要对最终方程进行线性化,而实践中,几乎没人愿意这样干,都选择了对器件进行线性化,比如AC分析对三极管和二极管都用小信号线性模型。
本分析完全是用线性条件和线性仿真软件计算出的结果,我想不出还有非线性方法成分的可能。严格来说,任何器件本质上都是非线性的不是任何OSC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这点上,大佬Michal Odyniec的观点是错的)。这不难对照放大器线性与非线性的分类方法看出:器件本质上是非线性的,放大器有线性与非线性之分。大佬写OSC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话时,还没有像样的线性分析出来。
.
所以,过于执着把线性和非线性划清界限(而且是彻底的、毫不拖泥带水的),这个必要性值得考虑。当然了,学术自由,想研究什么别人到不好说什么
作线性分析,不是要跟非线性彻底划清界限,而是技术手段和现实发展中的局限。我希望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涵盖两个领域,但是目前理论界、业界都达不到。我只是在现有的划分中,对线性分析做出了推进。至于这个必要性,也是见仁见智,我不想再多说了,大量结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
你的仿真准备的怎样了?

楼主:
一切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为判据。
事实是,存在线性振荡。如果你分析不出该线性振荡的稳定机理,要检查的是你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反过来否定事实。坚信方法而否定事实只能是固执地走不归路。我之所以否定大佬的理论,是因为它与事实不符,无论他使用的分析方法有多晦涩、高深。
同样,你的分析如果得不出线性的稳态机理,需要检查分析方法的条件,比如,考虑了负阻没有,考虑了源阻抗没有,考虑了动态源阻抗没有,等等。

楼主:
呵呵,你先把想要说的话都说完吧。

楼主:
xukun977,
你跑题了:你进行的都是非线性分析;而本帖是线性分析,应该用线性条件和事实说话
你唯心了:楼主的这个电路,有神明暗中相助,才得以稳定振荡,
你的判据偏了:争论的双方,应找第三方来评判。本帖中,“本线性分析”与“现有线性理论”是争论的双方,第三方应该是基本理论和原理。

尊重事实,是研究、讨论的前提。只按自己的思路发挥,难免要跑题、讨论没有结果。
我再次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在线性分析上讨论。
.
楼主表述不清,R01等究竟是怎么回事
R01是由LC的瞬态电抗和稳态的损耗所构成,其物理含义已在40楼分析(3)中讲到。
.
另外,频率的证明不是重点,一般令虚部之和为0即可。我已经声明过,本分析是在谐振状态下进行的,即不作频率证明。
.
有线性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楼主:
看到现在,还是没看懂你是如何用线性方法证明稳态的,只是看到起振条件,振荡条件。我理解你的本意就是:经典理论已指明环路阻抗为0时达到稳态,你用线性阻抗R0?建模,可以取代传统的增益压缩,使得系统一直处于稳态。其实这个跟楼上的Rin(A)函数是一致的。

首先,我对现有理论的线性振荡器模型是不认可的,对它的稳态“环路阻抗为0”的结论也是否定的。
与我的模型相比,不论是FBO还是NRO,现有模型都欠缺许多条件。我的线性方法的核心是动态R01,在线性电路不允许元器件参数变化的限制下,“动态R01”是增益线性变化的唯一条件,依据是:“增益是置端的函数”原理。现有理论没有使用这一原理,总是在固定源阻抗条件下思考增益的变化,结论自然是“非线性压缩”。
动态的R01,靠的是LC元件对外界影响的自然响应,该因素是不可忽视和回避的。

我总结现有模型的缺陷:单端口振荡器模型、无内部信号源InSS、无InSS源内阻、线性下增益不可变。缺了这么多条件,能指望现有理论变出什么花样来呢?
可以说,我的分析与现有分析基本上不同源,我走的是“增益线性变化”的路子,现有的是“增益压缩”的路子,两者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叉之处。
从本分析中得到的结论,多数都能找到事实的对照,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的结果;而现有理论的结论多是经不起推敲的。仅拿回路阻抗=0的稳态条件来说,Rin的负阻在线性条件下是不允许改变的,仅就这一点就可以不用多想地否定该结论,“Rin(A)是幅度的函数”这个条件也一样是被马上否定的。

我欢迎挑错,欢迎指出哪些条件是牵强的、结论是不合理的。
可以看出,你在非线性分析的资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你的一个财富,只是在本帖中暂无用武之处。如果需要,我过两天发个现有理论线性分析方法的帖子,对此作个简单的介绍。

网友D:
我也来搅和一下:D
      1. 振荡器的线性设计自古就有,没什么奇怪。就是在震荡环路里且在指定频点附近不存在非线性器件,目的就是让频谱很纯。
    2. 线性设计通常用线性受控原件控制增益变化,这个变化速度通常远远小于信号频率。而在震荡稳定时近乎不变,因此对频谱影响极微。起振时也只是增加频谱宽度。
    3. 立即达到稳定值的线形振荡器也是有的,而且允许有暂停;P(我就做过)。起始增益必须很准确,并且要对电路中的电感电容赋初值。但是不赋初值肯定做不到。
    4. 负阻跟线性设计没多大关系。但是在任何振荡器、双稳态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你一定能找到两个节点,从这两点看整个网络是负阻的。

楼主:
呵呵,不起眼,老手啦。
我们还在打基础,你是在玩系统。振荡类型多姿多彩,其中还有不少迷待探索,水深、油大。

楼主:
再读9、40、61楼,你的R01就是上面的Rin(A)。但是,你的R01是动态的,却不许俺的Rin改变,否则俺的就步是线性的(你的仍是),双重标准,跟美国一样不讲理啊
Rin(A)是有源电路的负阻吧?我的R01是与负阻对接的源内阻,即对应于RL吧?负阻、Rin(A)不允许变、R01能变,是没有问题的。

简单说,R01中的Rtransient就是瞬态电抗, Rstable就是稳态下的电阻损耗,两个R在瞬态和稳态中各起主导作用。关于它们的表达式,一般对瞬态的等效电路不作解析表达,常作定性描述。我还没有考虑过对瞬态的公式表达。

任何OSC都是非线性的,线性分析技术、非线性分析技术、瞬态分析技术等,跟镰刀斧头一样,不过是些工具而已,哪个顺手用哪个,谁个说线性振荡器一定要用线性技术分析了?当然了,不用耕犁用铁锨照样能翻土种田。
“任何osc都是非线性的”这个说法有问题,事实上线性振荡,哪怕是只有万分之一、或者更低的几率,这个说法就站不住脚。
如果能用非线性理论覆盖线性现象,那是求之不得的。现在有哪种非线性分析能解决线性振荡的稳态机理?我是没见过。或许可以寄希望于后人了。

楼主:
现在理论用的增益曲线是a或b之类的(总之不是直线),而你用的是图c,请仿真验证你的增益曲线确实是这样的,重点阐明验证实际电路就是根据这个曲线变化的。
你指哪个图?是550MHz的幅-频曲线?如果是,那不是我说的增益曲线。我不明白你是怎么认为我是上述想法的。
我说的增益曲线是有条件的:谐振下的“模型S'21曲线”。550MHz图,每个上面只有一个“点”幅度满足谐振要求,因此构不成增益曲线。增益曲线是以R01为x轴的(a),(b)两张。

貌似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产品问世。如果你能弄出个没有谐波的振荡器那就厉害了。
这跟有没有产品没关系,有我贴出的线性振荡图就够说明问题了。

尤其是“自动产生响应的动态内阻R01”之类的描述,非常含糊,这个R01神秘莫测,跟天生似的。
R01可以说是天生的,是自身固有的特性,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没有倒奇怪了。稳态有稳态的电抗,瞬态有瞬态的电抗。
R01针对的是LC谐振器,Rstable是谐振器的损耗,跟R02没关系。R02和其他元件的损耗已纳入了电路的损耗,在总负阻中被扣除了,电路损耗不同,负阻就不同。电路的损耗等同于550MHz例子中的RL,只是在那里,RL中不包含R02。

没关系,尽管你误解的地方不少,你尽管提,我解答。

楼主:
核心是证明stability,却老是谈论start-up conditions和oscillation conditions
可能我们从开始对目的就有分歧。stability是稳定性;而我证明的是“稳态”:stable status。即振荡如何从起振到稳态,以示与现有理论“增益压缩”不同的机理。
我要证明振荡如何在线性条件下实现稳态,就要保证证明的条件(oscillation conditions)必须是线性的。不强调条件就有扯不完的皮。

更严重的是分析道最后,也没有证明出本该证明的核心论点:stability condition是0到180度或等价条件。
我要证明的不是stability condition,而是stable status condition(稳态条件):增益变化到单位增益。之后的稳定性stability是另外的问题。

从定性建模到说明,都是都是基于负阻分析法,但为了逃避非线性阻抗分析,动用仿真器,把本来繁琐的核心推导过程忽略了,本来借鉴反馈系数分析法也未尝不可,但两者“接口”也未做任何处理,就直接套过去了,这样分析有些不伦不类了。
这么说吧,仿真是解析公式证明的后续阶段;或者说,公式证明是仿真的初期工作,没有公式的仿真是难以想象的。
我建议,你举例子(有图),提具体要求,我来解答。但是,目标是:线性稳态分析。

楼主:
动态平衡与传递函数S'21(R01)

oscillation conditon 类似于图中的黑线,讲的是平均值概念,stability conditon 类似于图中红线,代表实际运行轨迹,讲的是红线如何才能稳定地以黑线为中心来回摆动。
我不把直线称作”condition”,而是“”,稳态。你的图是想说“动平衡”的问题。

黑线自然是小信号线性近似的结果,根本无需非线性技术分析
这个你说轻巧了。现有理论根据线性分析得不到直线的稳态结果,而是依赖于增益压缩。线性下的稳态是本分析解决的主要问题。

对反馈模型来说,oscillation conditon 就是巴克豪森,是小信号线性分析的结果。负阻完全与其类似(因为负阻可转化为反馈模型,具有内在一致性)
Barkhausen判据(条件)是为放大器传递函数设置的,条件之一就是使用了外部信号源,且源的条件不清,见下图。

其中Vi是外部信号,信号源是什么内阻?讲不清楚。该传递函数有连续变化的状态吗?没有,只有一个分母=0条件下的无穷增益状态。
外部信号源是不允许存在的。它一是不合理,二是固定的源内阻不能导致增益线性地变化,因此也达不到线性下的稳态。

而本分析的传递函数S’21(R01)可以保证增益的连续变化,包括分母D=0的无穷增益状态,比Barkhausen判据不光合理,而且可以定量计算。

维稳的证明过程,就是求取stability conditon 的过程,巴克豪森是从总体宏观上看问题的,而维稳需要进行细节探讨(如同要研究上面的红线一样),所以不知道你是怎么把oscillation conditon和维稳这两个风马牛联系到一起的
实际上,你提到的稳态(直线)和动态平衡(红线),我分析中都讲到了。“稳态”和“动态平衡”都是靠R01的自动调节增益实现的。红线是在“能量与增益成反比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能量、幅度围绕单位增益自控的结果。这种控制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传递函数S’21(R01)可以连续(细节)地自动调节。

如果你还感到哪里不清楚就再指出来。

楼主: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还要再次强调,你不应该在判据、方法上死抱书本知识,它们属于争议的一方,需要第三方来评价。不要拿现有理论作依据的理由:它们不能得到所要的结论,不是尽善尽美的,这是事实。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开放一下思路呢?

你的问题是两个内容:1.振荡的稳态(到达稳态)和稳态的条件;2.振荡的动态平衡状态及其条件。我先一条条讨论。

对于oscillation,Vi=0,根据传递函数表达式,当环路增益为1时,Vo可以为finite值,何来的信源,何来的不连续,何来的不合理?

还是这个图,你描述一下,
1.Vi是怎么来的?这是标准的放大器的传递函数框图,放大器是有信号源的。把这个原理应用于振荡器,这个源的条件是什么?噪声源也是有内阻的。
2.Vi是怎么变为0的?该源是如何消失的?
3.环路增益等于一时Vo为有限值,有限值不是稳态的条件,即幅度不是稳态的条件,稳态的条件是单位增益。我要你解释:该有限值是怎样变化而来,即能量、幅度是如何增长的,表达式是怎样体现的单位增益是如何实现的,其表达式是什么

先问到这里。注意,我不需要你的反驳,我需要你的解释和说明,在没有解释之前反驳是苍白的。

楼主:
vi怎么来的,你看82楼图1,R1的左端接的是什么电位,那里就是vi
我理解不透,你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其实你不用转到别的图上去解释,我给的图是标准的FBO框图,我需要你直接解释Vi的由来。
放大器、器件作为受控部件,需要有输入信号源才能工作,Vi是信号、电位,它的源在哪里?振荡器的电路不改变其中部件的属性,尤其是在线性下。振荡器线性稳态的条件是怎么实现的?

注意,要线性条件下的讨论。如果你不能在线性条件下解释所要的结果,例如线性条件下的单位增益,我只要你明确承认即可。这不反映个人能力的问题,是现有理论就没有这个分析和结果。

楼主:
现有原理从有求和器的图开始,是分析的第一步,由(1-AH)=0条件起振;然后才改为你这个没有求和器的图,认为不需要输入信号了,信号由反馈产生,其稳态由增益压缩来解释。
不认可所有带有非线性因素的解释
我不知道最新的线性分析的进展,你给解释一下,你这个图是怎样实现线性单位增益的?可以从有求和器或者没有求和器的图开始。你也可以列出你的极点、零点公式说明,注意说明物理含义。

楼主:
以上都是真实存在的关系,用谐波平衡仿真器可以得到的,但是,楼主为了将就所谓的“线性”证明,“歪曲事实”,有些量,变了就是变了,不能因为要用线性法就强制性的不许它变--至少得给出不许变的理由吧(“因为是线性,所以不许变”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更何况你上面也反复在强调,要尊重事实?
你跑靶了。
你看到了线性和非线性的两个事实,但是只承认非线性的事实,有选择性的,而且要把非线性的事实强加于线性的事实。
我以前低估了你对事实的认定上产生的阻力,这种思维方式对你今后研究的深入是有害的。希望你也尊重线性事实的存在。

楼主:
看来还是先从事实和定义上说起吧。

你一直说线性事实线性事实,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出来,更没有以理性的方式推翻我上面的非线性证明事实。
我的线性事实,就是线性振荡的图(3楼图2),你有疑问吗?如果有疑问,你的线性定义是什么?
你一再用非线性的事实和证明替换线性的事实和证明,是既无视线性事实的存在,又错用了工具。

楼主:
改错:万分之一谐波电压产物,相当于-80dBc谐波产物。

这个结果是我测来的,我已经说过,是需要细致调节Vce、Ie下的结果,即是设置偏置的结果,没有什么谐波抑制技术,是原始振荡。这个问题不用多扯,网友里面会有人有类似线性振荡的经历的,你也可以自己搭电路体会一下。

这个线性成立的问题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来说明。
1.实践的成立
几乎所有材料、器件、电路都存在非线性,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认为是线性的。在放大器中对线性的认定,其指标是:互调产物<-60dBc。互调产物跟谐波产物成正比,即互调产物越大,谐波产物也越大。在音响线性放大器,例如HiFi中,有个THD(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全部谐波失真指标,一般定为<0.05%,万分之一也就相对于-80dBc的谐波产物。
这个对线性的认定,不是说没有谐波,而是谐波低于某一幅度。谐波抑制、谐波产物名称可能给你带来了误解,它们都是“产物低于基波/载波的分贝值,图中的“抑制”没有额外人工控制的意思,只是指标的名称。

2.理论上的成立
如果一个分析没有任何非线性因素的介入,就“合理地”完成了线性振荡机理的证明,就说明线性理论的成立,尽管实践中达不到理论分析的条件,例如,理论对幅度没有限制,而实践中会受幅度的限制。
(我不需要你现在就联系本分析,那是以后的事情。我只希望你理解1、2的道理)

日本NF的信号发生器,精度是0.1uHz,实测结果估计比你那图漂亮多的多,但前面说法对其仍有效。
我想你在说与本讨论无关的指标和不相干的比较。希望以后无关的话不说。

楼主:
我眼中现有理论的传递函数 Vo/Vi=A/(1-AH)

1. 从公式看,自变量只有Vi,工作状态只能在公式的两个状态中取一:A/(1-AH)分母不为0,和,分母为0。当分母不为0时,VoVi成比例地变化,传递函数不变;当分母为0、满足无穷增益条件时,电路立刻起振,无需起振过程(噪声幅度乘以无穷增益,就可以满足稳态幅度,幅度不需要循环增长,这是公式的表达)。显然,无起振过程是与事实不符的。
如果开始时是分母不为0,那么有什么条件能使分母从不为0变为分母为0

2. Vi的幅度变化不一定能改变传递函数,除非Vi的变化是由于信号源内阻(R01)的变化造成的。因此,对信号源条件的检查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反复要求解释Vi条件的原因。这不是我理解不理解的问题,我想让捍卫方通过“解释”认识到现有原理的缺陷。现有模型对信号源的条件没有交待,并且,传递函数中也没有源内阻的函数

3. 公式中反映不出振荡模式的分类。

4. 公式中反映不出实现线性稳态的机理:单位增益是如何实现的。

5. 现有理论起振的增益为“无穷”,稳态的增益为“1”,稳态机理是“增益压缩”。那么,从无穷到1增益压缩有多大?何以见得?

6. 我证实过存在“放大器模式”振荡的事实(这里先不介绍),而该模式的起振不需要增益为无穷

同理,对于单端口NRO模型,放大器模式振荡条件的存在,使得Rin+RL>0电路就可以起振(现有理论的起振条件Rin+RL<0)。因此,按照现有理论的稳态条件Rin+RL=0不成立Rin将向正变化,Rin+RL将更加>0

以上几点都对现有理论的可信度提出了挑战。现有理论模型和解释都比较粗糙,有不少缺陷。因此,在阅读中,存疑当真理智。

danl“把基本概念理清”的建议可取。

*修改:将问题增加到6条。

网友C:
没想到还在“讨论”....

既然想把“基本概念理清”,那就再啰嗦几句:

1)含噪声的系统不再是线性系统(噪声作为线性系统的输入不算)。

2)含幅度相关参数(如阻、容、感和增益等)的系统不是线性系统。

3)有意义且可分析的线性系统通常假设其时间平移不变(LTI)。

显然,作为“无输入”的振荡器,其噪声必作为系统“内涵”。若存在噪声则其自然不再成为线性。严格的“线性”振荡器只是个数学模型,若其初态是零则其永远不可能起振。

现实中的振荡器本质是个非线性系统(因为按线性理论根本无法对振荡器的整个过程进行合理的描述),其含噪声和器件的非线性(即相关参数和信号幅度有关)。

相关可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366180-1-1.html

楼主:
讨论的结束与否视情况而定。在进一步答复之前,有些内容需要你澄清一下:

1)含噪声的系统不再是线性系统(噪声作为线性系统的输入不算)。
你这句话怎么理解?所有的系统都无法避免噪声,包括线性系统。

2)含幅度相关参数(如阻、容、感和增益等)的系统不是线性系统。
你是指包括RLC与幅度相关的非线性?

网友C:
to 117L:

线性算子若输入为零则输出必须为零,这是由线性的定义所得,故线性系统必然“确定”——即无噪声。由此可知现实中无理想的线性系统,线性模型只是现实系统的近似。

由线性电路的定义,作为其构成单元的电阻,电容,电感和受控源等必须是线性元件——即R、C、L和A(增益或跨导或跨阻)必须和信号幅度无关。

楼主:
同意118L的定义。

一个系统是否线性,是由稳态下的状态来判定的。例如,线性时不变性,其中包括状态和参数的时不变。瞬态状态不作为认定系统性质的条件。因此,振荡器与放大器一样,都需要在稳态下作鉴定。

关于噪声与起振。本双端口振荡器模型认为振荡器是在输入信号的控制下产生输出的,因此噪声是输入信号,不是系统固有。

线性和非线性系统,在稳态时都可能“时不变”;但是否是线性时不变,就要看有无非线性产物。也就是说,在都是时不变条件下,对稳态的分析,就演变成对非线性产物的鉴定、对元器件原始参数是否被改变的分析。参数是否被改变,需要从瞬态到稳态的各个环节查起。这就是本“线性分析”的逻辑。

重申一下,瞬态分析的性质和方法,与系统稳态时的线性性质无关。

本线性分析与现有理论的分歧点就是理论上有没有线性振荡。本分析就是试图找到:理论上是否存在元器件参数不被改变情况下,振荡进入稳态的机理。如果存在,稳态是线性系统的说服力就增强了。本分析找到了。

先看看这段有没有问题。

网友C:
to 119L:

我想多说也无益,还是建议找点书看。

如果你**要在理想线性时不变系统下讨论,其本质是个数学问题。建议先熟读两本书——《线性代数》和《常微分方程》,然后自有答案。

最后强调,别怀疑数学

楼主:
我尊重数学,也重视使用数学的条件,例如模型的正确性,否则,正确的数学会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例如,你在115L的链接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66180-1-1.html,其中第6点的分析例子,我认为模型有问题,即,单端口振荡器模型(猜是CE电路)。

与我的双端口模型相比,它仅表面化地认定振荡器是个单端口网络,没有深究不少内在的条件(我认为是现有理论模型的重大缺陷),数学推导的结果就有问题。

例如,结果给出了与电流放大系数β有关的电容比例:C2/C1=β。实际上,电容的比例可以有多种,而β能时时满足随变的要求吗?而且大电容比是无法振荡的;或者C2/C1可以<1,β也要<1吗?

从这个数学结果里能解读出多少内涵,有多少事实、现象可以验证?堪忧。

网友C:
既然谈到那帖的第六点,不妨说明几句:

1)那是个纯粹的线性分析,故其所有器件的参数(C1、C2、L、rb、Rc和β)都假设是常数(注意,这里没有电源电压什么事)。

2)一般状态下 Uc 是下列方程(其实就是个微分方程)的解

   [C1 C2 L S^3 + (C1 / Rc + C2 / rb) L S^2 + (C1 + C2 + L / Rc / rb) S + 1 /Rc + (1 + β) / rb] Uc = 0

注意,若无初始状态的制约,所得的是个截空间,含无穷多个解。特别的,若初始条件是零,则得零解(即Uc = 0)。

3)若假设解满足稳态条件(如假设Uc是稳态),则可反过来通过下列方程组确定参数的关系

    C1 C2 L ω^2 - C1 - C2 - L / Rc / rb = 0
    (C1 / Rc + C2 / rb) L ω^2 - 1 / Rc - (1 + β) / rb = 0

忽略Rc则可得简化关系如下

    ω^2 = (C1 + C2) / (C1 C2 L)
    C2 / C1 = β

4)最后要说明的是,电路模型(即那个微分方程)源于KVL、KCL以及电阻、电容、电感和受倥源的理想线性模型。若承认这些基础都是可以成立的话,则最终电路模型也必然成立,意味着其解也成立。

楼主:
我没说你数学方法有问题,即不是设立、求解方程有问题,而是该电路模型有问题,即单端口振荡器模型有缺陷,从而导致结果有问题。

网友C:
不管单端口、双端口还是N端口,电路理论基础就是那么几条(KVL、KCL和器件I~V关系),所有概念都基于此。若电路模型源于此基础,则在相关范畴内必然成立,否则就是对电路理论基础提出异议(那时另外的话题)。

网友A:
1. 从公式看,自变量只有Vi,工作状态只能在公式的两个状态中取一:A/(1-AH)分母不为0,和,分母为0。当分母不为0时,Vo随Vi成比例地变化,传递函数不变;当分母为0、满足无穷增益条件时,电路立刻起振,无需起振过 ...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儿,乱套公式。
小学生学过加减再学乘法,引入乘法时,老师会这样转化:3*2=2+2+2,如此,学过加法就会算乘法。
同理,摸电课先学负反馈放大器,再学OSC,解释OSC原理时,会引入负反馈模型,这样读者易于理解,但是,放大器和OSC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系统,楼主误以为是一回事了,把放大器模型当成OSC的。
事实上,OSC振荡条件是有RHP pole,对增益没有必然要求,负阻、负导纳、反射系数等方法都是如此,本质上是等价的。

楼主:
回124L:
见112L的1、2点,考虑问题需要把,1.实际,和2.理论,结合、综合起来,否则会跑题。

回125L:
总感到你文不对题。我是在解读现有理论的公式,你的反对回应也应该是解读,以示区别。我希望见到你有见地的解读,最好是“2+2+2”式的,或者是更简单的(见功力),而不是“2*3”式的(例如RHP,LHP等),要物理概念。我很愿意见到你从这个公式中解读出放大器和振荡器的区别,注意,是从公式中解读出,不需要多余的类比和没有解读下的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有了区别,判断不言自明。

楼主:
又东拉西扯了不是?这是讨论谐振式振荡器,扯什么惠恩桥振荡器。
使出浑身解数解读不了我列出的传递函数,说明你,要么就理解不透,要么按你的思路就没解。赌气、跳脚都没用。

实际电路与理论会有差异,但不一定说明理论不成立。事实是,现有理论在其模型下无法在线性条件(无元器件参数改变、无非线性产物)下得到的稳态机理,不等于线性稳态机理不存在。我已经给出解了,是用现有理论不同的模型和原理分析的结果。目前,你只有推翻我的线性分析,才能证明线性的理论不成立。否则,只能接受现有模型和理论有缺陷的现实。

不过到目前为止,你始终没对FBO的传递函数给出个像样的解读。不要轻易放弃,培养自己理性的品质和抑制情绪的思维,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从扣题做起。

楼主:
嗨,不说这个吧,看来是谈不出结果了。心气高是好事。

xunkun977,你不是对非线性振荡器内容感兴趣吗?我想请你普及一下“谐波平滑法”的原理行吗?我对下式不理解:

ε=I_linear+I_nonlinear=0

(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monic_balance
ε 是迭代误差,或者是收敛域;I_linear是节点的线性电流;I_nonlinear是同一节点的非线性电流。两电流之和,根据“节点电流和为零”的原理,设立上面的迭代目标函数,进而解出振荡信号中的基波和谐波的分量。当然,这里面有频域和时域的转换。
我的简单描述跟这个原理有出入没有?关键是那个公式的解读。

网友A:
我说三个月并非心气高的表现,因为对于一般工程师,不关心教高层次的原理的来龙去脉,比如振荡器稳定条件、最小噪声条件、振荡器的启动时间估算等是如何证明的,直接把结论拿过来用,这难度小的多,容易掌握。

谐波平衡法只大致了解原理,上面的公式看不大懂何意,既然为0了,还迭代个鬼啊,而且现实中这个公式不成立,除非是理想情形。所以应该是电流之和的绝对值小于e,这才是目标函数,或者说迭代结束的依据。当然,这是精度和速度的折中问题了,倘若把误差设为理想的0,仿真耗时是难以想象的。

楼主:
ε=I_linear+I_nonlinear=0 的“=0”,是指理论值。
迭代公式就是:
|I_linear+I_nonlinear|< ε

这些都不算重点。关键的是下式“节点电流定律”应用的是否合理
I_linear+I_nonlinear=0

看出苗头没有?

楼主(2012-09-08):
xukun977,你非线性的资料看的多,给解释解释I_linear和I_nonlinear这里各是什么含义,如何?

网友A:
绝对值为0是合理的。
你是想确定线性和非线性这两大部份是如何划分出来的?这是仿真器内核问题了,不大清楚。
HB分析根据用户提供的基波和阶数,用傅立叶和牛顿-拉普森迭代等技术,这两大部份可以单独计算,细节不知。
一般非专业CAD人士,研究这个没多少意义,新思科技和cadence的软件太多了,而且时时刻刻都在不断地更新,淘汰的太快了。

楼主:
HB分析根据用户提供的基波和阶数
也就是说,客户提供实测的频谱作为目标,HB迭代,使 |I_linear+I_nonlinear|< ε,解出各谐波矢量的系数等,用于后续的计算。
如果是这样,上面目标函数中固定的“目标”体现在哪里?如果是隐藏在后台,单靠目标函数讲原理就太坑爹了。

网友A:
不是实测的,只是一个初始值而已,这个值无需太精确,假设设定的初始值为1000Hz,同时设定查找范围是2,则软件自身在(1000/2)Hz到(1000*2)Hz范围内寻找稳态振荡频率。比如文氏桥,R=10K,C=10nF,分别设定频率 为1598Hz和10000,得到下面结果,可见当设置爱成10000这个不合理的初值时,软件在预定范围而找不到稳态点,则**,输出0:

网友A:
t=4.716e-003    8%
t=9.219e-003   15%
t=1.376e-002   22%
t=1.845e-002   30%
t=2.314e-002   37%
t=2.782e-002   45%
t=3.253e-002   52%
Steady state reached and TAHB conversion started at t=3.286e-002
    Final  transient  frequency = 1.587333427 kHz
    Final transient fundamental = 793.6667135 Hz
t=3.412e-002  100%

从上面运行过程估计,HB之所以比瞬态分析法快,可能就在于这个设定值。如果仿真前大致估算出谐振频率了,它在这个值的附近寻找精确值,一旦找到,立马结束。

楼主:
我现在对HB方法的理解,关键卡在它的目标值上。

目标函数:  |I_linear-I_nonlinear|< ε

我的理解,应该是,|(I_linear+I_nonlinear)_target - (I_linear+I_nonlinear)_try |< ε
_target项是目标值,应该是测量值或者测量转换值,_try项是迭代值。否则,原目标函数中凭什么非线性项要等于线性项?

设置初始值只是限定搜索范围、提高效率,与HB原理无关。

网友A:
握觉的这么理解有问题,没有站在仿真器的角度看问题。
仿真器是很"蠢"的,你的这个所谓的目标函数,仿真器无法照办执行。

若不设定包括误差因子e等在内的初值,仿真器无**常进行,怎么无关?

我估计你没理解那个不等式的含义。对于线性和非线性两部份,线性部份可精确确定,没有误差,但限定谐波次数及迭代次数等初值,计算出的非线性部份绝对不可能与理想的实际的非线性值相等,也就是说,真正的非线性值算不出来,但是,能量守恒,非线性之和真实值必须等于线性值,所以,线性和飞线性之和绝对值代表真实非线性值和计算出的非真实的非线性值之间的误差,误差小于e即为目标函数。

楼主:
我了解、理解的HB

HB(harmonic balance,谐波平衡法)的思路如下。

从测量、分析的效率上看,时域波形的采样速率要远高于信号的频率;在频域,只需要分别对信号的谐波采样,采少数谐波就可以基本上还原信号。因此频域的采样效率要高于时域的。
HB法就是要通过将各节点上频域矢量电流的迭代结果变换到时域的矢量电压波形。其数学问题就是:

求:V1(ωk),V2(ωk),...,VNωk) ...........1

计算目标:|IL(ωk)-INL(ωk)|<ε.............2
即,通过解频域各节点的电流谐波分量,还原时域各节点的电压谐波分量及波形,解是各矢量的系数。
式(1)中的脚标1-N是节点号;ωk是各阶角频率,脚标k是谐波的阶数。
1给出了HB的原理框图。

1--HB原理示意图

1把每个节点的电流分为线性IL和非线性INL两部分,各流入对应的线性和非线性分网络。各个节点有对应的电压矢量。左侧是完整的电流源,包括各阶电流。
求解的目标函数,或者叫判据是:|IL(ωk)-INL(ωk)|<ε

               2--HB流程图

        图3--HB例子

图2、图3是安捷伦的演示片。
3第一行的电路包含线性元件:RLCY-port(线性矩阵);非线性元件:二极管。
3第二行是初始试探电流激励,合成电流见红色频谱。该红色频谱将作为下一次迭代的电流激励源;同时,在该红色激励源的基础上,迭代算法还会产生几组(至少2组)不同的激励源,以选出接近收敛的一组激励源,并且,找出收敛的方向(搜索)。

接近收敛的判据就是前面说的目标函数(根据KCL- Kirchoff电流定律)。

3第三行是末次迭代。非线性总电流源在线性和非线性元件上的电流都有谐波分量,目标函数中对应阶数谐波进行"满足"KCL的误差计算,判断收敛。
3解释了图1I_linearI_nonlinear之间迭加的疑问,线性网络也有非线性电流,它们来自激励源。但是仍没有解决KCL的使用问题

以图1底下回路为例。
假设线性网络里是个与二极管D并联的电阻R。如果没有左边的电流激励源,R-D构成个无源回路。应用KCL,回路某点两侧流入、流出的各个谐波相等,各个谐波之和分别为零,满足I_linear-I_nonlinear=0
但是!没有源激励,就是缺失条件的分析。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是个通病。如果不信,你在完整条件下分析,结果会不一样。

1下回路是有源的,有激励源时,满足KCLI_source=I_linear+I_nonlinear。但是,这不说明 I_linear-I_nonlinear=0
在该支网络中有两个网眼,I_sourceR的网眼,RD的网眼。R中的电流是两个网眼电流的合成,不是D中单一网眼的电流。
能量守恒,不意味着一定是
0.5+0.5=1

总之,就目前了解的条件下,我对目标函数的合理性仍持怀疑的态度。

楼主:
怎么是元件的属性问题?是电流分配问题,KCL问题。KCL需要把来龙去脉都考虑进去。

楼主:
2,借74楼图作说明:激励源既可以并在那个网络上,又可串在那个网络上,还可不并也不串;既可是电压源,亦可是电流源,亦可都不是。总之,依据爱好或需要,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但是不影响分析结果,结果都是一样的,或者说是等价的,因为激励本身就是个虚拟物而已。

74楼的是有争议的图,我暂且放下,先对分析的原则作个表述:
1. 只要是进行电压、电流的分析,就需要有源。具体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并不需要硬性规定,两者可以转换。尽管被分析的部分与源可以不相邻,只要是进行电压、电流的分析,源的影响就不可以忽视。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或者是永动机原理。
在阻抗分析时可以没有源(电压源被短路,电流源被开路)。
2. 串联回路只能保证回路电流相等,不能保证回路各部分的压降相等。并联电路不存在独立的回路。
3. 并联电路只能保证端电压相等,不能保证支路的电流相等。

因此,要求串联回路各处压降相等、并联支路电流相等,都只能是特例。

对于上面节点电路示意图,显然,是节点上各支路的电压相同,不能保证各支路的电流相同。但是,此HBKCL应用,既要支路端电压相同,又要各支路电流相同!有这等好事?

尽管电路与源不相邻,只要有电流、电压存在,就可以等效出一个电压源或者电流源。以为网络可以有电压、电流而不需要存在源的随心所欲,必然得出荒唐的结果。

“随心所欲”,只能在规则里进行选择,否则,“不影响分析结果”只是个不切实际的愿望而已。

现在回头看74楼的图。

你是想在并联电压相同、还是串联电流相同、还是电压电流都相同的条件下随心所欲地分析,并指望结果相同?指望两个实部之和等于0
我希望看到用上述基本原理的分析

楼主:
先说说S’广义散射参数。
我最早看的是影印版:Ralph S. Carson, “High Frequency Amplifier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5, ch.7.1
后来国内翻译了,1981年版《高频放大器》,赵志美、廖承恩 译,吴万春 校。第7章是S’。
在英文第二版中就删掉了S’部分,原因可能是应用的不多,因此多数人不了解它。
S’是通用类,S是“standard S parameters”,区别就是S参数端口使用相同的参考电阻,是S’的特例。
我和组里同行自从接触S’起,就意识到其功能的强大,对该参数和源阻抗的意义就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振荡器的分析中根据需要用到它、得出不同的结果是很自然的事。
人巧还得家什妙,S’是妙工具,单独S参数是有缺陷的工具。因此,尽管大家都在寻找同一个目标,但是模型、工具不同,殊路不同归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要比较不同结果的可信度,就要比理论依据,比结果的合理性。

就线性振荡器分析部分看,很明显,我的分析结果内容充实,可以验证;而现有理论结果贫乏,且经不起验证
非线性部分,被捧为王牌的HB谐波平衡法,其理论依据就有问题,因此有理由质疑其可信度。我没对非线性部分作过像样的研究,只是在接触到例如HB内容时,就对其原理有所怀疑,现在更确信其“KCL”是“伪KCL”。

一点体会,还是要相信基本原理。在用基本原理得不出希望的结果而要动用“技巧”时,就需要格外的小心,这时人们很容易受感情的支配,而非理性,一厢情愿。动用技巧可能出结果快,但是也容易被“打”回原点。

楼主:
其实两种不同的事务(尽管有很多共性,如资用功率都是入射波平方),没什么可比性。S'是酷热哇咔1965年研究OSC时提出的,而S是上世纪3,40年代出现的,HP主导,现在研究的最成熟,射频软件必备,相反,至今没看见哪个软件平台搭载S'。使用相同阻抗我估计你是受50欧姆(75欧)所误导的,terminations不会影响S能不能用。

S'和S是有可比性的,S是S’的特例。
S'是在后台运行的。例如,Genesys(被Agilent收购)软件,可以将R01、R02设置为变量,随意改变,就是S'的原理。但是,其变置端的原理,可以不以S‘参数的方式出现,例如可以通过y等参数改变源阻抗实现相同的结果,但是计算、表达比S'参数的繁琐,物理含义不够清晰。

S'参数可以通过计算得到,但是不便于测量。S参数便于测量,条件就是两端阻抗都与系统阻抗相同,这是S参数的定义。termination不同,就不是S参数(standard S),而是S’。也就是说,S参数对不同置端条件是无能为力的。

这本翻译的书没什么问题,我对照地看过,包括附录中对S‘的矩阵推导。

楼主(2012-11-01):
振荡器分析需要动态的模型和动态的传递函数

我跟有关软件公司技术团队就我写的“线性振荡器分析”至今已经有过多次认真的书面交流,现在思路更加清晰。我与现有线性分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作的是动态的分析,即,动态的源内阻、动态的线性传递函数、动态分析导致的线性稳态机理;而对方是静态的分析,即,单一的传递函数、单调的幅度变化、无线性稳态的结论(注意,振荡器有两个稳定机理,一个线性、一个非线性,分别与线性和非线性振荡相对应。这里讲的是线性分析,别搅合非线性搞乱自己)。
.
一个月前收到该软件公司转来的两篇**希望看到我的评论。
Paper-1: PROVISOS FOR CLASSIC LINEAR OSCILLATOR DESIGN METHODS. NEW LINEAR OSCILLATOR DESIGN BASED ON THE NDF/RRT ,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Vol. 126, 17-48, 2012
Paper-2: OSCILLATOR ACCURATE LINEAR ANALYSIS AND DESIGN. CLASSIC LINEAR METHODS REVIEW AND COMMENTS,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Vol. 118, 89-116, 2011
这两篇**都是由同一批人写的,是用PZ(极-零点)分析法分析振荡器的。这应该是用PZ法分析的最新进展。
.
我不打算在这里评论这些**,仅就本坛先前提到的PZ分析法说些想到的问题。
PZNyquist作图法的原始应用,是对线性系统传递函数进行稳定性分析,并制定出一些稳定性判据,即在s复平面,RHP(右平面)和LHP(左平面)上稳定性的判据。
.
判据之一认为,在RHP,即s=σ+jω平面的正实部一侧,含有指数est信号的幅度将随时间无休止地增长,因此系统将是不稳定的。而不稳定的系统将可能导致振荡。因此对于振荡器的设计,就是要尽可能地找出满足不稳定的条件。
.
对于线性振荡的事实,PZ分析显然没有得出相应的结果,起码,没有反映出幅度是如何在线性条件下实现稳定的,即,幅度如何实现“无休止增长”的。
.
PZ分析针对的是线性传递函数,即,传递函数是不变的、静态的。因此,当极点落在RHP上时,极点是静止的,幅度(不反映在s平面上)随时间单调地增长。但是,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分析不等同于振荡器的分析。振荡器在起振中是动态的,它不光有不稳定引起的起振,还有稳态。振荡器分析需要跟踪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全过程,非此,就不能解释从瞬态到稳态的机理,振荡器需要动态的分析。现有理论没有深究线性稳态的全面机理,简单地将它一股脑扔给器件的非线性增益压缩。PZ方法对振荡器分析的适用性值得怀疑、探讨。
.
全面、动态分析的条件,就是要有一组变化的传递函数,如果可以用PZ作图法表达,在s平面上,其极点就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轨迹。如果可以将S’参数的传递函数转换成零极点多项式表达,在s平面上的轨迹就会如图1.3所示,该轨迹变化应该导致如图1.2所示的幅度变化。
.

1.1 振荡器模型的仿真

.

1.2 开关控制的振荡包络
.

1.3 线性振荡动态轨迹示意图

.

1.3 s平面上的a-b-c点与图1.2振荡包络的a-b-c状态相对应。
1.3是线性振荡,起振由a开始,幅度一方面随时间增长,一方面随增益增长,轨迹仅随增益由a增长到bb点是无穷增益点(未显示),也是增益由增加到减小的拐点;c是落在虚轴上的单位增益点,在该点,幅度稳定,频率与起始时a点的频率相同,振荡进入线性稳态。
.
现有的线性分析注定出不来动态结果。如本人分析所说,动态传递函数,在本振荡器分析中,需要有可变的源阻抗,即可变的内源InSS内阻,R01。但是,缺失源内阻是现有分析的通病。例如,在上述的两篇**中,信号源都没有源阻抗(见图2),因此更无从谈起动态的源阻抗和动态的传递函数。现有分析因此缺失“动态线性增益变化”的原理
.

2 **模型中信号源都缺少源阻抗

.

两篇**说到,PZ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对振荡器传递函数的分析,因此他们转而对阻抗关系的分析。这说明,传统PZ分析法并不总适用于振荡器的分析。这是对PZ法用于振荡器分析合理性的质疑之二。
.
实际上,哪种方法适用于振荡器的分析,要看:是否能进行动态的分析,是否能得到动态的结果。而动态的结果依赖于一个动态的模型。如果分析是建立在一个静态的模型和函数上,怎么能指望它得到动态的结果?因此,不论所用的是PZ法,还是微分方程等方法,也无论它们在其他应用中有多成功,它们是否适用于振荡器的分析,需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楼主:
说明不够详细的原因之一,是外围内容太多,照顾不到。
开创新领域还不敢说,但是深入开发“负阻”这一电工基础领域的空间是存在着的。负阻在系统中的各种表现还远未被深入认识,包括本分析仿真中揭示的负阻行为;电路稳定性的分类和判据还可以细分,现有对电路反馈极性的判断还有问题,等等。基础领域开发的前景是难以预料的。目前大家离起跑线都不远,中文读者已经占有一定信息先机了,能否利用优势,那就要看各人的嗅觉和造化了。我希望看到新理论可以改写教材,并配有详实的仿真和实验验证、各种起振的形态、起振的动画演示等,内容可以非常丰富,其生动程度远不是现有理论能够匹配的。现有非线性理论也有开发的空间,尽管我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研究。

晚些时候,我再整理一下本分析的电子和物理解释,这是讨论方看重的,也是我以前想完成但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无暇去完成的。

电磁学研究进展这个杂志,业内人士应该清楚其底细,不能只看它影响因子大于3就觉的如何如何了。
什么意思?

网友E:
jz0095 先生, 中毒太深了, 可能是看太多書才會這樣, 很多書都是不通才會用某些觀念才說明很多現象. 如果照這些書的觀念做東西 ,反而會不通, 最好要跳離這些觀念,在這個領域才可以通,尤其是S參數,誤導太多人,使得很多人搞不清RF ,

楼主:
nianyan99,
“中毒太深”似套话,是什么打击了你的信心?一般没有什么工程工具和理论是万能的,要了解什么能,什么不能。要不中毒,就要“进得去,出得来”。我的分析就是对现有理论的“叛逆”,说明我“出得来”。

另外,理解歪了S参数不是S参数的错。

如果你的说法有依据,或者对我的分析有不同看法,那咱们不妨摆摆龙门(辩一辩)。

网友E:
其實 以振盪來說, 就兩個式子可以解釋的清楚, Ab>=1 , phase=360 , 就如同你說的"理解歪了S参数不是S参数"的错。 如果你不懂這個式子, 那就沒法說了 ,另外其他的算法,如功率計算,阻抗這些是在別的電子章節有談到,這個要看各人造化.
所謂"S參數" 或是微波或是RF, 不是說工具不好,是本身的出發點問題, 這個容易讓初學者造成混淆,比較容易的說法是現在的 CPU 或 OP 都已經到達1GHz以上, 用混合電路才解電路才是正確的, 用S 來解就都是錯的.
像"S'和S是有可比性的,S是S’的特例" 其實就是做數值轉換,沒有太多可覺的太神奇或用處,難道做阻抗轉換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S'是在后台运行的。例如,Genesys(被Agilent收购)软件,可以将R01、R02设置为变量,随意改变,就是S'的原理。但是,其变置端的原理,可以不以S‘参数的方式出现,例如可以通过y等参数改变源阻抗实现相同的结果,但是计算、表达比S'参数的繁琐,物理含义不够清晰"
像這個也是, y,s,Z,h 都解釋的很好,為什麼說不夠清析? 我最喜歡用Z 或Y 來解釋電路的的現象,尤其是微波 , 閣下知道微波在大功率時都是用Z 來解釋的嗎?
還有負電阻,如果要談一個問題 要有針對性,如果只是說一下 又要去了解,那是白說, 如果有特別見解是來分享的

其實都是聊一聊 ,沒有太多壞意, 只是看到有些人太深入,或是說再問題上繞,會讓人覺的可惜, 畢竟所謂懂是有分別的, 意思是說 "20歲的懂"跟"30歲的懂"或40 是都不一樣的, 不過 還是要說 只要你能說出一翻大道理,那就是懂了. 至於對不對,要遇到更強的人 或是更老的你 才是真的懂.

网友E:
xukun977发
"y,z,h定义中,要求某量为零,测另两量之比,在RF,你无法再整个感兴趣的频段令某量都为零,就算能,电路也极有可能振荡了"

沒有辦法嗎? 你可以做看看就知道, 還有"振荡條件"上面已說過,不需再說, 另外再給一下參考, s 參數也是需要做做校正, Opne,Short,Load, 如果你要說他的Short 是0嗎? 用這種"某量都为零" 的觀念來說明RF的特殊性就是學RF的通病.
我說過 中毒就是中了RF 毒, 總是以為說 只有 s 參數才可以解釋.

楼主:
回155楼nianyan99:
振荡的两个公式无非是正反馈特例条件的应用,理解的难度与要解决问题的难度差不在一个量级上,理解,只是最初级的要求。一个数学猜想可以世纪无解;现有线性振荡器的分析,利用上述公式原理,至今已有数十年、近世纪的时光了,但是在我看来,分析属于同一路数,结果实在不能恭维,确实没什么可绕了。问题没有解决,需要换个绕法。我的分析就是绕过老路,得到大不相同的结果。能说出一番大道理并不算完,经得起实际的检验才是硬道理。

所謂"S參數" 或是微波或是RF, 不是說工具不好,是本身的出發點問題, 這個容易讓初學者造成混淆,比較容易的說法是現在的 CPU 或 OP 都已經到達1GHz以上, 用混合電路才解電路才是正確的, 用S 來解就都是錯的.
这种评论令人费解。S参数测量本身早就进入数十KHz,其应用频段也随之向低扩展。如果认为S参数是分布参数,电路元件是集总参数,S参数在低频端的应用早就是混合电路了,S参数的应用哪来的问题?S参数的定义就是由合成的U、I描述的,S参数与y、z、h等参数的互换,说明它们有着天然的联系,从理论上混合了集总和分布参数,理解和应用上也需要混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据需要选择实施技术。概念和手段上的绝对分界和相互排斥有害无益。y、z、h都是极端置端条件下的参数,测量频率仅限于百MHz以下,但是只要参数可以获取,例如由S参数转换而来,就不降低它们在高频应用的价值。同样,这个道理也适用于S参数向低频端的延伸。所有这些参数的原理本身并没有频率的限制。

S参数的物理含义清晰,来自于U、I中“波”的区分,其各个系数的平方与物理的基本量-功率相对应,物理含义优于其他参数的;其满足使用条件(例如50欧)下的传递函数含义也较其他参数更易于接受。当然,易接受程度因人而异。S参数相等实阻抗置端的应用已经是对y、z、h极端阻抗置端的补充,例如增加了无数相同置端的选择;S’的任意置端就更上一层楼,可以处理任意置端的问题。这不仅仅是阻抗的转换问题,它揭示了置端对系统参数、性能的影响和意义,提供了解决任意置端问题的方法。没有S和S’参数,人们对置端、源阻抗意义的理解和应用的手段难以达到充分的水平。

微波大功率下用Z参数的解释,我了解有限,但是认为是个有较大局限的技术。功率的放大和传输需要阻抗的共轭匹配,这个概念没有频段的限制。但是问题并不到此为止。一个功放是个双端口网络,且是非线性的,以前没有参数,包括z参数,可以对器件作完整的描述。双端口的匹配一般需要实际的调配来实现,每次只能针对一种工作状态,例如一种偏置、功率和频率。实际调配还不能实现双端共轭匹配,因为这只有在绝对稳定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功放一般不具备绝对稳定的条件。因此稳定性和功率效率的折衷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度,如何拿捏;潜在稳定的起因是因为器件的负阻效应,可以认为,没有负阻就没有放大功能,无源电路是绝对稳定的。电路元件参数的设置可以发挥(不稳定)或者抑制(低效率)负阻的功能,这个度,如何掌握,对负阻的了解又有多少;绝对稳定是有代价的,实际上,该要求并不需要处处遵守;稳定性的分析不能仅靠端口阻抗调试的信息(注意,由调试得到的置端参数,并不一定说明器件的端口参数与之共轭),z参数是线性参数,而器件的工作状态是非线性,z参数的功能有限。理想的目标是,器件需要一套可靠、完整的器件建模(参数)以供设计,该设计的含义指:一套建模参数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偏置、频段和功率,如同S参数可以用于小信号线性电路的设计,对不同低功率有效一样。目前,这种愿望已经实现。安捷伦的X参数测试仪已经可以对200W以下功放器件建模。X参数是S参数的发展,可以涵盖线性和非线性的“设计”,即,一套建模参数可以适用于不同功率和频率的电路,给出电路的全面性能。这将大幅压缩仅靠z参数应用的空间。

技术是有发展的,就不能要求只谈已有的、不谈待深化的。谈了,并不是白说,讨论、启发、分享作用寓于其中。对同一原理的理解不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深,也可能会最终得知原来的是个错误。所以,懂的程度不能光以年龄和掌握的量为判据,经得起检验的懂才是有效的。

网友E:
大家可以辨一辨,不用太在意,希望大家都有幫助,"xukun977 "說的就不錯,回答短又有針對性.希望說的問題不要太長,簡單明嘹就好,如果大家都是內行人 ,點一下就通了.

"微波大功率下用Z参数的解释,我了解有限"
--- 所以大功率我們就不談了

" 这种评论令人费解。S参数测量本身早就进入数十KHz,其应用频段也随之向低扩展" ..."所有这些参数的原理本身并没有频率的限制"
--- 我是說這樣 "其實就是做數值轉換,沒有太多可覺的太神奇 " ,就是說x,y,z,S 都可用來解釋任何電路,沒有針對性, 是說 不是S 參數才說的清楚.本來就無關頻率,即然無關頻率,那為什麼要談RF.

" S参数的物理含义清晰,来自于U、I中“波”"
---- 波,所以我才說波,能用波解釋OP跟CPU 上的微波訊號嗎? (這個是先說一下 ,有陷阱)

"振荡的两个公式无非是正反馈特例条件的应用"
---- 好像特例不少,不過沒關係, 這種東西是可以去慢慢學的.

我想大家辨一下 ,我就請問幾個問題,
1. 負電阻? 請問怎麼量? 不用說太清楚,稍為點一下 我就清楚了 ( 有陷阱 )
2. 你對振盪器的述說 我是很懷疑是對的"在图1中,当电路的偏置与元件参数设置合适后,振荡将从噪声中建立起来" 對嗎? 要不要再想一下, 如果是對的 我是不會問的.
3. 我去抓一下隔壁的電路,請你來解釋一下 "振盪器"

网友E:
[电路欣赏] 主题:请教看看这两个315M发射电路哪个更好?为什么?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om/iclist-2-1.html

softradio发表于 2010-7-4 21:11
20楼: 第一个的OOK的速率一般不超过10Kbps. 第二个的可以达到100kbps
我想這位網友已經說了, " 第一个的OOK的速率一般不超过10Kbps. 第二个的可以达到100kbps" 我想了解的是為什麼?  請不要看天線,不然也麻煩,我是要知道在這種振盪器下,為什麼有這種說** 依據妳為振盪器的了解, 能有合理的解釋嗎?

我要再說一遍,這個算互相討論一下 ,不是要爭個你死我活,就像 jz0095 說的"经得起实际的检验才是硬道理"

楼主:
振荡器的带宽

先回复161楼315M振荡器的问题。

图1---图2

在参数不全的情况下试着说说。
速率与带宽成正比。图1中的双端口SAW谐振器,内部轻耦合,高插损,高Q,带窄; 图2是单端口SAW谐振器,低插损,较低Q,带宽相对较宽。
Q越高起振越慢,调制速率越低。
从电路反馈角度看,图1类似CE反向放大器构成的振荡器,起振难度要高于图2类似CB正反馈类构成的振荡器。
图1的偏置加电频繁程度同调制频率,远高于图2的一次加电;图1稳定工作的时间小于图2的,图2还有隔离负载的缓冲电路。

所有不利于高调制速率的因素都被图1电路占有,它不慢谁慢?

网友E:
" 速率与带宽成正比。图1中的双端口SAW谐振器,内部轻耦合,高插损,高Q,带窄; 图2是单端口SAW谐振器,低插损,较低Q,带宽相对较宽。 Q越高起振越慢,调制速率越低 "

--- 有說到一點重點, 不過 SAW 都是用同一種"Q越高起振越慢,调制速率越低" 怎會一個快一個慢,不能用結果論來說東西喔.

"从电路反馈角度看,图1类似CE反向放大器构成的振荡器,起振难度要高于图2类似CB正反馈类构成的振荡器。"
--- 這個用負電阻來說,如果都是負電阻,難到負電阻還有分難起振跟好起振嗎?

我是在挑毛病,不用在意,況且我說的不一定是對的.

楼主:
我不怕挑毛病,有错就改。

“Q越高起振越慢,调制速率越低”,调制速率低,指10kc的控制频率。控制频率高,留给振荡器稳态的时间就短,而高Q电路需要较长时间达到稳态,允许施加的控制频率就越低。图2 SAW的Q值较低,带宽较大,允许施加的控制频率较高。

”難到負電阻還有分難起振跟好起振嗎?“
是有区别的。
在我前面550MHz网络仿真图中,在回路净阻为负区间,负阻值越大,增益越低,可以低于1。以后我会给出该网络的S参数,从公式中可以一目了然。这个例子说明负阻有未被人知的特性。

今天收工了。

网友F:
高手间过招,全部都是有备而来。大部分像我们打酱油路过的,看看就好,不要多说话以免暴露自己的功力。嘻嘻嘻:-p

网友E:
"留给振荡器稳态的时间就短,而高Q电路需要较长时间达到稳态,允许施加的控制频率就越低"
---這一句就沒有反駁的空間,不過又壞在下一句"图2 SAW的Q值较低,带宽较大,允许施加的控制频率较高"

"550MHz网络仿真图中,在回路净阻为负区间,负阻值越大,增益越低 "
--- 要請問负阻值跟起振時間有關嗎? "我会给出该网络的S参数" 我說過 大家都是內行人的話,點一下就通,不用太痲煩,

楼主:
你让我感到困惑,说多了不是,说少了也不是。

“這一句就沒有反駁的空間,不過又壞在下一句"图2 SAW的Q值较低,带宽较大,允许施加的控制频率较高"”
图2是图1的反例,还用多说吗?

“要請問负阻值跟起振時間有關嗎? ”
电路起振速度有差异,负阻也会有差异,我还没认真找过其中的关系。

楼主:
回159楼问题:

“即然無關頻率,那為什麼要談RF.”
我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不了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波,所以我才說波,能用波解釋OP跟CPU 上的微波訊號嗎?”
原理上跟波有联系,不一定工程上都要拿波说事,这要看你是要解决理论问题还是工程问题。

“好像特例不少,(正反馈条件)”
言正反馈必360度相移,恐怕是普遍的认识。“特例”的言外之意就是,正反馈的相位也是个区间,如同负反馈的相位不一定要是180度一样。

負電阻? 請問怎麼量?
网络分析仪测量输入阻抗;串并联阻抗值的判断。

你對振盪器的述說 我是很懷疑是對的"在图1中,当电路的偏置与元件参数设置合适后,振荡将从噪声中建立起来"
我目前没有要修改的,噪声不是电路、模型的属性,属于外来的扰动。你的问题具体指什么?

网友E:
“這一句就沒有反駁的空間,不過又壞在下一句"图2 SAW的Q值较低,带宽较大,允许施加的控制频率较高"”
图2是图1的反例,还用多说吗?
---- SAW 在兩個電路的Q值都是一樣的,怎會有說成一個高一個低,其實你第一句話已經點到問題重點,如果不要在多說,我可能還不知道你的理解程度.

"带宽较大,允许施加的控制频率较高"
--- 這句就是錯的 ,對這個電路你的理解還不夠, 不過也不能怪你,因為這個電路還是有一點陷阱, "還有softradio  第一个的OOK的速率一般不超过10Kbps. 第二个的可以达到100kbps " 這位網友說的也不一定是對的,

“即然無關頻率,那為什麼要談RF.” ,我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不了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很有專精的人,那麼有時跟妳對話的對象不一定專精,要解釋給人聽妳的觀念,可以從它了解的理論去說明,如果你是這麼專精,在z,y,S,h 上應該可以都說的清楚,不一定要用S才可以說明清楚, 更何況是你說的S' .

“好像特例不少,(正反馈条件)”
---- 人家說江湖一點訣,點破不值錢,就是說繞了一堆理論,還不如用這個來解釋最好.你能用最淺顯的物理量來說明就是最好的.其它的是小技巧.書上看看就有.

“波,所以我才說波,能用波解釋OP跟CPU 上的微波訊號嗎?”
---- 我只是希望常喜歡用S參數的人來說說這個,如果有人可以用入射,反射來說明,那就是厲害,不過要說的通,我不是笨蛋.

負電阻?
--- 這個我就不說了? 你有點到重點就好.

"對振盪器的述說 我是很懷疑是對的"在图1中,当电路的偏置与元件参数设置合适后,振荡将从噪声中建立起来"
----請問你去跑Spice 有設置噪声的擾動項嗎? 如果是噪聲, 那起動時間會有不一樣的現象,請問你看到模擬後有不一樣嗎? 妳對這個說明或這種物理現象還不是有清楚的描述,可能太專注在設計上跟理論上. 我可以很確定跟你說不是由噪聲建立的. 你可以在想想,我想你已經有基礎可以分析的出來, 不要人云亦云.

我是很喜歡混淆別人的觀念的人,所以在這裡面挑毛病是我的壞毛病, 我也不一定對啦. 大家還是辨一下會有成長的?
如果還可以接受我就多問?

楼主:
"SAW 在兩個電路的Q值都是一樣的,怎會有說成一個高一個低"
我的原话是:“图1中的双端口SAW谐振器,内部轻耦合,高插损,高Q,带窄; 图2是单端口SAW谐振器,低插损,较低Q,带宽相对较宽。”
在5000的无载Q值附近,双端口的Q值可以高出单端口的达2000左右。你再看一遍我写的,看通不通。

“即然無關頻率,那為什麼要談RF.”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很有專精的人,那麼有時跟妳對話的對象不一定專精,要解釋給人聽妳的觀念,可以從它了解的理論去說明,如果你是這麼專精,在z,y,S,h 上應該可以都說的清楚,不一定要用S才可以說明清楚, 更何況是你說的S' .
你是内行,我没拿你的问题当“任何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没什么逻辑关联。或许你需要把问题理清、重新提出。使用哪种参数说明是个人的选择,只要行得通,没有非用哪个的限制,殊路同归没什么不可以的。我用S参数,并没说你不能用y参数,反之亦然。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波,所以我才說波,能用波解釋OP跟CPU 上的微波訊號嗎?”
---- 我只是希望常喜歡用S參數的人來說說這個,如果有人可以用入射,反射來說明,那就是厲害,不過要說的通,我不是笨蛋.

用入反射说明是常用的,具体的应用有阻抗匹配。我不清楚你具体针对的是什么问题,数字电路里的信号完整性就涉及到匹配、阻尼振荡等。我2001年左右在本坛就发过数字电路印刷线(传输线)阻尼振荡的原理分析,有等效谐振腔效应,入反射波的原理,等等,可能已经查不到了。不过这些内容与本帖没什么关系。

“我可以很確定跟你說不是由噪聲建立的”
我很愿意听到你的简单说明。

我不反对你提问题,尤其欢迎你挑毛病,提针对本帖的问题。

网友E:
"我的原话是:“图1中的双端口SAW谐振器,内部轻耦合,高插损,高Q,带窄; 图2是单端口SAW谐振器,低插损,较低Q,带宽相对较宽。”在5000的无载Q值附近,双端口的Q值可以高出单端口的达2000左右 "
---- 以315M的來計算,說2000或5000的LQ ,不要說100Kbps 1Mpbs都可以達到, 更何況你所謂的Q 都不知從那裡還計算, (我想應該會從L 來說吧 ), 不過以你估算的5000,2000 來看,對saw 來說都是帶寬, 不知你測過 Phase Noise 沒有,用SAW 產生的OSC,Phase Noise 都是比你說的Q 大太多, 所以你說的"帶窄,帶寬" 都是無意義,
再再說,你分析的是錯誤的,所以這些是畫315M 讓你的錯覺,要分析時請把圖二上的I/O 接Vcc , 這樣你會比較了解,
這個算陷阱吧.

"用入反射说明是常用的,具体的应用有阻抗匹配。我不清楚你具体针对的是什么问题,数字电路里的信号完整性就涉及到匹配、阻尼振荡等"
--- 我想學RF的人的通病,就是談"Maching " , 到那裡都要談,想必你有讀過 做Amplifier 要做UnMaching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用入反射说明是常用的,具体的应用有阻抗匹配 " 常用不代表可以解釋,如果是學理工,要想想怎樣用簡單的說法來解釋現象, 我一再的說波解釋cpu或op 就是這樣,你認為設計的人有那麼多時間在說波嗎? 有的話 IC 可能要搞好久. 如果沒有 那就是說  S 是個什麼東西? 不用說就可以設計,那跳過去就可以了 ,s 不用學了?

我可以很確定跟你說不是由噪聲建立的”
----我已經說了"請問你去跑Spice 有設置噪声的擾動項嗎? 如果是噪聲, 那起動時間會有不一樣的現象,請問你看到模擬後有不一樣嗎?" ,請問噪聲有多大,噪聲的功率大於電路損嗎?  如果都不是,談振盪器就很危險,因為你說的是
噪聲起動", 這邊就不說多,請多想想Q .

我想 "HWM" "xukun977" 這兩位都是很有程度的人, 也就說他們已經把很多東西講清楚,是不是太簡單,就比較不容易接受.

也要請問一下 RLC 有那一個是線性的, BJT 就不說了.

楼主:
“以315M的來計算,說2000或5000的LQ ,不要說100Kbps 1Mpbs都可以達到, 更何況你所謂的Q 都不知從那裡還計算, (我想應該會從L 來說吧 ), 不過以你估算的5000,2000 來看,對saw 來說都是帶寬, 不知你測過 Phase Noise 沒有,用SAW 產生的OSC,Phase Noise 都是比你說的Q 大太多, 所以你說的"帶窄,帶寬" 都是無意義,”
你让我快摸不着头脑了。5000的Q值是器件手册给的。你是在说器件的Q值,还是在说振荡器的Q值?你不会把两者混为一谈了吧?

“我想學RF的人的通病,就是談"Maching " , 到那裡都要談,想必你有讀過 做Amplifier 要做UnMaching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用入反射说明是常用的,具体的应用有阻抗匹配 " 常用不代表可以解釋,如果是學理工,要想想怎樣用簡單的說法來解釋現象, 我一再的說波解釋cpu或op 就是這樣,你認為設計的人有那麼多時間在說波嗎? 有的話 IC 可能要搞好久. 如果沒有 那就是說  S 是個什麼東西? 不用說就可以設計,那跳過去就可以了 ,s 不用學了?”
我可没要用“波”来解决工程问题,前面已经讲过了。你好像在自问自答。你倒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阻抗matching只是手段之一,视需要而用。

“我已經說了"請問你去跑Spice 有設置噪声的擾動項嗎? 如果是噪聲, 那起動時間會有不一樣的現象,請問你看到模擬後有不一樣嗎?" ,請問噪聲有多大,噪聲的功率大於電路損嗎?  如果都不是,談振盪器就很危險,因為你說的是噪聲起動", 這邊就不說多,請多想想Q .”
我没有条件跑Spice。我不了解你说的仿真条件和现象,无法评价。但是,热噪声无处不在,噪声在起振中是被作为扰动量随周期循环放大,最后形成稳定的高输出。电路的损耗是靠负阻来补偿的,跟噪声有什么关系?你的那套原理跟振荡原理有什么联系?

“我想 "HWM" "xukun977" 這兩位都是很有程度的人, 也就說他們已經把很多東西講清楚,是不是太簡單,就比較不容易接受. ”
大家都是在讨论问题,你这样以人为判据的方式不太好吧?你有不同观点就直接说你自己的看法比较好。

“也要請問一下 RLC 有那一個是線性的, BJT 就不說了.”
不明白你针对什么问题。按你的逻辑,工程中,什么是线性,有没有线性,判据是什么?

网友E:
"线性振荡器原理之新分析"
不明白你针对什么问题。按你的逻辑,工程中,什么是线性,有没有线性,判据是什么?
--- 因為前面的資料有看一點, 你強調的不是"線性" ,"HWM" "xukun977" 也回應一些,雖然對錯都見仁見智,如同"負電阻" ,有人承認,有人不認為, 都是對, 所以在這邊就回到一個基本問題,如果RLC 是線性,你說的理論可以說都是對的,可是如果說是非線性,那麼一堆理論就有商討的空間, 可是以我的看法,本來RLC 就都是非線性,更何況是BJT,那麼就是說"线性振荡器原理"是否有稍為修正一下. " 判据是什么?" L,C是非線性,依據什麼? 簡單說C有耐壓限制,就說明C是非線性,L 會因為電流增加而使得內阻增加, 所以就說是非線性? 不過這些都比不上BJT的非線性 ,所以一般要忽略也可以(小功率) ,大功率就不行了.

--- 我想 "HWM" "xukun977" ,這個可能是我疏忽,不應該這麼說.

"电路的偏置与元件参数设置合适后,振荡将从噪声中建立起来"
"热噪声无处不在,噪声在起振中是被作为扰动量随周期循环放大,最后形成稳定的高输出。电路的损耗是靠负阻来补偿的,跟噪声有什么关系?"
--- 我想噪声這個不是我說的,我的說法是說不是由"噪声",我想AB>=1 ,phase=360, 就是振盪條件,當然電路會有噪聲,可是也要符合這個簡單的定律, 噪声的產生也是會有相位抵消的狀況,如果要一味的說是噪聲,那也只好說是.

"5000的Q值是器件手册给的。你是在说器件的Q值,还是在说振荡器的Q值?"
--- 起先我是不知你的5000,2000 是那裡來的? 你現在說我才知道, 我是以為你說LC上的Q . SAW的Q是20k~40K , 所以我就直覺認為你說的是LC 上的Q. 基本上這個電路是設了陷阱給人跳,不過不是我設的,其實圖一你已經說清楚了,我不回答了, 圖二是個ON/OFF 的調變電路, 其實振盪器是一直持續震盪的, 只是透過另一個BJT 做調變, 這樣就說清楚了, 雖然設了陷阱,還是算爽爽嘴皮,故意害人.

楼主:
今天网速特别慢,等恢复正常后再发帖了。

网友G:
振荡器的q有:负载q 外部q 谐振器q ,这将决定所设计的振荡器的性能,这算是振荡器的基本知识。。。

顺便说下若只有 barkause准则, 那只是一个振荡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例如DC时,可以说成相移360度,此时若环路gain AB足够大,电路可以是latch 而非振荡器。
充要条件 除了用控制系统的观念 来预估小信号时 极点轨迹在s-plane的右半面来描述外
也可以用含Q的数学式来描述

lz说的动态负载怎么到达稳态还是没太看懂,可能我比较菜 可以说的直观点不用太多数学就好了

楼主:
工程上认定的线性属于“适可而止”,否则就不会有线性电路、线性系统。另外,既使现实中不存在绝对的线性,理论上也可以存在一个线性的理想模型、目标、结果。

噪声是广谱的,总有满足谐振要求的成分。既使同频,噪声保持彻底的抵消是不可能的。合成存在的噪声一旦被选中、循环放大,其增长、发生质变就是不可逆转的。

"lz说的动态负载怎么到达稳态还是没太看懂,可能我比较菜 可以说的直观点不用太多数学就好了"
mwrookie,振荡器原理比起放大器原理来比较难理解,虚的东西比较多(因为没说清,说不清),关注振荡器原理的人也不多,这个内容能引起你的兴趣说明你不菜。我对动态负载的说明需要充实,我在前面帖子里已经说过,要作“电子和物理含义的解释”。有些外围内容需要先作介绍。给我点时间,我会兑现的。

网友E:
"否则就不会有线性电路、线性系统。另外,既使现实中不存在绝对的线性,理论上也可以存在一个线性的理想模型、目标、结果。"
--- 我想現有理論都已包含你的新見解,我想不是要跟你爭辮這些,是可能有看到你目前的弱點才跟你爭辨這些, 我一般是會建議人去讀一些 "交換電源設計的書",你有RF 背景,可以再看一下"大功率RF的設計" ,可能會對你的觀點有新的看法.

"噪声是广谱的,总有满足谐振要求的成分。既使同频,噪声保持彻底的抵消是不可能的'
--- 如果一棟大樓,因為風吹, 風吹又不可能被抵消,既是同频,風吹又是广谱的,總有满足谐振要求, 那麼這棟大樓不久會被吹倒的,這種不可能被逆轉的事,勸大家不要住大樓. 這樣來滿足這種說法,來做個結束.

"例如DC时,可以说成相移360度,此时若环路gain AB足够大,电路可以是latch 而非振荡器"
--- 我是不太懂什麼是latch 是何意? 不過"如DC时,可以说成相移360度 " 這句倒是很有意思? 是新的理論嗎?

工程的東西,就是要這樣堅持自己的論點, 你如果問我說,"我們現在是在談小訊號,任何元件都當成線性? 這種見解你都不懂?" ,那麼我就無法說 元件是非線性,你說的就算對的( 不過不是新理論啦,以ADS為師是可以 ) . 那麼我就無法反駁,只能摸摸鼻子,

楼主:
“如果一棟大樓,因為風吹, 風吹又不可能被抵消,既是同频,風吹又是广谱的,總有满足谐振要求, 那麼這棟大樓不久會被吹倒的,這種不可能被逆轉的事,勸大家不要住大樓. 這樣來滿足這種說法,來做個結束.”
“满足谐振的风”,满足足够的强度吗?我“合成存在的噪声一旦被选中、循环放大”这个能量递增的条件被你抹掉了。没有能量的放大、质变,广谱的风是不会成灾的。

”工程的東西,就是要這樣堅持自己的論點, 你如果問我說,"我們現在是在談小訊號,任何元件都當成線性? 這種見解你都不懂?" ,那麼我就無法說 元件是非線性,你說的就算對的( 不過不是新理論啦,以ADS為師是可以 ) . 那麼我就無法反駁,只能摸摸鼻子,“
我说的工程归类属于“适可而止”,就是说,该考虑的时候考虑,不该考虑的时候不考虑。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在线性条件下元件的非线性的,线性条件下,我是忽略元件的非线性的。你还真逗,“那麼我就無法反駁,只能摸摸鼻子,“还非得有反驳不成?

“是可能有看到你目前的弱點才跟你爭辨這些,”
弱点肯定会有。可能是你表达的不够清晰,我对你说的弱点理解不透,还欢迎明示。

”我想現有理論都已包含你的新見解”
就线性振荡器理论而言,我不认为现有理论都已包含了我的新见解,差别还是挺多的,我前面举出过几个现有理论不成立的事实。你如果肯指出我的见解“已被包含”,我是愿意了解的。

还是你说的那句话,不是要争个“你死我活”,搞清楚问题是目的。

楼主:
电感瞬态阻抗Ze的说明

175楼mwrookie说的“动态负载”,我理解是:现有单端口模型的电感一侧元件/网络。在我的模型里,是动态的源阻抗R01。我下面要说明的是R01的动态物理模型、含义--电感瞬态阻抗ze
.
反电势e的瞬态等效阻抗ze
.
电感反电势e的方向及其等效阻抗表达式见下图。

e的方向与di方向相反,如同电池的电动势,e的方向是推动正电荷移动的方向。uee对应的压降,ue的方向也同电池的压降方向一样,与e的相反。ue的方向与di的一致。
.
e产生的瞬态等效阻抗ze与电感的原始电流幅度有关:
.
zL(0+) =uL(0+) / iL(0-) = [uL0(0-)±ue(0+)] / iL(0-) = zL0 ± ze(0+)
.
zL0=ωL
(与时刻无关)
.
ze(0+)=ue(0+)/iL(0-)=-e(0+)/iL(0-)
.
  zL是电感的阻抗,由稳态的zL0和瞬态的ze所组成。电感的瞬态电流不能突变,因此产生e时的电流iL(0-)与变化前的稳态电流iL0(0-)相同(分析中将关注时刻定为0+ 0+前的电流作为稳态处理。e没有0-,因此ze也没有0-)。起振初期的电流要低于以后周期的电流,对于相同的di/dt,起振初期等效的ze就更大。例如,起始的iL0(0-)接近0,有限的di/dt就可以产生很大的ze;再例如,在接近稳态时iL0(0-)足够大,相同的di/dt产生的ze就会很小。
.
(待续)

楼主:
负阻的特性

可以说,负阻的行为还没有被彻底的了解。但是,它们可以被仿真所揭示,被事实所证明。
.
---------------编辑不好用,三张图难并列-------------------------------
.
左上图是仿真电路;中上图是左图的网络模型;右上公式是中图网络的S参数,R0是系统特性阻抗,R0=50欧。Z呈现负阻,传递函数就会产生增益。例如,如果Z是正阻,增益将始终<1Z=0,增益=1Z<0,增益就会>1。但是当Z<0,且|Z|>2R0时,增益又要<1。公式揭示,负阻对增益的影响并不是单调增长的;负阻也有电阻的特性,除了与正阻反向外,其阻值对电流的阻碍作用与正阻是相似的。规律显示,回路净阻的绝对值与网络的增益成反比。
.
下面曲线是左上图的仿真结果,在以前的帖子中已经作过说明。中图曲线说明,在回路净阻Rnet<0时,只要Rnet是稳定的,增益就是稳定的,系统也可以是稳定的。
.
------------------------------------------------------------------
.
曲线的左图是Rnet>0时的特性,与放大器的完全相同。这揭示了,有“活性”器件的放大电路,内部是含有负阻特性的,该特性可以使增益>1。在适当的偏置和元件配合下,电路端口就可以呈现出负阻。该负阻应被视为是内部负阻的外部呈现;否则,一个无活力的无源电路,任你组合,也不可能无中生有。
.
上面是网络两端都是50欧置端的仿真。对于两端不同置端的网络,例如需用S’处置的网络,因为S’公式不直观,难以通过公式解释,但是可以通过仿真了解。仿真揭示,S参数揭示的回路净阻Rnet规律,也适用于S’广义散射参数系统。
.
另外,仿真也显示,上面包括R01R02大回路的Rnet规律,也适用于振荡器的仿真输入回路(R01-L-Zin输入回路)。
.
这些规律,指Rnet对增益的影响:
·Rnet<0时,|Rnet|越大,增益越低;
.
·Rnet=0时,增益为无穷;
.
·Rnet>0时,Rnet越大,增益越低。
.
一个缺省条件:Rnet处于谐振条件下。
(待续)

楼主:
这个链接帖子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线性的定义没错,但是应用中有问题。不知道还有什么新意。

我指出过例子(第6点)的结论不合理,且对振荡器的性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一个数学工具适用与否,要结合、施加于适当的模型。振荡器的起振是个动态的过程,现有的方法、模型基本上是静态的,前面帖子里已经作过说明。

网友C:
....

声明: 本线性分析不涉及非线性内容。
引用 楼主:

这是你的首贴声明。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另外在此我也声明一句,引“关于线性....”并不是给你看的,而是给误入此地的其他人看的。

楼主:
我并没有违反我的声明。我一再说明,动态下增益的改变可以不是由非线性引起的。缝纫机扎出的曲线,可以由一段段直线构成。静态的分析得不到动态的结果,不说明静态的结果就是对的。R01的改变不是由非线性造成的,是由电感反电势的瞬态阻抗Ze造成的。静态的分析缺失增益线性变化应有的原理,这跟不完整的振荡器模型有关。

我欢迎你的点评,我也希望把是非搞透,不只是对少数人。

楼主:
起振过程的电子、物理解释

起振过程的电子、物理解释

1CC振荡器的交流电路原理图
.
1电感L与右侧有源电路的等效电容CeqZin的虚部)形成了有源谐振器,即振荡器。电感的特性:允许电压突变,不允许电流突变;电容的特性:允许电流突变,不允许电压突变。输出包络幅度的高低,反映了基极节点谐振电压的高低;谐振电压的高低,受控于电容支路电流(瞬态+稳态电流)对时间的积分,不受控于电感电压;稳态下,回路容、感抗基本抵消;瞬态下,回路阻抗出现zeze调节着谐振电流的增量。起振中,谐振回路有两个电流,一个是靠惯性维持振荡的“稳态”(按稳态处理的)谐振电流,一个是为Ceq充放电的增量电流,由部分ie提供(忽略损耗,该电流只提供增量)。在谐振条件下,L-Ceq回路稳态电抗抵消为零,输入回路净阻Rnet可以近似为ze+R_R_Zin的原始负阻,是常量。因此,动态的ze调节着净阻,影响着动态的谐振电流。
.
谐振电流的增量起因于器件的放大能力,起因于放大器的负阻。发射极节点是增量谐振电流的注入点。但是电流是否能增加,不光要看器件是否有放大能力,还取决于ze的“放行”程度,如同放大器没有输入,就空有放大能力,产生不了输出一样。ze的大小与电感“稳态”谐振电流iL0的大小有关。当iL0高到一定幅度后,ze就将随iL0的持续增加而单调的降低,在Rnet>0区域,Rnet就会向0减小,L-Ceq回路的电流变化率就会单调的增加(下面还有介绍)。

Rnet=0,即图2、图3b点,本包络出现拐点(第二个拐点),斜率的极性发生了改变,Rnet之后进入了负阻区。进入Rnet<0区后,增益还是>1,谐振电流继续增加,ze持续地减小,|Rnet|持续地增加,谐振电流的变化率持续地减小,直至电流的变化率变为0,放大能力降为1,谐振电流停止增长,谐振电压停止增长,输出幅度达到稳定。
包络斜率的变化,反映出谐振电流增量的变化,反映出ze对器件放大能力释放的程度,ze控制着电流放大能力,控制着电路的增益。ze对应的模型元件是R01zeR01的瞬态部分。

2是开关控制的振荡包络,其abc的增益状态与图3的相对应

.

3是振荡器模型起振中增益变化的示意图

.

ze控制增益的仿真解释
前面曾暗示包络有第一个拐点,是在a点附近(包络中未注明),可以用仿真增益曲线解释,见图3。图3中,R_S21分别是有源电路(不含电感L)在50欧系统S参数测量下,输入阻抗的负阻和有源电路的增益。该图示意:起振初始,电感中电流近乎为0di/dt产生的ze可以很大,振荡器输入回路的Rnet瞬间从<0R_变为正,增益由S21突变为a处的增益(实际上,在振荡器的起振时刻,增益是说不清的,因为源阻抗并不等于50欧)。a处增益可大于S21,也可小于S21ze、增益的突变不会造成幅度的突变。由a处开始的di增加,可能导致增益向两个方向变化,可能沿a-b的曲线增长,也可能沿a-a’的曲线下降。图2包络中a附近的斜率变化呈现了a-a’增益下降的情况。这说明ze向大变化,即di/dtiL(0-)的比值更大。但是ze不可能持续大下去。一方面,大ze对应着更低的增益,低增益将导致低di/dt;另一方面,iL(0-)
是单调增长的。一个不能持续增长的di/dt和一个不断增长的iL(0-),两个因素的结合最终会导致比值减小,ze减小。ze减小后,增益沿a’-a-b方向在Rnet>0区间增大。
.
ze持续减小具有必然性(电流递增),ze是否会再次增大,目前只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包络的b点,斜率达到最大,即电流变化率最大,也是电流最大(Rnet=0)、增益最大;b点不是ze变化的停止点,否则幅度将发生突变。ze连续减小经过b点,Rnet进入<0区间,净负阻绝对值增加,增益下降(仍>1),直至包络c区域的单位增益,振荡进入稳态。
.
.
(完)

楼主:
起振的另类画面(接上帖)
与图3中(S21→a)的起振不同,如果R_设置的太负,ze的突变可能有两种结果:1)增益<1,无法起振,如同在一个深坑里跳不上来;2)不足以进入Rnet>0区间,结果是,在Rnet<0区间增益可以突变到>1,但是在增益降到1时,没有足够的时间让能量充分地循环增长,得到的是个低Q的振荡,甚至停振。因此,负阻不一定是越负越好。

楼主(2013-06-28):
不支持现有理论的实验
对负阻功能具有代表性的声明如下[G. Gonzalez, “Foundations of Oscillator Circuit Design”, Miami: Artech House, 2007, pp.2-19, 251-253.]
1.       如果回路电阻Rin+RL>0,“振荡将不能维持”;
2.       如果回路电阻Rin+RL<0,“振荡将不稳定,其幅度将增长”;“只要回路电阻为负,振荡(幅度)就将不停地增长”;
3.       “当回路电阻为0时,(回路)电流幅度将达到稳态”。
对回路电阻中RinRL的说明见下。
.
现有理论负阻振荡器模型
    图1 负阻振荡器模型
1是负阻振荡器模型的简化图,在谐振下,回路的电抗抵消为0Rin是有源电路输入阻抗的实部,RL是无源谐振器网络或者元件。Rin<0,是不稳定放大器的条件,该条件可能导致电路振荡。起振条件见式(A-1),振荡稳定条件见式 (A-2)
Rin+RL<0               (A-1)
Rin+RL=0               (A-2)
1的回路净阻Rnet是,Rnet=Rin+RL
.
与公式(A-1)(A-2)对应的等效公式见(A-1’)(A-2’)
Rnet<0           (A-1’)
Rnet=0           (A-2’)
实验电路
2CC(共集电极)组态振荡器电路图。Zin是在Z1开路下有源电路的输入阻抗;Z1是电感支路的阻抗。ZinZ1的实部,即Re(Zin)Re(Z1),分别对应于图1中的RinRL。输出端口接R02R02=50欧,是SA(频谱仪)的输入阻抗。
Zin可以用NA(网络分析仪)的Z参数测得。
     图2 CC振荡器原理图
2的电路偏置,Vce=2.5VIc=10mA。电源电压是5V,接在集电极上,等效为交流地。
10.62 MHz上测得,Zin= -12.57-j281.2
谐振时,图2输入回路的净阻Rnet是,Rnet=Re(Z1)+Re(Zin)
Z1LRv阻抗组成。 Rv是人为增加的电位器,调节Rv,可以使振荡器工作在Rnet>0或者Rnet<0条件下。这样,就可以检验前面现有振荡器理论的声明是否正确。
为了保证测量的可靠,在图2频谱仪的输入端串接了一个20dB衰减器(可以不需要)。因此,电路实际的输出幅度需要在频谱仪读数上增加20dB。下面的幅度均为增加20dB校正的结果。
3是实验的结果,一个是存储曲线,一个是被测频谱。存储的低幅度曲线,是电路对噪声放大的结果。曲线峰值和频谱基波频率都是10.6MHz,与Zin的测量频率略有差别。
实验
Rv使Re(Z1)=44.4欧,Rnet=44.4-12.57=31.83欧时,输出幅度稳定,见图3存储曲线。 Rv小范围增加或者减小时,输出就相应同步、稳定地减小或者增加;当Rv 停止变化时,输出也停止变化。
Re(Z1)=33.8欧,Rnet=33.8-12.57=21.23欧时,在这个Rnet>0条件下,输出开始自动、缓慢地增长,30秒后出现二次谐波产物H2。基波幅度最后1dB的增长用了近2分钟。稳定后,Po= -11.75 dBmH2= -30 dBc,见图3频谱。
    图3 放大器模式振荡
存储曲线:Re(Z1)=44.4 ohm,Po= -76 dBm
频谱:Re(Z1)=33.8 ohm,Po= -11.75 dBm,H2= -30 dBc。
Re(Z1)=23欧,Rnet=23-12.57=10.43欧,Rnet>0时,在频谱仪上可以看到幅度在上下跳动地缓慢增长,近1分钟后幅度才稳定下来,稳定时,Po= -8 dBmH2= -21.17 dBc
当进一步减小RvRnet就进一步减小;Rnet越小,从起振到稳定的时间就越短,基波和谐波的幅度也越大。此规律延续到Rnet进入<0区域。实验结束。
评论-A
·              “起振条件”并不一定需要Rin+RL<0,当Rin+RL>0时,振荡也可以得以维持。
·              振荡“稳态条件”可以不是Rin+RL=0,而可以是Rin+RL>0或者Rin+RL<0。即,Rin+RL=0最多是个难以维持的特例。
现有理论与事实的不符,暴露了现有理论的缺陷。该理论缺陷与对负阻认识的缺陷有关。
.
-----------------------------------------------------------------
补充:
现有理论哪里经不住检验了

现理论:1.       如果回路电阻Rin+RL>0,“振荡将不能维持”;
实验:  在Rin+RL>0下可以起振,并可以维持(同下面第三点的点评)。
.
现理论:2.       如果回路电阻Rin+RL<0,“振荡将不稳定,其幅度将增长”;
实验:  幅度在Rin+RL >0下也可以增长
.
现理论:3.
“当回路电阻为0时,(回路)电流幅度将达到稳态”。
实验:  现理论意味着,在稳态时,Rin由负向正变,达到Rin+RL=0。实验显示,在Rin+RL>0起振条件下,Rin向正变,使得稳态时是Rin+RL>0,即Rin+RL =0条件不成立
.
另外,图1的模型对负阻的理解也是不对的,Rin不提供信号电流的。在202楼对此有说明。

网友A:
坐听讲解(+R+L+C)电路输出稳定增长的能量从而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听讲解(+R+L+C)电路输出稳定增长的能量从而而来。

简单讲,是在电路增益>1条件下,能量的增长来自于部分射极电流对谐振电流i 注入的增量,di。di 随周期连续、循环地注入,使得谐振电流单调地增大,直至电路增益=1,幅度达到稳态。我对此有较详细的动态数值分析。
还是那句话,对于线性分析,起振的全过程需是线性的。

楼主:
我可能没有理解透xukun977188楼的问题。
仿真显示,在Rnet>0区域的振荡,稳态增益是>>1的。稳定的机理可能是损耗损耗补偿的动态平衡,其中包括增益压缩的贡献(这个原理可能是xukun977想问的)。我还没有条件通过实验进一步证实。不过,实验已经为振荡器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课题。
要全面研究、开发振荡器原理,还需要从系统地开发基本理论入手,再扩展到实验中出现的形形色色振荡的原理上。
我上帖中说的“动态数值分析”指的是基本原理分析。“动态平衡”原理的振荡,即放大器模式的振荡是不希望的低Q振荡模式,是应该避免的。

楼主:
既然现有理论经不住检验,各位不妨持开放的思维来看待我挑战现有理论的“歪理邪说”。

要讲解起振中能量增长的机理,就不能不涉及电感的反电动势e。
在起振过程中,只要谐振电流在连续地增长,就存在连续的电感反电动势e。e来自电感电流iL的变化,稳态有稳态的e,瞬态有瞬态的e。此处的“稳态”,均指交流(AC)的稳态;“瞬态”指,针对交流稳态发生变化的状态。
e= -L∙diL/dt。这里的e均指瞬态的反电动势。瞬态e是电流有增量的产物。
下面将分段介绍e功能的分析和等效方法。分段标记为e-1,e-2 …。

e-1 起振中能量增长的原理 (电路增益>1是能量增长的条件,此帖不谈增益的变化)
图1是一个开关控制的起振输出包络。a-c是瞬态包络,包络中的振荡频率为10MHz,a-c用时约100μS,其中包含约1000个周期,包络是电压峰值的联线。瞬态包络间接显示了谐振电流被连续循环放大的事实。
图1   开关控制的振荡包络

图2  CC振荡器原理图
图2是CC(共集电极组态)振荡器原理图,是本文分析的原型电路。Zin是将L开路下有源电路的输入阻抗,Zin=Rin-jXc。Rin<0,是Zin的实部;Zin的虚部是一个等效电容C的容抗,C是C1、C2、电路其他电容的组合,C将与L构成有源谐振电路,产生并联谐振。谐振中谐振电流的增量来自发射极电流ie的部分电流ie’,ie’从发射极节点注入电容支路,形成谐振回路电流 i 的增量,di。上述有源谐振电路等效原理图见图3。

图3  有源LC并联谐振电路原理图
图3是图2的简化原理图,电容C等于C1与C2的串联(忽略其他容性影响,也忽略了基极电流ib);di来自图2部分射极电流ie’,由C1、C2的连接点注入,是电容支路电流iC的增量。di存在的条件是,晶体管器件具有放大能力。图中谐振电压的方向定为:由并联的信号端指向地;电感、电容支路电流的方向,按习惯,从电压的正向端指向元件的另一端。i是回路谐振电流,设定方向如图所示。di是在i基础上放大的增量。具有同向分量是存在增量的条件,为简化分析,认为di与i同向。“同向”意味着,在 i 波形的正、负半周任一时刻,di与  i 同时刻的极性相同。即,在极坐标上,i 矢量箭头上同向迭加有di矢量,两者都以ω同步旋转,合成矢量的模随ω螺旋式增长,直到稳态。

图4是“孤立分析模式”的示意图。

图4 “孤立分析模式”示意图
孤立分析模式要,
·    提取瞬态包络中的一个周期;
·    取一个dt时段分析,将dt标记为:dt1=t1-t0,t0为起始时刻,t1为终止时刻;(请注意区分时段时刻
·    起始时刻t0的量为稳态量;终止时刻t1的量为变量(增量),即变化只发生在终止时刻。
·    将dt1时段按稳态增量态作出对应的稳态量曲线和增量曲线。
图4中,u、iC、iL分别是稳态的电压、电容电流、电感电流曲线,是dt1时段状态扩展到全周期的稳态曲线。以u为参考,iC领先u 90°,iL滞后u 90°,iC与iL幅度相同,相位相反;u’、iC’、iL’分别是对应的增量态曲线。两种曲线都从t0的稳态量开始变化,稳态量按稳态规律变化,增量按增量态规律变化。
iL与iC幅度相同、方向相反,表示两个电流为谐振交换电流。
在图3规定下,iL=i。
按谐振规律,与稳态iC对应的有稳态谐振的iL;与经过放大的iC’对应的,如果没有外力,将存在谐振电流 iL’,iL’的增量与iC’的增量相同,都是|di|。
图4中,如果在dt1时段电流都有变化,与电流变化相对应(↔)的电压变化将有:iC(dt1)↔du(dt1)、iL’(dt1)↔du’(dt1)。
du(dt1)是dt1时段与稳态iC变化对应的稳态电压变化。iL’(dt1)和du’(dt1)是在di作用下,如果在t1时刻存在iL’(t1),dt1时段电感的电流和电压的增量变化。
[注:*(dt1)表示的是确定时段的一段曲线关系;*(t1)表示的是确定时刻的一个数值。]
iL’(t1)和u’(t1)时刻的幅度将如图中各自的箭头所指。du’的变化量|du’|>|du|,是因为|iL’(dt1)|>|iL(dt1)|,两个电流的差为|di|。
在t1时刻还将有电感支路的对应关系:|di(t1)|↔|∆u(t1)|。|∆u(t1)|=|u’(t1)-u(t1)|,条件是,如果不存在e时,则存在着iL’(t1)和与其相伴的u’(t1)。
但是,电感存在e,e的特性不允许iL’在t1突变,即iL’(t1)瞬间不存在。阻止电感电流由iL(t1)变为iL’(t1)的是电感的反电动势e, e的方向与di的相反;与e对应的压降有ue,ue=-e。如果将e比作电池推动正电荷移动的电动势,ue就是电动势的端口开路电压。ue与di同向,ue因此也与稳态回路电流 i 同向
ue的作用是抵制图4中|∆u|的产生,因为|∆u|是iL’(t1)和u’(t1)存在的结果。ue(t1)的幅度|ue(t1)|与|di/dt|有关,并不一定等于|∆u|;同时由于存在并联电容C,C的电压不允许突变,ueC的合成贡献将更倾向于使电压维持在t1时刻稳态的u(t1)
因此,在t1时刻,各实际量将如图4中3个圆点状态所示:上圆点-电压维持稳态不变;中圆点- iL维持稳态量不变;下圆点- iC’(t1),即,iC(t1)幅度增加了|di|(粗略的说法,因为瞬态中,C1、C2中的电流未必相等)。
根据电感的特性,dt1时段,电感的e 、ue 维持了电感电流iL(t1)没有突变,即维持了稳态的回路电流i不变。电感反电动势e这一维持电流不变的特性可以等效为一个e的电阻re
re=ue / i              (1)
re是t1时刻瞬态电压ue(t1)与稳态电流i(t1)之比,re≥0。式(1)中没有标记时刻t1,意味着是对时间通用的公式。
分析至此,有如下结论
·    e的ue维持了电感电流在t1瞬间不变,对阻止稳态谐振电压的额外变化(例如:下降)有所贡献
·    在t1,电感的储能(L∙iL2/2)没变;
·    在t1,iC’的增量未引起谐振电压应有的下降,导致了电容储能(C∙u2/2)增加;(u2的增加与u的极性无关)
·    电容增加的能量将通过谐振延时转移给电感,使得总谐振能量逐渐增加。稳态时,电感、电容储能将相等,两支路电流将相同。
·    re是客观存在的,它承载了ue的压降,瞬间维持了电感的稳态电流,反映了e稳定电感原始电流的功能和能力
以上是用孤立分析模式对e在连续电流增量激励下功能的分析,即,e是如何与其他电量互动,谐振器储能是如何增加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e的等效电路,re。(re就是去年帖子里的Zere突出了谐振下电量的含义)。

网友H:
看不出哪里“挑战现有理论”了,也看不出“现有理论经不住检验”在何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不出哪里“挑战现有理论”了,也看不出“现有理论经不住检验”在何处。 ...

xukun977, 你对maychang的说法怎么看?

网友I:
原来,看中国的方快字也让我如此心烦。还伴随着头疼。
这是怎么了?

网友:
嗯,看来Lz在振荡电路的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然了,本人并没有仔细看。只想谈谈自己的两点看法。
1,三极管类的LC振荡电路,小信号电路的(要将闭合的回路断开)传递函数,相位为0的频率就是振荡频率。振荡信号的幅度由电源电压和三极管的饱和电压决定,或近似地认为就电源电压的摆动幅度。至于所谓的损耗问题,则是由LC的ESR决定,这会影响振荡频率,但不会不起振。起振的原理是噪音也好,上电时的谐波成分也罢,只要小信号传递函数的增益,在相位为0时,大于1,则必定起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而稳定的幅度,基本取决于电源电压。当然这是本人的看法,和教科书完全不同,因为教科书压根就不谈论这个问题,可能是他们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吧。
2,对于文士RC振荡电路,有一种通常都会使用的稳幅方法,即并联2个二极管,这个两个二极管起到的是负反馈作用,既如果增益大于1,那么二极管会使得增益小于1,反之亦然,故而使得输出电压稳定。这个道理貌似教科书的作者国产的依然不懂。
最后需要指出的就是,所有的RLC器件都精度有限,无法保证任何情况下都满足AF=1,但起振没有问题,关键是稳幅的问题。应该就是上面说得两种情况。
当然了,这里只是简单地说明了振荡原理,没有设计细节问题。当然这不重要。
关于如何断开闭合回路的问题,要保证没有负载效应。
个人看法,不一定都对,但可以讨论,谢谢大家。

网友H:
第151页开始。

楼主:
先回复maychang, xukun977, 6398的最新帖子。
maychang的资料我下载了,但解压出错,无法看到。资料看来是涉及非线性的,而我的着眼点是填补现有线性理论的缺陷,不涉及非线性。
.
xukun977说的几种方法是存在的。一个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就需要经得起各种方法的检验。对于电子技术,单一的方式,比如仅对公式或者工作过程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不算彻底理解,不能令人信服理论。有可能的话,应该尽量达到彻底。另外,结论可以是简单的,分析过程可能并不简单。
.
6398没有看全我的观点。在我看来,现有线性理论有很多缺陷,罗列起来,
  • 1. 对公式解释的多,缺少电路工作原理的解释。如果有工作过程的物理解释,就会发现会有很多过不去的坎,对反馈振荡器和负阻振荡器都有过不去的坎。这是工作原理解释少的原因之一。我以前说到过这些坎。
  • 2. 振荡器起振是个“过程”,起振条件分析仅是“过程”中的一个“事件”;过程是由众多事件构成的。过程不光有起振,还有幅度的增长,增长速率的变化,振荡进入稳态,等等。不能合理地解释各个环节及其中的联系和平滑过渡,就不能算真正理解原理;解释不了这些现象的理论就不能算正确、或者完整的理论。
  • 3. 我把对过程的分析称为“动态分析”,对事件的分析称为“静态分析”。静态分析指,仅对单一公式的分析。显然,单一公式的分析是难以得到动态结果的。
  • 4. 定性地说,大家熟悉的线性正反馈分析法、Barkhausen判据、Nyquist零极点稳定性判别法、S参数稳定性分析法等,都不是完整的振荡器分析,而是“不稳定放大器分析”。它们只建立起放大器的不稳定条件,建立有效的起振条件,并没有继续分析线性下振荡是如何达到稳态的;而是认为,不存在线性振荡,将稳态原理切换到非线性的增益压缩,认为完整的起振过程只能由线性和非线性组合的原理来解释。
  • 5. 因此,存不存在线性振荡的事实、如何认定线性振荡的标准,就是需要确认的事情。对此,我已举例说明存在“渐近的线性”。存不存在理想线性的原理,渐近的线性与理想的线性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存在理想线性的原理,其合理性可以类比线性放大器原理有限线性放大器之间的关系。
  • 6. 证明线性起振的过程是个动态分析的过程,其中涉及多个不常见的概念或原理。例如,新的双端口振荡器模型、动态内部信号源、动态源内阻、广义散射参数算法、振荡器的增益、线性增益的变化)、非线性的判据、振荡器的判据、电感反电势等效电阻re,等等。
.
总之,结论可以是简单的,证明过程可以是不简单的,需要有经得起现象检验的电路原理的解释。“圆说”,是我想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几个帖子可以说清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先回复maychang, xukun977, 6398的最新帖子。maychang的资料我下载了,但解压出错,无法看到。资料看来是涉 ...

试了一下,下载后可以正确解压,没有问题。可能是你下载过程中传输错误,请重试。

部分内容我贴在这里:

网友:
嗯,大致看了一下,关于你说的 “如果有扰动使R01< R01(1) (线性增益等于1时的R01),谐振能量就高于稳态值,增益就低于1。但是此低增益不能维持此高能量,结果导致能量降低、增益升高、R01升高,状态恢复到稳态。如果扰动使得R01>R01(1),谐振能量就低于稳态,增益就高于1,能量在高增益下就增加、 R01 降低,状态将恢复到稳态。”
谈谈我的看法如下:
当然本人不谈论能量转化的问题,因为自己振荡的能量来源于电源,而电路则是实现了振荡的条件,即AF=1。当然这包括起振,和稳幅问题。
我认为,电路的振荡,取决于电路的特性,即定量计算时,需要开环的传递函数,相位为0的频率就是振荡频率。为能起振,就必须在振荡频率的穿函增益大于1,如此即可起振。当然这是小信号特性,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毕竟实际电路是非线性电路,但实际的振荡频率与小信号计算出来的振荡频率接近。至于稳幅的问题,还是由电路的非线性决定,例如电源电压的限制或特殊设计的反馈稳幅电路。
对于三极管的LC振荡电路,对于某频率信号,相位为0,而且增益大于1,所以上电时,就会逐步增大,而且同相,但不会超过电源电压,然而小信号的电路对于输出是无限增大的,所以就是现实的电源电压限制而导致输出的稳幅。这里不得不说的是,LC的选频作用,使得输出不可能输出变化率无限大的输出电压,而是LC的滤波作用导致,只能是此频率的信号出现自己振荡,而且就是近似为电源电压的幅度。
或简单地来说,任何一个电路,只要能满足AF〉1,则一定会振荡,而且受制于电源电压的限制可以稳定。
对于使用二极管并联的负反馈作用的保证AF=1的电路,或也可以使用稳压管来稳幅,道理和三极管的LC振荡电路不同,负反馈机制可以保证AF〉1使,导致AF《1,反之亦然。因为相位为0,所以这样写没有问题。
个人看法,欢迎讨论。

楼主:
回maychang,我还是打不开压缩文件,好在有此文件的图片教程:http://www.docin.com/p-466777373.html
摘出有关图来。
评论如下:
  • 第一行的两图是闭环反馈振荡器的幅频特性。只有定性分析,没有公式说明动态变化的原理。另外,作为负阻网络,相频特性是错的。正反馈和负反馈的相位应该有区别。
  • 第二行两图,如果右图是左图的等效电路,等效图就是错的。好像非得等效到接地才能分析。
  • 第三行图开路分析的问题是,当断开电路后,向两边看入的阻抗、参数将与闭合的不同。闭合时电路内部会有负阻,断开后可能就没有负阻特性了。
  • 第四行图,根据该图建立了公式。公式是电流之和=0。先不说其原型电路是怎样的,既使geLC提供的是信号增量电流,这种对负阻的认识也是有问题的。我的观点,负阻不提供信号电流或电压,它只抵消电路的损耗,在一定阻值范围内使电路具有放大能力。信号靠电路的放大能力增长,在有输入的条件下器件提供放大了的输出,没有输入,器件不会产生输出。ge的信号源在哪里?信号源的内阻是什么?线性下,内阻会变吗?线性下,增益会变吗?等等。
此类分析与动态分析相比还是属于起振条件的“事件”分析。我没有作反馈振荡器的起振包络图。如果它同我给出的CC振荡器包络图相似,此类分析能给出与我对包络分析相当的结果吗?或者给出更好的结果?
.
6398,本帖上面的内容也供你参考。我在199楼说过,我要作的是动态分析,而且是线性分析,即从起振到稳态都是线性的分析。这种分析是现有理论没有的,原因在199楼里提到过。
你说的“电源电压限制而导致输出的稳幅”,我觉得不一定。例如,一个10mAVce=2.8V(Ve=2.2V)偏置的CC振荡器,5V供电,在50欧上输出10dBm时,信号峰值为1V,输出没有受到电源的限制;当降低偏置电流后,输出幅度受电源限制就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maychang,我还是打不开压缩文件,好在有此文件的图片教程:http://www.docin.com/p-466777373.html
摘出 ...

我这里说的受制于电源电压,同偏置有关,减去Vceq就是振荡的摆动幅度。跟偏执电流当然有关。

网友:
事实上,本人对于振荡电路的计算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这里就不说明了。很遗憾,和那本书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一个实例,我们的振荡条件的结果也完全不同,当然了,这里也不作深入说明了,但我相信自己的结论,毕竟经过实践的检验。
在我的方法里,没有能量和负阻的概念,一切都是用开环传递函数计算,相位为0的频率就是振荡频率。
依然令人遗憾的是,在本人的方法里,不存在负载扰动一说,因为即使电路的参数发生变化,大大的变化也没有关系,只要AF〉1即可,所以那本书里的关于相位变化或所谓扰动的说法,在本人的方法中压根就不存在,即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显然,你说的对,事实上很多年以前,我也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关于振荡电路的振荡问题,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搞清清楚其机理,至少书本里说的不足以令人信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一套方法?说来听听?
如果是计算个传递函数,什么虚部为零计算出振荡频率,然后增益大于1计算出起 ...

哪有你说的这末简单!
属于专利性质的东西,与你无法告知。
但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也算上面没白说!

楼主:
6398, 负阻可是能实实在在测到、仿真到的,你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下你的理论了,既便你**使用开环分析。

楼主:
现有理论哪里经不住检验了
在187楼实验帖的尾部补充了总结说明。

楼主:
现有理论经不起检验,对负阻片面的认识是主要的原因。其次,没从本质上理解振荡器电路原理,片面地从外部形态上认定振荡器是“单端口”电路,从而建立单端口振荡器模型,等效电路不合理,用放大器特性来描述振荡器,等等,都是导致现有理论缺陷的原因。因此,需要尽量全面地了解负阻的特性,并且要改变一些错误的概念。
下面归纳三个动态仿真揭示的含负阻的双端口网络特性。
1. 标准S参数的仿真(9)(180楼公式-1

1.
这是9楼“内含负阻的双端口谐振网络”S参数仿真,是S’参数仿真的特例(R01=R02=R0)。下方三个图分别是,(a) Rnet>0的“放大器”特性,(b) Rnet<0的振荡器电路特性(如果Rnet可以稳定),(c) Rnet=0无穷增益放大器特性。
Z双端口网络中的Z是左边串联谐振网络在谐振时的等效电阻,Z可以>0<0=0
Z网络的公式在180楼有说明。公式是Z网络的S参数,该公式直观地表达了负阻网络谐振时的动态特性,其中Rnet=Z+2R0
Z=0Rnet=2R0)时,|S21|=1
Z>0Rnet>2R0)时,|S21|<1
Z=-2R0Rnet=0)时,|S21|=∞
Z=-4R0Rnet=-2R0)时,|S21|=1
Z<-4R0Rnet<-2R0)时,|S21|<1
-2R0<Z<0Rnet>0)时,|S21|>1;
-4R0<Z<-2R0Rnet<0)时,|S21|>1
2. 广义散射参数S’的动态仿真(23

2.
这是23楼动态R01模型仿真,可以将其视为含有负阻的放大器仿真,是S’参数仿真。曲线是R01变化导致的增益变化,也是回路净阻Rnet变化导致的增益变化。
3. 负阻电路的仿真

3.
这是将CC振荡器作为放大器的仿真。仿真时,将接地电感对地开路,将开路端作为放大器的输入端进行仿真。源阻抗R01是动态的。以前说过,该电路的有源电路输入阻抗Zin具有负阻实部,即Re(Zin)<0。中曲线图是增益趋于无穷,条件是输入回路Rnet=0;右曲线是单位增益,群延时GD<0,该状态发生在输入回路Rnet<0区域。
以上三个仿真揭示了,以回路净阻Rnet表达的仿真,尽管电路结构有别,它们的特性却是相同的。第12个仿真是贯通输入、输出大回路的净阻,第3个是输入回路的净阻各净阻对增益影响的规律是相同的。即,Rnet=0是无穷增益的条件;|Rnet|越大,增益就越小,包括在Rnet<0区域,等等,见1的仿真结论。这说明,Rnet表达的增益特性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楼主:
Z表达的S参数是根据S参数的定义推导出的,这是常用的方法,见下。

楼主:
有问题欢迎提问。
xukun977,“两种表示方法所给出起振条件貌似不同吧?”具体指什么?

楼主:
需要澄清、重视的概念
.
双端口网络的负阻
209楼三个仿真都是针对双端口负阻网络的仿真,负阻因此对传输增益有贡献。晶体管是双端口器件,不论何种应用,没有输入控制,它就不产生输出。这意味着,前面揭示的负阻网络特性也适用于双端口器件的振荡器。这种振荡器应该作为双端口电路模型处理,应该具有传输增益。现有单端口振荡器模型在原理上是有缺陷的。
.
有源器件与负阻
有源器件,指具有放大能力的有源器件。
209楼图1(a)负阻网络仿真特性(有限增益,负斜率相位曲线,正阻端口阻抗)可以联想到,具有相同的电路特性,放大器是含有负阻的。当阻值适当,器件的负阻是具有与有耗电阻相反功能的等效电阻。
负阻可以是隐性的,也可以是显性的。器件负阻功能的释放会受到外部电路的控制,例如放大倍数会受到控制,器件端口阻抗会呈现出正阻或者负阻。实践中,负反馈电路一般产生正阻端口阻抗;相反的,负阻端口阻抗将由正反馈电路产生。但是,并不是任何深度的正反馈都可以使端口呈现出负阻。
一个“有源器件具有负阻”的反证:任意组合的无源网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具有放大能力,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呈现出负阻。
.
负阻不产生信号
没有输入信号,放大器将空有放大能力,无法呈现放大功能。这是“负阻不产生信号”的一个证明
同理,在振荡器中,没有输入信号,器件也不会有输出。即,振荡器中的负阻同样不产生信号。
现有理论(NRO)是建立在负阻产生信号的原理上的,原理因此有缺陷。
放大器有不外露的负阻,没有外部输入信号驱动,就没有输出;CC振荡器有源电路Zin有外露负阻,端接非谐振电感元件,该元件上就没有信号电压,电路也没有输出。这些都是负阻不产生信号的证明。有谐振电感产生的输出,即振荡器的输出,会掩盖负阻不产生信号的原理。
.
现有振荡器理论的矛盾

现有理论振荡器模型认为,输入信号是由反馈产生的,那产生反馈信号的原始输入来自哪里?来自噪声?那噪声是外来的,还是系统固有的?如果承认是外来的,那么模型就需要有外部信号输入端;如果是固有的,那模型就是非线性的(见115117楼说明)。现有模型的矛盾在于,既没有外部信号输入端,又称系统是线性的,称起振分析是线性分析。
矛盾来自于缺乏本质性的分析。
.
增益变化与线性
本帖的仿真都是用线性仿真软件进行的线性仿真
“系统增益是置端(termination)的函数”,这一原理在S’21(R01)线性仿真中已有清楚的体现。这种由置端变化引起增益变化的原理,与非线性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同一个放大器,在50欧系统和75欧系统中的增益是不同的,放大器在两个系统中仍然可以都是线性的。增益不同的起因是衡量的参考改变了,如同用公制和英制称同一物体的重量,物体没变,重量的读数改变了。因此,并不能因为参考改变导致了增益的改变,就认为电路一定出现了非线性。判断电路是否是线性,要用是否出现了“达标的”非线性产物来衡量。
常见的非线性情况是,一个线性放大器在固定置端下,其增益的变化将由高输入、输出幅度引起,即由器件的非线性引起。
以上说明,电路的线性与否,应该由电路非线性产物是否达标来判定。这应该是固定和非固定置端电路线性度的判据,也应该是振荡是否为线性的判据。
思考:如果没有“线性下的增益变化”,如何解释线性仿真出现的增益变化?
.
线性振荡器原理存在的合理性
实践中可以得到谐波产物为-30dBc-40dBc…-60dBc渐近线性的原始振荡,因此有理由设想,渐近线性的极限是线性,线性极限应该存在一个理想的线性原理。尽管该原理难以被全部证实,这个设想的合理性也可以类比于“放大器的线性原理与其实践中有限线性关系”的合理性。
.
线性振荡器理论的意义
一是揭示起振过程中的原理;二是根据渐近线性、或者是渐近非线性的事实,在线性理论和非线性理论间搭起平滑过渡的桥梁。“桥梁”跨越的是正负阻重叠的区域,是不稳定现象发生的区域,该区域水深、油大。

网友J:
其实,如图所示:
根据这个公式,可以看到,其实并不需要在哪里断开,而是在Vo的作用下,产生了另一个Vo,但增益要大于1,并且相位为0,那么就可以自己振荡了。

因此对于任何振荡电路来说,小信号其实是发散振荡,而对应于现实的电路,就发生了等幅度的自己振荡。道理是可以被说明的,但教科书之类的,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说明,所以其方法就很难说是对的。建立如此之认识,很有必要,这个是本人的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如图所示:
根据这个公式,可以看到,其实并不需要在哪里断开,而是在Vo的作用下,产生了另一个Vo, ...

6398,以下是我以前对现有框图分析的看法,供你参考。
.
100)对框图的提问:
1.Vs是怎么来的?这是标准的放大器的传递函数框图,放大器是有信号源的。把这个原理应用于振荡器,这个源的条件是什么?噪声源也是有内阻的。
2.Vs是怎么变为0的?该源是如何消失的?
3.环路增益等于一时Vo为有限值,有限值不是稳态的条件,即幅度不是稳态的条件,稳态的条件是单位增益。Vo有限值是怎样变化而来,即能量、幅度是如何增长的,表达式是怎样体现的单位增益是如何实现的,其表达式是什么
114我眼中现有理论的传递函数 Vo/Vi=A/(1-AH)
1. 从公式看,自变量只有Vi,工作状态只能在公式的两个状态中取一:A/(1-AH)分母不为0,和,分母为0。当分母不为0时,Vo随Vi成比例地变化,传递函数不变;当分母为0、满足无穷增益条件时,电路立刻起振,无需起振过程(噪声幅度乘以无穷增益,就可以满足稳态幅度,幅度不需要循环增长,这是公式的表达)。显然,无起振过程是与事实不符的。
如果开始时是分母不为0,那么有什么条件能使分母从不为0变为分母为0?
.
2. Vi的幅度变化不一定能改变传递函数,除非Vi的变化是由于信号源内阻(R01)的变化造成的。因此,对信号源条件的检查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反复要求解释Vi条件的原因。这不是我理解不理解的问题,我想让捍卫方通过“解释”认识到现有原理的缺陷。现有模型对信号源的条件没有交待,并且,传递函数中也没有源内阻的函数
.
3. 公式中反映不出振荡模式的分类。
.
4. 公式中反映不出实现线性稳态的机理:单位增益是如何实现的。
.
5. 现有理论起振的增益为“无穷”,稳态的增益为“1”,稳态机理是“增益压缩”。那么,从无穷到1,增益压缩有多大?何以见得?
.
6. 我证实过存在“放大器模式”振荡的事实(这里先不介绍),而该模式的起振不需要增益为无穷
(213)  现有振荡器理论的矛盾
现有理论振荡器模型认为,输入信号是由反馈产生的,那产生反馈信号的原始输入来自哪里?来自噪声?那噪声是外来的,还是系统固有的?如果承认是外来的,那么模型就需要有外部信号输入端;如果是固有的,那模型就是非线性的(见115117楼说明)。现有模型的矛盾在于,既没有外部信号输入端,又称系统是线性的,称起振分析是线性分析。
矛盾来自于缺乏本质性的分析。

楼主:
回214楼。
1,用S参数表达式,其起振条件为什么?
在完整电路条件下,按以前给出的仿真电路接入信号源,调整元件参数,满足稳态振荡判据(S’21=1,GD<0,输入回路Rnet<0)。
理由:
a)只满足Zin实部小于0的50欧S参数仿真是不够的,C的取值还要配合电感,以满足频率的要求,所以仿真不能缺少L;
b)缺少L的仿真尽管可以得到负阻,但是不能保证相位斜率>0,即GD<0,得到的还是放大器的特性,不满足振荡器特性的要求,因此还要保证GD<0;
c)在Zin仿真中,R01=50欧。但是在有L的情况下,S’21会>>1,看不清离稳态增益的差距。因此,要将R01调到稳态时电感的损耗值附近,接近S’21=1。
结论
稳态振荡的判据就是完整的起振条件。
2,用负阻表征时,下图中的网络N的伏安特性的大致模样是什么样子的,才能振荡?

左图是输入回路等效电路图,Zin是有源电路的输入阻抗,含有负阻、等效容抗、增量电流源i_inc、受R02和电路损耗影响、受有源器件参数影响,等等,比较复杂。
中图是左图的展开等效图。由于有增量电流的存在,电感支路有反电势等效电阻re。如192楼图3的规定,i 是谐振电流,i=iL
根据192楼“孤立分析模式”分析,i是单调增长的,re=ue/i是单调减小的,电感支路阻抗等于:re+ωL。re随起振进入稳态趋于0,合成阻抗趋于ωL,i的稳态i峰值为umax/ ωL。右图是大致的i-u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6398,以下是我以前对现有框图分析的看法,供你参考。
.(100楼)对框图的提问:1.Vs是怎么来的?这是标 ...

AF=-1,分母为0,唯一现实的意义就是Vs=0。然而上电过程,使得输出出现了相位为0的频率振荡信号,由于放大倍数大于1,于是自己维持自己振荡。通过稳幅度的机制,出现了教科书中的理想的AF=1的振荡,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实的电路,器件的精度有限,而且还温漂,无法满足AF=1,这个是通过负反馈等诸多机制保证的。所以现实的电路AF〉1,由于稳幅而AF=1。
纯小信号电路,无法在实际中实现,实际电路都是小信号的发散振荡而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你能读的懂自己说过的话么?现实电路到底行不行?

现实的电路,器件的精度有限,而且还温漂,无法满足A ...

好好想想吧,能读懂这段话,你就会对振荡原理有了正确认识,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运放电源为+-12V,反相端电源为10v,接通电源后,输出电压时域波形是什么样的?

你发个比较器的电路和振荡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比较器?谁和谁比?
这个和楼主的振荡器有一定关系。

从小信号的角度看,输出为负无穷大,但实际输出低电平!

楼主:
6398在219楼是从公式和框图出发解释原理的。而我前面的问题是质疑框图和公式的。从219楼的答复中,我仍没有得到对质疑的回答。
.
218楼的
用S表示,怎么还有个Rnet ?? S和负阻,你只能选择一个。
为什么只能选一个?
.
右图貌似不符合振荡器特征。
你认为是什么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楼说了,出现目前理论与实验不符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混用各种判据导致的。

虽说同一电路,用不同的 ...

所谓的负阻N型伏安特性,是负阻上电压和负阻中电流的关系。而在本电路中,u是并联电压,不是负阻上的电压,因此出不来N型特性。
.
振荡器判据是包含了负阻、动态阻抗、传输增益在内的整体贡献;而端口阻抗(50欧下S11S22)、二极管伏安特性等是单端口特性,不能全面反映振荡过程的变化。要反映起振中的变化,就要用S’参数,S参数的表达有局限性。
.
217楼的等效电路是按电路实际元件布局和影响作出的,要仿真,还要使用双端口振荡器模型。
217楼伏安特性曲线显示了起振过程中u-i的关系(根据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基极谐振u可以近似等同于输出的u,反之亦然),i的不同斜率,反映了reRnet、电路增益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有负阻参予的结果。S’Rnet判据的混合使用并没有矛盾、混乱,都是实际的参数。
起振中,R01的物理模型主要是reR01由大变小是不可改变的规律,起振条件对应于多个R01值、多个S’21值,即起振条件是个区间,不是单值、单相位。能满足稳态判据,就已经包含了动态起振条件
因此,用现有方式考虑起振条件、伏安特性是不是合适,是值得思考的。

楼主:
你的N网络是什么东西?

网友:
虽然如此,小信号其实只是计算振荡频率,即相位为0时的频率。至于输出幅度的稳定,靠的是负反馈或其他的方法。

楼主:
先不管等效电路是否合理,227楼的网络有两类特性,V-I和频率响应。
估计没有软件同时计算这两个特性。可以分两步走。
1.因为对负阻特性感兴趣,N网络等效为一个负阻即可。作并联阻抗的频响特性,如下图。记下元件参数和几个频点并联阻抗Z(f)。

红色曲线是阻抗实部,蓝色是虚部。
2. 设定一个频点,扫描下图输入电压V的幅度,计算并联电压u和各支路的电流;
3. 改变频点,重复2,基本可以看出个u-i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俺直言:你不知道灵活应用基本原理,就知道生搬硬套,上面这密密麻麻推导过程就是证明。
有这么麻烦么 ...

你不会是盗窃了windh1的思想吧,经管俺也认为其说的很是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俺直言:你不知道灵活应用基本原理,就知道生搬硬套,上面这密密麻麻推导过程就是证明。
有这么麻烦么 ...

你还是没有get the point!事实上,所有的振荡电路,都可以用此种方法计算振荡频率,稳幅则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行话少说,还“所有的振荡电路都能这样算”,楼主这个负阻电路,你也仿照230楼过程计算试试?
单端口 ...

俺早就会你说过了,俺的方法里面没有负阻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不要把你书包里的东西往俺这里套用,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行话少说,还“所有的振荡电路都能这样算”,楼主这个负阻电路,你也仿照230楼过程计算试试?
单端口 ...

是你连loop都找不到吧,不要关公明面前买菜刀,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讲能话,你告我们说楼主振荡器的loop在哪?

你应该仔细看看我的那个推倒公式,你就知道,我的专利是神马了!总不能手把手教你吧!看来,国内的应试教育,真是害死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4楼说所有振荡电路都能用beta*A=1的方法,来计算振荡频率,那你针对上面电路,计算个试试? ...

还是那句话,你要仔细看看,好好想想本人的帖子,你就会明白本人说的到底是什么!好吧?总不能手把手地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讲能话,你告我们说楼主振荡器的loop在哪?

学生不努力,老师徒伤悲啊!这句话,在你没有弄明白前,就先送给你吧!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与阁下讨论到此结束,翻来覆去念叨这一句--“AF=1,相位为零”,看多了脑子疼。

神马意思?学生要给老师判作业吗?
虽然你不懂,但老师也无必要和你这样不开窍的学生有神马可以说的了!
还是那句话,想明白振荡原理,就好好学习老师的教导,好吧?
这还轮不到你给老师判作业,ok?
除了你自己努力,学习老师的教导,没有其他办法,老师我本人也不可能用填鸭似的教育方式对于你进行填鸭教育,希望你自觉一些,能够理解,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你是老师?????

要是职业学校或者三本学校老师,感情上我能接受;但如果是>=2本,听起来就是 ...

本人只是好心,才告诉你这号人,振荡电路的该如何计算,这是本人的专利,虽然之前,本人也知道,你们这一伙人,天天在这个坛子里,胡说八道,颠倒黑白,但作为技术问题,不涉及你们的人品问题,故公布了本人的专利计算方法,你要是不服,也没有办法,既然给出了这个方法给你看,那么本人就是你的老师,你有啥可不服的?有本事,你也发明一种计算方法啊?恐怕你们整天地颠倒黑白,没有哪功夫吧 ?其实,你也么这本事!
本人的方法,就是在这里广而告之的,你有意见可以一边呆着去!本人可么功夫跟你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你是老师?????

要是职业学校或者三本学校老师,感情上我能接受;但如果是>=2本,听起来就是 ...

你们这一伙人,什么maychang,L神马6,Ne5532,还有其他的你们的马甲,在这个坛子里,为所欲为,恶意攻击和诬蔑其他人,只要有人指出教科书的错误,你们就合其伙来对他们进行围剿诬蔑与人格侮辱,要知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不害羞吗?还想这样继续折腾下去?

网友:
本人这里的关键点就是,对于输出电压的特殊计算方法。相信,细心的人已经看出来了。这是一种新奇的计算方法,完全不用断开闭环回路,故万全不回出现负载效应,虽然在文仕振荡电路中,由于运放的使用,可以断开而无负载效应。

网友:
本人的这种计算方法,对于大多说教科书中的震荡电路,都可以有一样的结论,即震荡频率。但也有少部分是不一样的,教科书的中概念,本人N年前,就无法接受,故无法认为其正确。有兴趣的人,不妨使用本人的方法,对于教科书中的例子,进行一下计算,以比较一下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本人的方法完全涵盖了教科书中的方法,虽然他们未必都是对的。然而依然存在一种或多种震荡电路,以本人的方法,是无法计算震荡频率的,当然教科书中的方法就更不可能。但是通过相位为0的振荡概念,是可以计算震荡频率的。关于这一点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吧!
本人这里是介绍了自己的方法,有兴趣,可以一试,无兴趣也完全无所谓,但教科书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能再让这些个无赖继续误人子弟,是理所当然的!

楼主:
247楼:
“这样貌似不行吧?你这个模型是小信号,而N型曲线是大信号。
由大信号可以推出小信号,但由小推大信号就不行了。”

在模型特性不明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设想自己设定、分段分析。
.
227楼:
“为进一步厘清概念,请分别给出用负阻判断电路可以起振的条件,和用S时电路可以起振的条件:”
现有反馈振荡器用正反馈传输增益、相位设定起振条件;负阻振荡器用 1.单端口S1, 2.双端口S11、S22设置起振条件。两类分析都是使用50欧固定阻抗信号源。可以看出,两个起振条件分析都有局限。
理想的分析应该在真实电路条件下,含有电路全面特性的分析,即,既有端口条件,也有传输条件,而且端口阻抗要真实。如果达不到理想的分析条件,越接近理想的越好。我现在还没有作如此全面的起振条件分析,但是目前看来,降低些标准的分析,技术上还没有大障碍,其余的是工作量问题。

楼主:
此帖持续至今,总感到在分歧处有没说明白的地方。现在想来,是疏忽了“电路分析”一环。
按照“事实检验”、“电路模型分析”、“数学分析”的重要性,三者的排列应该是:事实判据为首,电路模型的正确性其次,然后才是选用正确的数学工具与分析。
没有正确的电路模型,任何数学工具都是无的放矢。当结果通不过事实的检验时,需要重复检查电路分析和数学工具,直至通过事实检验。这是科学的做法。
而在此帖的争论中,常置电路分析于一旁,以数学分析为判据,不屑验证。这种做法,违背了科学规律,将数学的重要性不适当地拔高,有反客为主的效果。
搞电路的,上述三个环节一个不能少。数学是工具,是有局限性的,适不适合一个应用,需要由结果来检验。例如,广为认可的Bode、Nyquist、S参数分析法,在分析电路的不稳定性上有效,但是在分析振荡器起振的动态过程中就失效。面对事实,不应该迷信权威,皇帝是有新衣的。
对电路的分析,定性分析是第一步,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例如,振荡器的外在是个单端口网络,电路内部的器件需要有输入才能工作,这就需要电路模型有器件的输入端口和输入信号;起振中,输出幅度的增长反映了输入谐振幅度的增长、输入谐振电流的增长,输入谐振回路因此存在电感反电势的影响,等等。这些能够想到的因素都应该被电路模型考虑进去,然后选择能够应付这些问题的数学工具,用事实检验。非此,将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必走歧路。

楼主:
不支持现有理论的实例

从图中ac的瞬态包络中可见,其各处斜率不等,反映了能量被放大过程中增益的变化:斜率大的增益大,反之则反。增益不变,能量被放大将产生斜线的包络,且无稳态,这就是现有理论静态线性分析的结论。现有理论因此将稳态机理归于非线性的增益压缩。

但是
,包络斜率显示,增益的变化是非单调的。这说明,增益的变化不是纯增益压缩造成的。因为,随着幅度的单调增加,纯增益压缩造成的包络斜率降低应该是单调的

显然,这一方面说明了事实不支持现有理论;另一方面说明,非单调的包络斜率不可能单纯由非线性产生,而是来自线性振荡的固有规律,增益压缩只是在线性增益基础上的压缩。这意味着,存在着线性的增益变化

如果不同意上述结论,就需要推翻上述的推理,并举例说明非线性是如何引起增益的非单调变化的。

提示:
本帖中的线性增益不是狭义(固定参考)下的概念,而是,例如50/75欧,变参考下的线性增益及变化。非线性的判据,是“达标”的非线性产物。

网友K(2013-07-30):
看过一段视频,感到:有些行为或认识即便人类自身也不太容易理解

咱是那种生产线上真材实料干的那种电工,原本不会对“震荡”“线性”之类理论感生兴趣
253楼“三个环节一个不能少”的认识论点,触使电工把帖子看了2遍
可惜的是,本来理论和应用不应该在沟通理解上出现很大困难,现在却愣是一个没看懂
猜想,建模,推演,结论整个过程,总觉得楼主既有条理又含混
譬如,楼主的“线振”与其对应的“非线振”,在拓扑或指标上区别是什么
          那个R01是原理机制的还是理论参数的
         如其强调“本线性分析不涉及非线性”线性增益不是狭义(固定参考)下的概念”等等
               何不先把“线性”概念搞清再说
         ------

楼主:
线性
放大器有线性和非线性之分,现有振荡器理论也有线性与非线性之分。
振荡器的非线性理论指,谐波平衡法之类,是本线性分析不涉及的。这是“本线性分析不涉及非线性”所指。
现有的线性分析,如本帖所说,不是真正的振荡器分析,而是“不稳定放大器分析”。理由,一是采用放大器分析条件(固定50欧测量系统),二是使用的是放大器的判据(负斜率相频特性),三是缺少线性稳态的分析(分析不完整)。本线性分析就是要填补完整的线性-振荡器-分析的空白。

通常对“线性”或者非线性的认识,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其伴随的条件,即,通常的线性,是在“固定参考阻抗”条件下的线性。当源阻抗固定时,提高源的输出幅度,电路将产生非线性产物。
但是横向看,“变参考”下(例如50、75欧系统),同一电路在不同参考阻抗系统下,增益改变了,但是只要幅度足够低,电路仍然可以是线性的。
相比之下,“变参考”的线性概念是广义线性的概念,“固定参考”是“变参考”的特例。这种广义的概念,电工们虽然以前没接触过,但是这些现象是会见到过的,原理有事实作支撑、是不难理解的。

既然“变增益”可以是线性的,那么线性与非线性的判据,就不是看增益是否变化,而是要看非线性产物是低于线性标准(线性),还是高于线性标准(非线性)。这种判据,在工程实践中是常见的。
由于器件的非线性本质,既使不能实现完全的线性,但这并不影响存在理想线性理论的合理性。对放大器是这样,对振荡器也是此理。本帖的线性,就是基于类似“变参考”,或者是“增益是置端的函数”的原理展开的。在“线性变化增益”的线性仿真下,完成了单位增益线性振荡器稳态机理证明,填补了线性振荡器分析的空白。此线性稳态的证明,无需借助于非线性的增益压缩。

R01是模型参数,但是,是有物理量支撑的。该物理量主要是,电感反电动势e的等效电阻re,这在前面说过了。
此证明中有猜想,但是都是有事实做后盾的。

楼主:
路线图

这两张图初步奠定了正确分析线性振荡器的路线图。
左图起振包络展示了起振的全过程,这为分析设置了应该达到的目标
右图是187楼振荡器实验的图。实验通过调节电路有负阻回路(此处是输入回路)的净阻Rnet,改变着电路的增益。这是实际电路的Rnet调节电路增益的实例
实验揭示了,左图中,是Rnet的变化导致了包络斜率的变化
这个实验指明了线性分析的路线图:从Rnet的变化入手从发掘导致Rnet变化的因素入手,分析起振过程的机理。
瞬态包络还显示了,斜率的非单调变化,说明了增益的非单调变化。如254楼所分析,增益的非单调变化,是由线性增益变化造成的;线性增益变化的原理如256楼所说。
因此,此瞬态包络是存在线性增益变化的证明;本帖的动态置端线性仿真,从数学上展示了线性增益可以变化。
发掘线性起振过程的机理,需要从实际电路、物理量,和,模型两方面入手。不从这两方面入手相互印证,就不能保证新原理的正确性。相互印证,是本帖内容看起来复杂的原因之一。

从本人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现有线性理论除了“振荡器有源电路输入阻抗具有负阻”的事实以外,其他对负阻特性的认识、等效电路建立的依据、振荡过程的判据等等,基本上是从猜想到猜想,没有事实作支撑,有不少硬伤。缺少相互印证,也是现有理论“简单”的原因之一。
现有理论只要拿不出瞬态包络规律的分析说破天,也是失败的,需要从自身的方方面面认真找原因。
欢迎讨论、提问。

网友K:
原本是冲着楼主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来的,奈何隔行如山
咱虽说是最为普通的,倘若得明白楼主之新分析,其他所有人也必将明了支持

楼主自述已经够多了,大家感觉是“入魔”,可咱觉得是乱哄哄的,就想捋一捋,慢慢来
先看题目:“线性振荡器------”,256楼又说“放大器有线性和非线性之分,现有振荡器理论也有线性与非线性之分”
   那么,确切说是“线性的振荡器”还是“线性的分析”
   若是前者,那么,放大器主要以失真指标区分的,振荡器如何界定线/非

别人似不关心,说让咱明白就行:$

楼主:
"先看题目:“线性振荡器------”,256楼又说“放大器有线性和非线性之分,现有振荡器理论也有线性与非线性之分”
   那么,确切说是“线性的振荡器”还是“线性的分析”
   若是前者,那么,放大器主要以失真指标区分的,振荡器如何界定线/非"

回复:
首先,题目是:“线性振荡器原理---”。原理是需要分析出来的,所以有原理分析之间的对比。
原理是要与事实对应的,线性原理就需要有线性的振荡与之对应,这是理想的愿望。振荡器线性与非线性的判据与放大器的一样,是看其非线性产物的相对幅度。
但是,由于器件本质上的非线性,理想的愿望难以实现。
振荡器的工作原理比放大器的复杂,它是个“変增益”系统。放大器一般是固定增益系统,它的変增益是与非线性产物相联系的,该変增益的专用名称:增益压缩。
但是,变增益不都是增益压缩,本分析中的変增益,只要电路器件的参数不变,変增益就可以是线性的。

理想的线性振荡难以实现,理想的线性振荡器理论是可以期盼的。因为有渐近线性的低非线性产物的振荡,渐近的极限就是理想的线性,理想线性振荡的原理,就是线性振荡器原理。本线性仿真已经证明了线性振荡的原理。

网友K:
狡黠的丈四和尚,勿怪最牛最狂最云的都摸不着那头脑

电工看来,“线性放大器”与“放大器的线性分析”完完全全不是一回事儿,你懂的
不必自述,简单扼要明确回答楼主所欢迎的“提问”:本帖主题到底是1.对线性振荡器的新研究;2.对振荡器的线性分析法

楼主:
Lgz2006,你的问题好奇怪,新研究总要有内容,展示内容的过程就是展示分析方法的过程,这些要紧吗。你要搞清楚什么问题?

个人感兴趣,想要捋个头绪。咱的问题难回复吗

楼主:
感兴趣是好事。你的问题不难回复,我回答的内容就有帮助和自捋头绪的作用。只是问题的性质不是非黑即白,不是yes or no能解决的。解决问题是目的,手段的繁简属于水平问题,水平问题不必强求。

网友K:
春晚有个刘谦耍魔术,那边有个老抽玩算术,这个是什么?幻术邪术2选一
难怪老H说是走火入魔,简直是拿纸糊个假13——糊弄鬼呀
明明说好了欢迎提问的,现在的叶公都不好龙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本想看看怎样补充“电路分析“一环,还想见识不寻常的R01
破绽多了,可面对如此乱象,还不该先来点儿“概念统一”吗?
看看那些凡人不解的一堆:渐进线性低非线性广狭义线性达标非线性,还有那个匪思R01

那段视频是:一个外国人有板有眼儿地折磨一个充气娃娃2个小时

楼主:
原不打算回复了,后来想想还是说一下的好。

Lgz2006想把问题搞清楚,我也是在认真对待的,比如,对线性的概念、振荡器非线性判据的回答。回答内容超出了接受的程度并不一定是内容的过错,如果认为“破绽多了”,那正是深入的切入点,为什么要放弃呢?如果你能指出破绽,那是你的功夫,是我乐于见到并愿意改正的。

我还要说一句,提问希望直接、有针对性、进行技术讨论;不希望见到一付摆出战斗姿态挑衅式和不切题的评论,好像非此就不会讨论似的。我不是不会针锋相对,我只是认为于事无补,不想这么干而已。

楼主(2013-09-06):
内容重复,删除。

楼主:
为方便查询,我将把本帖内容整理成两三篇**,上传到首帖供下载。先发中文的,或许视需要,再发英文的。**中修改了一些笔误,也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不能保证没有新笔误,欢迎指出,也欢迎提问、讨论。
曾考虑在有影响的刊物上投稿,但是现实让我失望。现在投稿收费,还不能保证排上队;加上本帖内容挑战现有理论,篇幅又长,要在短时间内被多数人理解,存在技术和观念上的障碍。投稿兴趣大减。好在我不需要为评职称投稿,没有压力,就贴在网上展示一下。

第一篇:“了解负阻.pdf”,可从首帖下载。

如果想私下讨论,也可以邮件联系我:jz0095@hotmail.com

网友L:
maychang  xukun实在是多余。和jz0095不管怎么说,可以讨论,可以辩论,可以争论。和W1“大师”有什么可说?
这个maychang太讨厌了,GP不懂,妄想在大师面前耍大刀,你有哪个金刚钻吗?
6308大师,说的很是正确,不是你GP能理解的了的。虽然本人并非很愿意看或研究lz所说的,但你,就个捣乱的。本人要举报你,技术问题,gp不懂,就会人身攻击,对于你这号人,就2个自,举报!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跟有关软件公司技术团队就我写的“线性振荡器分析”至今已经有过多次认真的书面交流,现在思路更加清晰。 ...

嗯,看来您下了很大的功夫!精神可嘉!
虽然,本人没有看你的这些资料,但还是感觉,这都是小信号的理想化的分析。然而,事实上,不少震荡电路的稳定,是因为电源电压的限制。 而小信号电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考虑电源电压的问题。 这是个非线性电路,应该没有成熟的方法吧? 非线性电路理论貌似存在,但本人没有什么研究,也就不说了。
但对于,振荡电路为何振荡,如何稳幅,本人还是很清楚的。的确,严重的非线性,导致了输出幅度可以稳定。
以LC三极管的振荡电路为例,显然,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一个上电产生的谐波频率信号,因为可以导致电路对于此信号,相位为0,增益大于1,所以,就可以振荡了,以小信号的观点来说,就是发散振荡。然而实际的电路是受电源电压限制的,所以,理想来看,输出的是方波信号,然而这就振荡了。但方波不可能出现,因为振荡只能是相位为0的信号,所以,已经很清楚了,相位为0的那个信号,必然振荡,也可以说LC的选频导致,因为其它信号,相位不是0,而必定不能自己激励自己振荡。 所以振荡信号,必然出现。 那么,如果电路参数变化,例如beta变化,LC等参数值的变化,都有可能,那么还会自己震荡吗? 还可以产生振荡,只是频率变化了。 因为可以说,上电过程或噪音吧,存在无数频率成分,一定会有满足电路相位为0,以及增益大于1的情况,事实上LC的三极管振荡电路,就是放大电路,就是增益大于1,以至于远远大于1的。 所以,不用担心振荡的问题,一定会振荡的,因为上电或噪音,存在无数或认为所有的频率成分,或认为,对于预期的振荡频率,上电过程或噪音,足以提供此频率信号成分。

嗯,严格来说,以本人的振荡原理来说,不存在选频一说,这是过程教科书的说法,很可能就是非常错误的。 因为振荡的频率,就一个频率信号,无论如何选频,都是有一定范围的信号,但这些信号中,只有一个可以振荡,其它因为非相位是0,则必定无法自己激励自己。 这也就是反馈传递函数中,AF=1,分母为0的情况,这意义只能是,无输入时,可以有输出,但相位必须同相。只要开环放大倍数大于1即可。

依本人的振荡原理,不存在负阻的说法。有精确和正确的计算振荡频率的方法,但负阻,的做法,除非能够与正确的做法相符合,否则负阻有可能会出现错误。貌似国产书籍中,有一些错误,振荡频率是错误的,但发现他们有用负阻之概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负阻可能不是那么地对。 因为计算震荡频率,就必须开路,怎么开路? 电子电路,很难开路,大部分。小部分可以。这涉及到负载效应问题,没有负载效应,就可以开路,有负载效应,开路计算,就肯定是错误的。 例如使用运放的文氏振荡电路,就可以开路,没有负载效应,但发射极有电阻的LC振荡电路,就不能随意开路了。

楼主:
我很赞同king5555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不以人划界,专注于观点的正确与否,支持新生事物,否则难有突破。

我也欣赏hzdyl对振荡器原理的研究精神,且涉及内容广泛。只是你没有看过我写的内容,不方便有针对性的讨论。你的观点,我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我涉及的内容有局限性,“不涉及非线性内容”,这在首帖中作过说明。不涉及非线性,又要证明(不仅是定性说明)线性下达到稳态,全新的内容不少,是与你的内容不交叉的。我还有一篇正在整理的**准备以后上传:“线性振荡器原理的动态分析”。该文的不少内容与你的观点不同,欢迎你看过后讨论。

楼主:
首先,xukun977你提的问题超前了,现在还只在理论证明阶段。
研究的意义是,用一个形象但不太恰当的词,“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为了突出重点,我把分析范围限制在线性分析上。面对新理论挑战的,可能首先是你们教师。如果学生了解了新观点,就会给授课的教师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曾经问过我的模电老师对振荡器原理授课的感受,他说,这个内容很难说得清,经常选择回避。
你第一点的“殊路同归”,可能指的是仿真结果。我还没在网上进行过仿真对比,如果有人能提供商用软件的仿真,我可以进行仿真对比,这是以后的事情。
你第二点软件公司对新理论是否关心的问题,我接触的是国外著名公司(不便透露)。大公司对理论的正确性是看重的,这关系到公司的声誉。是否采用新仿真方法,还有商业的、紧迫性等的考虑,那是公司考虑的事情。
现有的仿真还真有没解决的问题。我对非线性仿真没有什么研究,但是据称,谐波平衡法(HB)只能适用于中等非线性;我认为,用HB原理设立的算法是有问题的,见本帖第8页141、145楼的讨论。
相噪仿真,我没有什么研究,但是据说精度高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仿真结果对参数变化不敏感。当仿真的非线性、幅度等设定在一定范围内时,“精度”可以有保证。
现在所作的分析,只是局限在原理方面,还没涉及到不同的实用仿真,给出的仿真只是用于验证原理。
本理论上的创新,其意义不仅限于振荡器,还可以扩展到有源电路稳定性的分类、判据,从负阻的角度有针对性地考虑、解决电路的稳定性问题等等,这些不是短时间内少数人可以完成的工作。

楼主:
272楼xukun977,你下面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
俺220几楼的问题,你一直在找借口搪塞,不肯正面回答(S判据跟寄生等非理想效应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俺现在有八成把握,所谓事实与理论不符,是乌龙事件,是基本概念没厘清导致的。

你是在跟我辩论吗?我就没参予你们那些内容的讨论,哪里搪塞了?
我对研究意义、方法、成果的应用空间等当然是有一定认识的,只是在新原理还没被接受之前,说其他的分散注意力。

楼主:
xukun977:俺现在有八成把握,所谓事实与理论不符,是乌龙事件,是基本概念没厘清导致的。

你说明白一些,怎么乌龙了?

看到你227楼的图,见下。如果LC谐振,V=0,能振荡吗?
对于本帖的反馈电路负阻,我认为其在谐振(振荡)频率上的起振条件是,1.增益足够大;2.随着幅度的增加,回路净阻Rnet自动变小。如果没有第二点,幅度不会自动增长建立振荡,在Rnet>0区域,电路只是个放大器。增益>1和建立振荡可以发生在Rnet>0区域。

S参数的起振条件,|S11|>1保证适当的端口负阻,使电路产生足够大的增益;在并联谐振电路上产生的电压和电流,相位大致同正常谐振电路,负阻只保证电路增益>1,使得谐振电路有能量增量注入、振荡幅度增长。没有你想的N型u-i 特性,这是我的理解。

另外,|S11|>1的相位可以不是0或180度。

网友M:
电感和电容可以理解为是构成负阻的主要因素,电感和电容释放能量的过程可理解为负阻的特性,这是符合负阻的定义的。
#275
1.增益足够大;赞同;
2.随着幅度的增加,回路净阻Rnet自动变小。《--这句话因果有些混乱,**生蛋还是蛋孵**?回路净阻Rnet应该是和频率的精准度有关系。幅频特性
补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位似乎一直未被提及?相频特性。

简而言之:振荡其实就是电路里面的参数在“荡秋千”,分析就是如何荡起来、维持振荡、稳定振荡的频率等等。
思维迷了路,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

楼主:
pjy的内容在点子上。
并联谐振电路对并联的负载释放能量,符合负阻的定义。但是,串联谐振电路与负载并联,不符合负阻定义。两者的区别,并联谐振属于通带特性;串联谐振属于阻带特性。此并联谐振可以储存能量,V≠0;而此阻带特性的串联LC只能靠信号源提供能量产生谐振,Z=0,V=0,不储存能量,无法脱离源对外供出能量。

关于没有提Rnet相频特性,是因为已经声明过,讨论的条件是在谐振下。“了解负阻”一文第三页对仿真图的解释中说到,谐振下,Rnet>0时,Rnet相位=0;Rnet<0时,相位=180。

关于Rnet自动变小,我在前面帖子里讲过。我即将上传的整理内容包含了这些内容。你说的“荡秋千”,在**中都有较详细的说明。不过,元器件参数在线性下没有、也不许荡秋千。

思维迷了路,也会少看到许多实景,呵呵。欢迎继续点评。

网友K:
老抽虽说是傲气十足春天下雪,却在原理释义从不敢造次,面对如此酷帖也忍俊不住了
倘在现代理论尚不完善之初,楼主的理论也许能有点儿讨论价值。而今拿到论坛只能是妖言惑众
372楼老9谨慎地说“新分析”8成乌龙,都这么大窟窿了——不止是破绽——我说是100成的宅内幻像

窟窿1. “增益非单调变化”不能由“非线性”来说明——
二年级学生也不会这么说
窟窿2. “并联谐振电路对并联的负载释放能量,符合负阻的定义”——在哪儿学的
窟窿3. “并联谐振可以储存能量”,而“而串联LC------不储存能量”——胡言乱语

窟窿4. “R01是------电感反电动势e的等效电阻re ”——真能编排

楼主:
Lgz2006,你要是真懂,就说出个道理,窟窿在哪。你的评论没一个是在说理,比较肯定,你也说不出什么。
要不,你说两句,我来评论评论?

难道不是你“欢迎继续点评”

网友K:
100个错乱了的概念,编造了一个欺世遑论
你敢说真懂吗?咱不过是想来弄懂!你搞搞清楚
你想评论?咱积分过万已经不是说了一句半句了,你去平啊

jz0095不用不服,加个裤子就得意啦(***还曾荣获编辑推荐呢)
比较肯定的是,你的概念你的理论没有一个人弄懂
来来来,说个最基本的有可能概念统一的:256楼“R01是------电感反电动势e的等效电阻re ”
你自己说说,R01,反电势e,等效阻re三者如何能够统一——就想看看“新分析”赖以支持的基础概念是否与人两样

楼主:
积分过万,从你目前在此帖中的发言来看,只说明你参予次数多,不代表水平。你以为我在乎“酷”字吗?你要我服你什么?以资格论水平?。。。算了,我不说了。
欢迎点评,可是到现在为止,你始终没有点评出你的技术观点,要我服?好笑。欢迎点评,不是不讨论。你如果继续以上没有技术含量的点评,还是没有的好。

是你在阐述一个酷论,是你在接受点评!包括批评和指责!

楼主:
Lgz2006,你应该明白,点评是需要有技术含量的。技术分析指出错误是正常的,但这不等同于非技术分析的指责和批评,非技术的是要被鄙视和拒绝的。当只会用非技术的方式指责、批评别人时,不旦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反而会暴露出自己的浆糊或者浅薄。
好了,没有技术含量的话就别再说了,好吧。

网友K:
根本不想评价你的水平,只因它需要体现。批评你,并非要体现自己如何——恰恰暴露你的非分动机
现在是怀疑楼主是否需要从头学起的时候了——几乎把所有概念都写成自己的定义了
你先讲讲你的“反电势e”怎么就成了R01了?再说说你的“串联LC------不储存能量”是如何来的

楼主:
还要说批评,要是我,我要拿不出有技术内容的点评,都羞于开口,更妄谈批评别人了。劝你别这么自我感觉良好了,好吧。

你很不厚道,你始终回避直接指出我的“问题”在哪。
R01的问题,我已经说得很多了,你需要看仔细了再说。提示:e≠R01。

看来你有点明白并联电路储存能量及其等效信号源的负阻定义,不提这个问题了。

关于串联LC的问题,你也要看仔细上下文。这是在讨论用谐振能量等效信号源,是将谐振网络作为整体考虑的。在Z=R=0, V=0条件下,从外部看,作为等效信号源,有能量吗,当与负载并联时,能向负载提供能量吗?如果你认为该LC电路储存了能量,你回答
该能量如何体现?当撤掉外部信号源后,能量是怎么存在、释放的?能量不能突变,在向负载释放能量时,有电流吗?有电流,压降还等于0吗?压降等于0,有电流吗?等等。等你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再谈你的批评。

网友K:
希望你是真有水平,而不是来此沽名钓誉的
稍安勿躁,你不可能颠覆世界

本不去研究新理论,却也辨得个是非曲直
只消看你结论部分,即可知道原来那个世界还在
问你一个:你的那个由e而来的re所支撑的R01,还是欧姆所规定之下的电阻么?

网友K:
楼上老9,问题是人家的概念不定和你一致——那个“负阻”还不定是从哪儿等效出来的

网友N:
好热闹!我觉得大家就技术问题可以争论,其它就没必要多言了。

您能帮咱弄明白0095的新玩意儿吗

楼主:
xukun977,你的思路不清晰。
你用运放产生负阻,形成的振荡器属于类似负阻二极管振荡器,不属于反馈式负阻振荡器;而我涉及的是三点式振荡器。你应该也知道,我给的现有理论参考书,也是谈三点式振荡器的。你不应该眉毛胡子一把抓,拿一个原理否定另一个原理。而且,你所谓的判据混搭,有什么不可以?它们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可以互相印证,保证起振的可靠,还有保证正确的振荡模式。
你没必要对S参数那么抵触吧,你也是学过的。

Lgz2006,你先说说你对负阻定义的认识,别说我和pjy对定义是怎么有共识的,你为什么认为我们的定义有问题?
关于re,你可以查查第10页192楼帖,有公式,看看符不符合欧姆定律,是不是实际物理量的等效,不要告诉我你没看过就作评论哦。
还有,那个LC串联谐振储能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别忘了啊。

网友K:
先说re吧
192楼不符合欧姆!一,欧姆不适用于交流瞬时值;二,积分值的欧姆式只是借用了个形式;三,欧姆电阻本质是要消耗电能的

楼主:
我已经能把三点式振荡器都统一到双端口模型,包括现有单端口模型的CC组态振荡器,也证明应该是双端口模型。但这不一定等于它们可以和负阻二极管的等效、统一。
我还不清楚,负阻二极管振荡器能不能跟三点式的等效。你证明了能统一,还只是猜测?
我认为两类的原理有不同之处,例如,三点式反馈产生的负阻,其物理原理是靠反射,不需要N型V-i 特性。我怀疑用网络分析仪是否能测出负阻二极管的负阻、或者负阻“特性”。CC振荡器Zin仿真中晶体管的静态、参数不变,只调外部元件参数改变反射,就可以产生负阻。
如果上述各类的原理都能统一当然是件好事,只是现在说都能统一可能还为时过早。

楼主:
king5555  有玩过跟沒玩过是有些的区別。本題未完成前你只管接纳各方高見不必立即回复,一切另行擇期答复,不需要滿足各方意見,現在只是共集,好玩的是共射极。

采纳你的建议,今天就上传“线性振荡原理的动态分析”。
CE和其他组态的仿真我都有。有建议你可以尽管提,呵呵。

楼主:
“线性振荡原理的动态分析”已上传到首帖。
对S参数不熟悉的不用太在意有关S参数的计算,重点放在分析和结论上。

楼主:
谢谢king5555。不好意思,刚看到。
也祝你节日快乐。

楼主:
“起振的数值动态分析和电感动态反电动势的等效”一文已上传至首帖。
此文作为前一篇的参考[8],名字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说re吧
192楼不符合欧姆!一,欧姆不适用于交流瞬时值;二,积分值的欧姆式只是借用了个形式;三,欧姆电 ...

等效是利用欧姆定律的形式:z=u/i,量纲是欧姆,具体的含义视情况而定。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运放的输出电阻,负阻,z参数的端口阻抗,等等。甚至z参数不同端口的u、i 比值也可以等效,例如z21、z12正反向传输阻抗。等效物可以是无实体、不消耗能量的;稳态可以有稳态的等效,瞬态可以有瞬态的等效。
re的等效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首先你要端正认识和态度------
创建或证明一个理论需要一整套,而否定它只需破其一点或环——

如果是普通意义上的阻抗ωL,也不需用再做什么论证
问题是,现在的re是R01!必是能够消耗能量的实体元件或电路——它要去平衡R_

文中,re的问题大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你要端正认识和态度------
创建或证明一个理论需要一整套,而否定它只需破其一点或环——

Lgz2006,"首先你要端正认识和态度”

端正态度这句话应该送给你。你真的要放下自持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讨论,少说多余的话,否则让人看着是很可笑的。
我举得例子已经很明白,输出阻抗、z参数、负阻都不需要实体;负阻、传输阻抗可以没有损耗。e的re对电流增长的阻碍等效为电阻,哪里来的损耗?你凭什么要把损耗强加给它?这是等效,该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你难道要负阻、有放大功能网络的z传输阻抗都有损耗?你的这一认识是误区。

网友K:
0095你主动提交论述,其他人就是评审,你就要释疑咱就要挑刺儿
老抽评走火入魔,老九---删帖,6398---不提,pjy说意乱情迷,王五说精神可嘉,我说稍安勿躁

想要掌声啊,自己和自己玩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感和电容可以理解为是构成负阻的主要因素,电感和电容释放能量的过程可理解为负阻的特性,这是符合负阻的 ...

又看了一遍,补充几句。
并联LC对负载释放能量具有负阻特性,但是这跟反馈式负阻不是一回事。LC释放能量的负阻不能保证能量的增长,它只适合等效为信号源。振荡能量的增长靠的是器件的负阻,即信号源负载的负阻。

关于Rnet自动变小的因果关系,“线性振荡分析”一文中,Rnet=re+Rin,Rin<0。起振中,re>0,re=ue/i,i是谐振电流,起振中i是自动单调增长的,对应的就有re自动减小,Rnet就自动减小向负变。

这里没有考虑Rnet与频率精准的关系,观察的是谐振下的特性。

楼主:
感觉这个电路不是谐振类振荡器,像是多谐类。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电路不是谐振类振荡器,像是多谐类。

这个电路,运放没有工作在负反馈状态,不算是运算放大电路,是个比较器而已。
即使可以震荡,也不是正弦波振荡,而是比较器方式的类似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运放没有工作在负反馈状态,不算是运算放大电路,是个比较器而已。
即使可以震荡,也不是正弦 ...

同意。
我没搞过这种电路,如果电路有反转机制,波形应该是方波类的。对应不同频率,LC臂只能呈现单极性电抗。在正反馈下,LC应该呈容性或者感性,即等效为一个电容元件或者电感元件,以补偿器件的偏离2pi正反馈相差。而谐振,需要有不同极性的电抗元件。

楼主(2013-12-14):
把相关内容整理到此帖,以便查询。
S’参数应用一例”帖中介绍了S’为什么是线性仿真。
路过打酱油。。 发表于 2013-12-12 10:35:34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左右乘个对角阵而已....
还是说说那“电位器”吧,这比较好奇。

引用 楼主: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哪个电位器,是可变等效源的吗?如果是,那是仿真的一个等效思路,有助对原理和仿真步骤的理解。

路过打酱油。。 发表于 2013-12-12 10:53:46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这么快就忘了?
就是那什么“电位器”。既然是电位器(即可变电阻),那就得变,我的疑问是
如何变,包括自变量(who)和关系(R(.))。也就是谁令它变了,如何变?。表为
R(who)?

引用 楼主: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电位器对应于R01(不用细说了吧),是自变量,仿真中改参数不就得了?R01改变导致了S'对应公式中对应参数的改变,导致结果改变。在此过程中,网络的元件参数始终没有改变。

其中,S是网络的标准S参数,没有改变;r 是端口阻抗对R0的反射系数,即用反射系数表达的端口阻抗(50欧置端下,各r=0,S'恢复到S),r1是变量,由R01控制。
实际电路,手工也能变,把它视为等效源的元件就行了,你刚上完戴维南等效源的课,这就是应用。

路过打酱油。。 发表于 2013-12-12 11:48:40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噢,原来这么玩的...
能否这么理解,“振荡器”前坐着个人,眼睛看着示波器(输出),用手不断地调节那个“电位器”啊?
那若不调(即所有的器件参数都不变),增益变否?

引用 楼主: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若不调,增益就不变。
振荡器的R01物理模型是电感反电势对回路谐振电流增长形成阻碍的等效电阻re,是自动变化的,不用、也难以人工控制。起振中电流的增长是必然的,re的存在和对增益的影响也是必然的。这个自动变化和手调电位器的原理是相同的。

路过打酱油。。 发表于 2013-12-12 12:47:00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若不调,增益就不变
就要这句,够了,结案!
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再见!

引用 楼主: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同意!!
每一步长,增益都是线性的;动态的增益变化是由多个步长线性增益形成的。因此,本振荡器仿真是线性仿真的结论成立,理论上线性振荡的稳态不需非线性的介入成立。

声明:我以前对线性增益可变的描述不准确,应该是,动态增益的变化是由各个不同的线性增益构成的,而线性增益是不变的、“直线”的。

以上对话说明了“仿真中动态的增益线性变化是怎么来的”,是由扫描自变量R01下增益变化而来,而扫描中的每一步,增益都是线性的。这个关系可以比喻为,“缝纫机扎出的曲线,可以由一段段直线构成(第137楼语)”。
其实这个结果想想是很自然的,一个线性仿真软件,在符合线性定义的仿真下,怎么会得出非线性的结果呢?由此可以建立起对S’仿真方法本身的信心。

楼主:
“等等,这个,喊得有点乱,有点乱,咱们再喊一次!”
.
静态下(电位器不变),线性增益不变;动态下,线性增益可以变。动态线性增益的变化可以由不同的静态线性增益所构成。
静态线性增益不能导致线性振荡进入稳态;动态线性增益变化有可能导致线性振荡进入稳态。
.
既然增益变与不变都存在线性,鉴定线性的判据就不是增益变与不变,即不能以静态线性判据作为线性的通用判据,而需要看电路是否出现了额外的产物,即非线性产物。“是否出现了非线性产物”将是鉴定线性的通用判据

楼主(2014-02-24):
振荡器模型S'21(R01)计算举例
.

振荡器模型原理图

有关公式。
公式中的Sij是R0系统下的标准S参数,见下图。

Z阻抗网络
其S参数见下(推导见首帖《了解负阻》一文)

R_值代入Z,就得到模型的标准S参数。
模型公式中的r1r2是端口置端对R0的反射系数。

端口-1的反射系数r1=(R01-R0)/(R01+R0)
端口-2 R02=R0,因此r2=0
步进改变R01,就可以算出每一步的ri、Ai、D及其共轭,就可以计算出动态的S'21(R01)。

网友O(2014-03-29):
好贴就要顶一下~~~~~~~~~~~~~~

楼主(2016-04-08):
关于线性的分类

最近在其他帖子中讨论电路线性分类的问题,其中也提到我的振荡器动态分析内容。为了便于查询,我将有关内容发在相关的地方。
这个振荡器动态分析属不属于线性分析?请大家评论。
现有书中给出的电路(也称系统)是不包括信号源的电路。对这种电路比较容易判断其线性属性,即如《从副词的使用来看看作者的内功》6楼书中所说:全部由线性的或处于线性工作状态的元件所组成的电路称为线性电路。
但是在振荡器的动态分析中,动态的源内阻是必不可少的,该内阻该不该被纳入“系统”?显然是应该纳入的,否则无法分析。但是这就与现有“电路、系统”的构成出现分歧。
前不久有个帖子仿真LC串联谐振电路,信号源是没有源内阻的电压源,直接驱动该“0阻抗”电路。Lgz曾质疑该电路是“病态”。没有源阻抗理论的缺陷再现。
按照现有的电路构成(不包括源),动态分析的振荡器电路无疑属于线性电路。如果把分析中的动态源内阻re(R01)纳入系统,它具有“时变”属性,时变=非线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