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单片机测量电流的电路和程序写法

楼主(2012-08-09):
如图,STC单片机测量电流,中间加入运放,把检流电阻电压放大10倍,然后据此判断是否短路断路和过流。请大家看看原理是否有问题,此外检测电流时如果不用软件滤波,每隔0.5秒测量一次并把测量值直接用是否可行?
实际情况是当没有电流流过检流电阻时,运放的输出端有3V多的电压,不解,而且每次的测量值都不尽相同,但是那一次都和理论值相差甚大。求解

网友A:
原理图不全啊

网友B:
1、原理没有问题,最好加隔离
2、测量一次明显是不可靠的,不管你采样间隔多少
3、量下采样电阻端电压

网友C:
运放需要轨对轨

楼主:

3# zhm8508 [/b
请教如何加隔离,数字滤波采用平均法是否可行?采样电阻端电压是正确的。
能否QQ请教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过单电源的轨对轨运放,几乎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