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ctr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2-08-09):
(无正文)

楼主:
大仙救我,要如何确定限流电阻值?

网友A:
同一批次的一般都是一样的 但是具体是多少  的测试。。。

楼主:
一般来说,取值都是大概吗?

网友B:
为安全起见,取最小吧

楼主:
6搂,一般是这样计算吗?

网友C(2012-12-07):
如果光耦用作开关的话   CTR取最小值   如果用线性的话CTR取最大值   IC<=IF*CTR   所以说要首先选好输出的电流IC是多少  然后在确定IF   根据IC和IF 在确定电阻的大小

网友D:
注意降额使用哦!!!

网友E(2013-01-28):
如八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