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手机充电电路

楼主(2012-08-09):
芯片是CT3589 现在我要测这个芯片的充电的情况(外部给一个可调的电压,然后让芯片充电,从而测出各个充电电压值),外部直接接稳压电源试过不行。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这样测的?

网友A:
芯片充电。。。

楼主:
实际使用的时候是芯片对电池充电了,要测试目的是要知道,电池被充电到几v时会,芯片会输出显示几格电(像手机充电一样),所以外面得有一个像电池一样的并且电压可以调整的虚拟电池!
  我用稳压电源试了不行!
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

网友B:
找个电池先放光电,然后万用表检测电池电压,
自己纪录电压 和指示灯关系
可以的话发个datasheet上来,看看,

网友C:
datasheet上会写得很清楚

网友D:
实际使用的时候是芯片对电池充电了,要测试目的是要知道,电池被充电到几v时会,芯片会输出显示几格电(像手机充电一样),所以外面得有一个像电池一样的并且电压可以调整的虚拟电池!
  我用稳压电源试了不行!
请问 ...
引用 楼主:

这个得先对电池有了解,如果用一般的开路电压法,得知道电池的开路电压对应的电池SOC,然后用这个芯片充电时,对开路电压采样,然后转换成SOC,然后在对应几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