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m0516串口接收中断里不能单个发送,至少发送两个!

楼主(2012-08-09):
调试M0516的串口程序,用的串口0,发送没用中断,接收用中断,从电脑里接收一个字符再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上去,能够接收但是发送的时候至少要发两个字节才行,发一个就不行,调试了一天依然找不到原因,还请做过的大虾帮忙!

楼主:
附上程序,程序也是我根据例程改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CON_SETTING      SYSCLK_PLLCON_50MHz_XTAL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int32_t main(void);

void Delay(int32_t time)
{
  while(time--)
  {
    ;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
    SYSCLK->PWRCON |= SYS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SYS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SYS_WaitingForClockReady(SYS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SYS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
    SYSCLK->CLKSEL0 = SYSCLK_CLKSEL0_HCLK_PLL;

    /* Enable IP clock */
    SYSCLK->APBCLK = SYS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SYSCLK_APBCLK_UART1_EN_Msk;

    /* IP clock source */
    SYSCLK->CLKSEL1 = SYSCLK_CLKSEL1_UART_PLL ;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 and TXD  */
    SYS->P1_MFP = SYS_MFP_P12_RXD1 | SYS_MFP_P13_TXD1;

    /* Set P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TS and CTS */
    SYS->P0_MFP = SYS_MFP_P01_RTS1 | SYS_MFP_P00_CTS1;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DIV_MODE2(PLL_CLOCK,115200);

    _UART_SET_DATA_FORMAT(UART0,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
/* UART Test Sample                                                                                        */
/* Test Item                                                                                               */
/* It sends the received data to HyperTerminal.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UART1 for testing */

/*---------------------------------------------------------------------------------------------------------*/
/* SAMPLE CODE                                                                                             */
/*---------------------------------------------------------------------------------------------------------*/
   // _UART_ENABLE_INT(UART0, (UART_IER_RDA_IEN_Msk | UART_IER_THRE_IEN_Msk | UART_IER_RTO_IEN_Msk));

    _UART_ENABLE_INT(UART0, UART_IER_RDA_IEN_Msk);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while(1)
    {
       ;
    }

}

/*---------------------------------------------------------------------------------------------------------*/
/*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0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u8InChar=0xFF;
   uint32_t u32IntSts= UART0->ISR;

    if(u32IntSts & UART_ISR_RDA_INT_Msk)
    {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_UART_IS_RX_READY(UART0))
        {

          while(_UART_IS_RX_FULL(UART0))
          {
            ;
          }
            /*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
           _UART_RECEIVEBYTE(UART0,u8InChar);           /* Rx trigger level is 1 byte*/
           _UART_SENDBYTE(UART0,u8InChar);
           _UART_WAIT_TX_EMPTY(UART0);
        }

    }

}

楼主:
这个问题就没人遇到过吗?难道只有我遇到,那位大虾可以帮忙看下,自己有m0的话也可以自己试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的运气真好,这样都能遇上,

我真的没有遇到过,包括051系列和nuc1xx系列,在uart0和uart1 ,我都写过不少串口程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这问题。

楼主:
我就是用的上面的程序,也是从例程里面改的,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发送的不是一个是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的。实际项目中应该也没人会只发送一个,所以也不容易遇到。

网友B(2012-09-14):
你的串口调试工具配置的有问题吧?发送的时候选择十六进制的数

楼主:
串口调试工具肯定是没问题的,十六进制也是选了的。有时间了用cox调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