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 电平转换器

楼主(2012-08-09):
有木有哪位大师将光耦用作电平转换器来使用的?比如说将5V转换为3.3V

网友A:
看你怎么做和怎么想
5V-3.3V 转换有很多中方法
需要隔离呢,用光耦
其他可以用三极管、电平转换IC 来做

网友B:
5v转3.3v可以使用光耦转换,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实现强弱转换与隔离

楼主:
谢谢 已经验证过了,可以的!